RL-USB的Host功能果然强,手头的4个不同牌子U盘全部识别成功,有赠品有杂牌U盘

楼主(2015-11-19):
信任RTX及其中间件果然没错,不出意外下个月就可以开始学习TCPnet了,开心
=====================================================
下面是用RL-USB识别出来的U盘,太给力了,比如ST标准库USB Host功能兼容性强很多:

=======================================================

已经发布了一个Host的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202

网友:
真羡慕你啊,每段时间都可以学习自己喜欢的新技术[s:哈哈]

内容来自[新鲜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羡慕你啊,每段时间都可以学习自己喜欢的新技术[s:哈哈]

内容来自[新鲜事]

快年底了,要忙碌起来了。。

网友:
看到楼主又学新东西真羡慕,但是希望楼主都写一些或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你是如何学习的,看哪些资料或网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楼主又学新东西真羡慕,但是希望楼主都写一些或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你是如何学习的,看哪些资料或网站

最近没时间搞这个了,忙教程是忙的焦头烂额,忙完教程下面要开始STM32F429开发板了。

网友C(2016-03-11):
@楼主  已经移植了RL-USB HOST? 我在V5开发板上移植RL-USB 实现USB Host 大容量存储,插入U盘,一直提示I/0初始化错误,我是根据Keil 提供的 RL-USB hos 例程修改的,修改了I/O初始化的部分,只使用了 PA11 OTG_FS_DM 和PA12 OTG_FS_DP 引脚。

我看V5 ST-USB 例程 HOST 功能使用的 USB-A插座的PB14 /OTG_HS_DM 和PB15/OTG_HS_DP 引脚,高速设备不是要外接物理芯片才可以实现,不明白为什么使用PB14,PB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已经移植了RL-USB HOST? 我在V5开发板上移植RL-USB 实现USB Host 大容量存储,插入U盘,一直提示I/0初始化错误,我是根据Keil 提供的 RL-USB hos 例程修改的,修改了I/O初始化的部分,只使用了 PA11 OTG_FS_DM 和PA12 OTG_FS_DP 引脚。

我 ..

RL-USB库没有这个功能,ST自己做的usb库做了这么功能,可以在HS接口上面使用低速模式。

网友(2016-04-21):
引用 网友D:
RL-USB库没有这个功能,ST自己做的usb库做了这么功能,可以在HS接口上面使用低速模式。

那如果我要移植中间件的USB,该怎么做?U盘没法读取了吗?

网友E:
你好,可以分享你的源码,摸索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可以分享你的源码,摸索不出来

本打算开源给V5客户的,去年年底整理电脑端文件夹备份的时候,RL-USB的资料全搞被
误删除了,伤心死,泪奔。用了好几款恢复软件也没有找到,估计是因为复制粘贴被覆盖了
只能后面有时间了再搞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打算开源给V5客户的,去年年底整理电脑端文件夹备份的时候,RL-USB的资料全搞被
误删除了,伤心死,泪奔。用了好几款恢复软件也没有找到,估计是因为复制粘贴被覆盖了
只能后面有时间了再搞下。

好吧,谢谢你了,我也买了你们的V5板子,现在用的micro usb口做的U盘,硬件上我加上5V还有ID(PA10)接地,这样的硬件接法没有错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吧,谢谢你了,我也买了你们的V5板子,现在用的micro usb口做的U盘,硬件上我加上5V还有ID(PA10)接地,这样的硬件接法没有错误吧?

加上5V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F:
确实ST的标准库版V2.1.0主机库兼容性很不好,刚移植了V2.2.0暂没发现不兼容的U盘。HAL库版的3.2.2反复拔插会死机。。。RL-USB不是很了解,期待看到开源资料。

网友G(2016-11-07):
请问楼主有没有例子,能发出来一个参考下吗?我这老是不行。

网友H(2018-08-14):
引用 网友C:
@楼主  已经移植了RL-USB HOST? 我在V5开发板上移植RL-USB 实现USB Host 大容量存储,插入U盘,一直提示 ...

sally,您好,请问RL_USB host msc 您是如何移植的?我也是用V5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sally,您好,请问RL_USB host msc 您是如何移植的?我也是用V5的板子,

已经发布了一个Host的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202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有没有例子,能发出来一个参考下吗?我这老是不行。

已经发布了一个Host的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202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ST的标准库版V2.1.0主机库兼容性很不好,刚移植了V2.2.0暂没发现不兼容的U盘。HAL库版的3.2.2反复拔插 ...

已经发布了一个Host的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202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可以分享你的源码,摸索不出来

已经发布了一个Host的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202

网友I(2020-09-22):
STM32F407的RL_USB 必须使用KEIL 4.74的版本吗?

网友:
KEIL 4.74版本编译 STM32F107的RL_USB 导致识别不了U盘   硬汉是否了解这些情况????????????

网友:
我用KEIL 4.73自带的U盘例子  读取U盘还是失败     纳闷 很奇怪  同一个接口硬件107是成功的  407是失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STM32F407的RL_USB 必须使用KEIL 4.74的版本吗?

不限制,新版的RL-USB 6.X也没问题的。

网友I:
淘宝买了个带灯的杂牌FAT32 U盘 2G   识别是成功的
绿森品牌的读卡器插上FAT32的2G TF卡  识别是不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淘宝买了个带灯的杂牌FAT32 U盘 2G   识别是成功的
绿森品牌的读卡器插上FAT32的2G TF卡  识别是不成功 ...

我用的什么宇的读卡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