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使用Fatfs如何搜索最旧的10个文件/文件夹并删除

楼主(2015-11-19):
对于一个存储器来说如果没有人为干预,总有存满的时候,这时候该怎么处理呢?
最简单的办法是格式化掉重新开始,可实际情况总是最近的数据不能删除的,只能删除最旧的数据来释放部分空间。
现在正在使用Fatfs文件系统,有人实现过这个功能么?除linux和脚本实现外,其他文件系统的也行,求大神指导!

网友:
简单的按时间顺序记录下这个文件是否可以,专门记录到一个文件里面,到时看看那些旧文件需要删除,删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按时间顺序记录下这个文件是否可以,专门记录到一个文件里面,到时看看那些旧文件需要删除,删除即可。

不是这样的,是一个大容量存储设备,要能够自动判断并处理存储满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