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怎么使用文件系统中的f_unlink

楼主(2015-11-20):
我使用的版本为R0.11 ,在删除文件的时候出现    FR_DISK_ERR,            /* (1) A hard error occurred in the low level disk I/O layer */
这个错误,代码如下:

#define        Del_Path                    "1:/update.config"//删除的路径

fres=f_unlink(Del_Path);//将这个文件删除
if(fres != FR_OK)
{
        printf("Can't f_unlink file,fres=%d \r\n",fres);
    return ;
}

网友:
返回这个错误的话是底层移植稍有些问题。

=====
另外使用这个函数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li]The file/sub-directory must not have read-only attribute (AM_RDO), or the function will be rejected with FR_DENIED.[/li][li]The sub-directory must be empty and must not be current directory, or the function will be rejected with FR_DENIED.[/li][li]The file/sub-directory must not be opened, or the FAT volume can be collapsed. It will be rejected safely when file lock feature is enabled.[/li]

1. 文件或者文件夹属性不能是只读。
2. 如果删除文件夹的话,文件夹必须为空
3. 删除文件或者文件夹的话,文件和文件夹之前不能被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回这个错误的话是底层移植稍有些问题。

=====
另外使用这个函数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li]The file/sub-directory must not have read-only attribute (AM_RDO), or the function will be rejected with FR_DENIED.[/li][li]The sub-directory must be empty and must not be cu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