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11期提高篇的智能家具界面
一起来学习

楼主(2015-11-21):
看到你们的智能家具家具界面,创建的是WINDOW窗口,点击每个ICONVIEW控件之后,调用的是另外一个  对话框。
求支援

楼主:
点击ICON  标志的时候,点击上一个的时候,当点击空白还是会提示点击到上一个,这个应该得改一下。
可不可以通过ICON的ID来操作它,通过创建组的形式,判断当前选择的ICON这样应该会导致点击空白的时候,
也会是点击上一次的ICON‘吧
求支援

楼主: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当点击 图上的1时候,然后再点击空白区域2 ,还是会响应图标1的操作
求支援

网友:
1. 点击空白的地方,控件也可以响应,暂时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2. 这个好改,将点开的窗口设置为模态就可以了。或者设置一个标志,这个窗口打开了,其它的窗口不让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点击空白的地方,控件也可以响应,暂时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2. 这个好改,将点开的窗口设置为模态就可以了。或者设置一个标志,这个窗口打开了,其它的窗口不让打开。

嗯嗯,我也看看,有没有别的方法,到时候有的话,就来说一下
求支援

楼主:
点击ICONVIEW的时候会闪屏,就是导致旁边的ICON也会闪一下,这要怎么改啊??板子内存不是很大,没法用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用了就显示不出来ICON的图片了,这,有解决的办法吗
求支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击ICONVIEW的时候会闪屏,就是导致旁边的ICON也会闪一下,这要怎么改啊??板子内存不是很大,没法用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用了就显示不出来ICON的图片了,这,有解决的办法吗

解决不了,必须使用大内存才可以有效解决,或者设置一个标志位,点击下后不让执行背景重绘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不了,必须使用大内存才可以有效解决,或者设置一个标志位,点击下后不让执行背景重绘工作。

怎么样不让它重绘啊,用WM_SendMessageNoPara()发送一个无参数的消息,不然它重绘,还是用其他别的的函数吗?
求支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不让它重绘啊,用WM_SendMessageNoPara()发送一个无参数的消息,不然它重绘,还是用其他别的的函数吗?

参考下当年F429探索套件综合设计里面ICONVIEW控件的设计即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当年F429探索套件综合设计里面ICONVIEW控件的设计即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64

网友:
看了,好像是点击到就响应,不是释放在响应。这样可以避免闪烁。这样也可以,先用着了
求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