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多缓冲,DMA实现?

楼主(2015-11-23):
请教,有无用DMA实现多缓冲的buffer copy?memcpy方式的可以理解,使用DMA后emWin如何知道DMA已经完成复制,开始绘图呢?按手册定制了一个基于DMA的复制,总是花屏,怀疑是DMA还没完成复制,CPU就已经开始重绘了,ST官方的例程看了也没有利用DMA完成中断进行消息的发送,弄不明白了,求解答。

网友:
官方搞的都加上了等待DMA2D传输完成的操作,你再看下是是否有这个等待传输完成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搞的都加上了等待DMA2D传输完成的操作,你再看下是是否有这个等待传输完成的函数。
确实要加等待。个人理解的多缓冲机理如下,错误之处望指正:
打开WM时,GUI_Exec函数发现窗口失效,此时启动回调函数进行buffer的复制(buffer0->buffer1),复制完成后,在buffer1中重绘,重绘完成后通过LCD_X_DisplayDriver中的LCD_X_SHOWBUFFER抛出消息,既可用的buffer编号,通过紧接着的LCD_IRQ中的VSYNC更新缓冲视频区的基地址。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定制一个复制buffer的函数来解放CPU,即DMA copy。通过试验验证,copy完成后紧跟着就是重绘,使用memcpy函数不存在问题,因为CPU copy完成后就重绘,使用DMA后,CPU与DMA异步,如果直接重绘,屏幕是花的,即没有copy完就已经开始重绘了。因此在启动DMA后可以使用信号量等待,在DMA完成中断中释放信号量,使得CPU得以继续未完成的重绘工作。(LPC1857,180M CPU+90M SDRAM无等待仅可绘制半屏。)
PS:附上官方的LPC1788的多缓冲应用手册,只需要将copy函数换成DMA,然后等待中断消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搞的都加上了等待DMA2D传输完成的操作,你再看下是是否有这个等待传输完成的函数。

官方的没有加,我被坑了两天。不知道STM的DMA及SDRAM速度如何,是否跟速度有关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方的没有加,我被坑了两天。不知道STM的DMA及SDRAM速度如何,是否跟速度有关联。

ST的有个专门的DMA2D功能,用来实现LCD接口的DMA功能,速度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要加等待。个人理解的多缓冲机理如下,错误之处望指正:
打开WM时,GUI_Exec函数发现窗口失效,此时启动回调函数进行buffer的复制(buffer0->buffer1),复制完成后,在buffer1中重绘,重绘完成后通过LCD_X_DisplayDriver中的LCD_X_SHOWBUFFER抛出消息,既可用的buffer编 ..

谢谢兄弟提供的文档。,这个emWin多缓冲还没有怎么研究过,我现在一直用的是开启内存设备

网友(2017-09-25):
引用 网友B:
确实要加等待。个人理解的多缓冲机理如下,错误之处望指正:
打开WM时,GUI_Exec函数发现窗口失效,此时启动回调函数进行buffer的复制(buffer0->buffer1),复制完成后,在buffer1中重绘,重绘完成后通过LCD_X_DisplayDriver中的LCD_X_SHOWBUFFER抛出消息,既可用的buffer编 ..

楼主 有lpc1788使用DMA copy的例子吗 我想参考一下  在emwin使用三缓冲的时候 我把等待加上但是使用lpc1788 DMA copy还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