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安富莱代码中断使用的事宜

楼主(2015-11-23):
   安富莱代码里面的硬件中断为什么都设置高于(优先级)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5)的优先级?这样会造成临界保护taskENTER_CRITICAL()无法阻止硬件中断,在特殊应用中,会造成BUG,比如软件模拟时序写读I2C时候,一般都要用临界资源保护。随意中断读写过程会出错。

网友:
以V4开发板里面的程序为准,V5的还没有升级,过些日子写FreeRTOS教程时进行升级。

========================
另外中断的优先级可以设置高于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这些需需要高实时性的中断不受此限制,条件是不要在中断里面调用
FreeRTOS的任何API。

这问题我在这个帖子里面有说: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8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V4开发板里面的程序为准,V5的还没有升级,过些日子写FreeRTOS教程时进行升级。

========================
另外中断的优先级可以设置高于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这些需需要高实时性的中断不受此限制,条件是不要在中断里面调用
FreeRTOS的任何API。

网友:
明白,但是其实这个应用是很矛盾的,比如比如软件模拟时序写读I2C时候,一般都要用临界资源保护。如果优先级都比系统调用的高的话,临界区处理函数关不掉有实时性高的硬件中断,很容易造成I2C读写过程会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白,但是其实这个应用是很矛盾的,比如比如软件模拟时序写读I2C时候,一般都要用临界资源保护。如果优先级都比系统调用的高的话,临界区处理函数关不掉有实时性高的硬件中断,很容易造成I2C读写过程会出错。

网友:
所以对于你应用而言不适合采用这种方式,适合把所有中断都关闭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对于你应用而言不适合采用这种方式,适合把所有中断都关闭掉。

嗯。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