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u盘使用fatfs 读写错误 ??

楼主(2015-11-23):
使用fatfs对u盘进行读写,

使用f_open();  这个函数时,返回错误代码1,FR_DISK_ERR,            /* (1) A hard error occurred in the low level disk I/O layer */

但是底层我已经检查过,貌似没有什么问题啊,请教下还有哪些情况啊 ??

网友:
跟踪进去,看到底是哪一个步骤出的错。底层里面代码可不少

网友:
楼主用的那个固件库在调试,是HAL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那个固件库在调试,是HAL库吗?

是hal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hal库

HAL库就不好帮到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