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串口驱动bsp_uart_fifo中的不解之处

楼主(2015-11-24):
首先,armfly的fifo思想真的是非常的好,鄙人也详细的分析了,真是收益匪浅。
我们之前做过一个项目,关于抄表的。对于每一帧(帧长度不固定)都要进行分析。之前就是通过时间判断一帧数据是否接收
完成,比如开始接收数据后,又10ms时间没有接收到数据,表示一帧数据接收完成。然后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分析。
如果使用fifo的思想,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还请教armfly?

网友:
帮顶,这方便没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这方便没经验。

我现在是在bsp_RunPer1ms里加了一个函数,判断接收buf中是否有数据更新,若有数据更新后,10ms以后没有数据更新,表示接收到一帧数据,读出数据,解析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是在bsp_RunPer1ms里加了一个函数,判断接收buf中是否有数据更新,若有数据更新后,10ms以后没有数据更新,表示接收到一帧数据,读出数据,解析帧。

可以在接收到一个数据后开启一个软定时器做超时处理,比如定时10ms之后就认为一帧结束,开始处理数据。

网友(2017-03-23):
挖个坟,stm32不是有个总线空闲中断嘛,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