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综合实例的有些文件,中文字是乱码

楼主(2015-11-26):
第66期:智能家居界面设计.rar  -》 MainTask.c  文件  中文字体是乱码
第70期:STemWin综合实验(仅800x480分辨率).rar  -》 MainTask.c  文件  中文字体是乱码

这是怎么回事呀?这两个文件我是在 http://pan.baidu.com/s/1o6N7Wqm  网盘下载的

网友:
是MDK5.XX编译出现这个问题了,如果是的话是因为这个版本的UTF-8解码方式跟MDK4.XX有区别了。
对于MDK5.XX版本暂时无解。

请使用MDK4.XX版本。

楼主:
别的文件中文不是乱码,我使用的是4.12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的文件中文不是乱码,我使用的是4.12版本

发个截图看看,直接就显示乱码么,4.12版本有些太早了,电脑上面没有安装这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截图

估计是版本太低了,不支持UTF-8解码。测试MDK4.54和MDK4.7X,MDK5.XX显示都没问题。

这个文件的属性是UTF-8编码的。

楼主:
现在我安装更高版本的keil,安装为keil4.7版,在keil里能够正常显示汉字,但把程序复制到word里,程序里的汉字变成乱码了,这改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安装更高版本的keil,安装为keil4.7版,在keil里能够正常显示汉字,但把程序复制到word里,程序里的汉字变成乱码了,这改怎么解决?

复制txt再复制到wor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版本太低了,不支持UTF-8解码。测试MDK4.54和MDK4.7X,MDK5.XX显示都没问题。

这个文件的属性是UTF-8编码的。

现在我安装更高版本的keil,安装为keil4.7版,在keil里能够正常显示汉字,但把程序复制到word里,程序里的汉字变成乱码了,这改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制txt再复制到word

我测试一下,是有的文件直接复制到word,汉字不是乱码,有的文件就算复制的过程,经过TXT但还是乱码

你测试一下  第66期:智能家居界面设计 项目中的,MainTask.h  App_SysFunction.c,这两个文件,就算复制TXT再复制到WORD也是乱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一下,是有的文件直接复制到word,汉字不是乱码,有的文件就算复制的过程,经过TXT但还是乱码

你测试一下  第66期:智能家居界面设计 项目中的,MainTask.h  App_SysFunction.c,这两个文件,就算复制TXT再复制到WORD也是乱码

安装雅黑字体,这样就不会出现乱码了,试试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93

楼主:
这么晚还没休息呀,真是太感谢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