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请问个freertos优先级问题

楼主(2015-11-26):
103 freertos实例代码中,为什么下面的优先级设置这么高为1?
#define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1  /* 由5修改为1 */

还有串口中断的所有抢占优先级也设为1?

网友:
我们的写BSP驱动有中断操作的都有自己的优先级分配,这个不比较纠结,自己根据自己的项目设置个即可。

改成1是为了只留下优先级0不受FreeRTOS,其余1-15全受FreeRTOS管理。
===============
这些都是个人的编程习惯,你根据自己的实际项目设置即可,不必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写BSP驱动有中断操作的都有自己的优先级分配,这个不比较纠结,自己根据自己的项目设置个即可。

改成1是为了只留下优先级0不受FreeRTOS,其余1-15全受FreeRTOS管理。
===============
这些都是个人的编程习惯,你根据自己的实际项目设置即可,不必纠结。

嗯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