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获取系统运行信息的相关宏定义可否不用

楼主(2015-11-27):
/* 用于获取系统运行信息的相关宏定义 */
#define configGENERATE_RUN_TIME_STATS                1
#define configUSE_STATS_FORMATTING_FUNCTIONS         1
#define portCONFIGURE_TIMER_FOR_RUN_TIME_STATS()     (ulHighFrequencyTimerTicks = 0ul)
#define portGET_RUN_TIME_COUNTER_VALUE()             ulHighFrequencyTimerTicks
//#define portALT_GET_RUN_TIME_COUNTER_VALUE           1
ulHighFrequencyTimerTicks 50US中断一次累加,感觉中断太频繁
以上如果都不定义,对系统运行是否有影响?

网友:
实际项目中这些功能都注释掉,这些仅用于调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