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V5开发板,EEPROM读写注意问题,写入后要加个检测保证完全写入再读取

楼主(2015-11-27):
V5开发板,EEPROM读写注意问题,写入后要加个检测保证完全写入再读取

特别注意一点,覆盖着两个文件后,V4, V5和V6板子这里都要选择AT24C128

网友A(2018-07-25):
#ifdef AT24C04
        #define EE_MODEL_NAME                "AT24C04"
        #define EE_DEV_ADDR                        0xA0                /* é豸μØÖ· */
        #define EE_PAGE_SIZE                8                        /* ò3Ãæ′óD¡(×Ö½ú) */
        #define EE_SIZE                                512                        /* ×üèYá¿(×Ö½ú) */
        #define EE_ADDR_BYTES                1                        /* μØÖ·×Ö½ú¸öêy */
        #define EE_ADDR_A8                        1                        /* μØÖ·×Ö½úμĸß8bitÔúê××Ö½ú */
#endif

#define EE_PAGE_SIZE                页面大小应该是16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def AT24C04
        #define EE_MODEL_NAME                "AT24C04"
        #define EE_DEV_ADDR                        0xA0                /* é豸μ ...

对。

网友B(2019-01-06):
版主,这个驱动程序支持AT24C16吗?需要怎么修改呢?

网友:
硬汉的代码风格没说的,而且还不断更新深入。
硬汉能整整I2C的硬件方式不,现在好多芯片都I2C的,速度起不来,占用时间太多一直用得不好,太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这个驱动程序支持AT24C16吗?需要怎么修改呢?

此贴三楼,坛友做了整理

可以同时操作02/04/08/16/32/64/128的程序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highlight=AT24

网友(2019-02-20):
“保证完全写入” 我理解之前的程序为什么穿插这么多延时了,也更有底气优化这个合理的节奏。感谢明示

网友(2020-09-21):
非常感谢分享, 解决了我困扰了两天的 无法写入只能读出的问题。UCOS-III系统中, 先写入后读取 无法保证写入的完整性。 (在此留言,希望对有困惑的小伙伴有所帮助。)

网友C(2021-08-30):
大家好,程序里面地址或上0x0E的话,发给AT24Cxx的A0、A1位应该是1b,但是原理图是将A0、A1接地了,怎个怎么理解啊,感觉A0、A1外部接地,程序里面或上0x0E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好,程序里面地址或上0x0E的话,发给AT24Cxx的A0、A1位应该是1b,但是原理图是将A0、A1接地了,怎个怎 ...

V5开发板的是C128,用不到这个引脚。用的是#else的操作

注意AT24C01/02/04/08/16/128发送设备地址时,8位数据的不同含义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id=87557&fromuid=58

网友C:
引用 楼主:
V5开发板的是C128,用不到这个引脚。用的是#else的操作

注意AT24C01/02/04/08/16/128发送设备地址时, ...

硬汉哥好,后面更新的驱动不是可以兼容AT24C02和AT24C04了么,那么如果改成这两个器件并参考V5的原理图的话这个程序是兼容不了的啊,是否应该改成这样:i2c_SendByte(EE_DEV_ADDR | I2C_WR | ((_usAddress >> 8)  << 1));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好,后面更新的驱动不是可以兼容AT24C02和AT24C04了么,那么如果改成这两个器件并参考V5的原理 ...

我们发的驱动仅支持我们的板子使用的型号

下面帖子三楼回复,坛友在我们的基础上整理了一个。你参考下。
注意AT24C01/02/04/08/16/128发送设备地址时,8位数据的不同含义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557&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发的驱动仅支持我们的板子使用的型号

下面帖子三楼回复,坛友在我们的基础上整理了一个。你参考下 ...

谢谢硬汉哥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