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请问ucosiii的时间戳那部分代码涉及到的DWG寄存器,哪里有具体描述啊。

楼主(2015-11-29):
请问ucosiii的时间戳那部分代码涉及到的DWG寄存器,哪里有具体描述啊。简单看了一下参考手册,文档里大概说移植ucosiii使用的寄存器是21位的,那么在计数器溢出时怎么办呢?
38.14.2  Time stamp packets, synchronization and overflow packets
Time stamp packets encode time stamp information, generic control and synchronization. It uses a 21-bit timestamp counter (with possible prescalers) which is reset at each time
stamp packet emission
. This counter can be either clocked by the CPU clock or the SWV clock.

网友:
不是DWG而是DWT组件,是Cortex-M3/M4内核调试组件的一部分,可以看权威指南里面的说明。
或者看STM32参考手册的后面章节。

楼主:
不好意思,我打错了,我看的是DBG那部分内容。相关部分提到了时间戳那个计数器为21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打错了,我看的是DBG那部分内容。相关部分提到了时间戳那个计数器为21位的。

对于CM3/CM4系列来说,用的都是DWT里面的32位时钟周期计数器,这个在uC/CPU代码里面有实现。

楼主:
好的,谢谢,我再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