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 emWin官方Show Movie Support Features 实例 不明白?

楼主(2015-12-01):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071&page=1

emWin(STemWin, uCGUI)官方实例和界面演示效果汇总贴

其中有一个  Show Movie Support Features:emWin Movie Support.  实例
当中 的 程序只有一个MOVIE_ShowFeatures.c文件 ,这个文件只定义一个比较长的数组,请问如何使用这个程序,连MainTask()这个函数都没有如何使用呀?

网友:
有的,你可以看模拟器里面的:
====================================

楼主:
你这个是怎么下载的,我是在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71  下载的Show Movie Support Features:emWin Movie Support.

模拟器(exe):

这个压缩文件里只有一个MOVIE_ShowFeatures.exe  模拟器文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你可以看模拟器里面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上

下载个模拟器软件包,软件包里面就有的,可以下载这个emWin5.32软件包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12

我上面的截图就是emWin软件包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