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为什么只有EXTI_Line11中断,EXTI_Line10,不能中断,望指点。

楼主(2015-12-02):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SYSCFG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 Enable GPIOH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H, ENABLE);
        /* Configure PH10,11 pin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Init(GPIOH,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H, &GPIO_InitStructure);

    /* 连接 EXTI Line11 到 PH11 引脚 */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H, EXTI_PinSource11);
    /* 连接 EXTI Line10 到 PH10 引脚 */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H, EXTI_PinSource10);

    /* 配置 EXTI LineXXX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0 | EXTI_Line1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设置NVIC优先级分组为Group2:0-3抢占式优先级,0-3的响应式优先级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uint16_t MCjsq;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0) != RESET)
    {
        //EXTI->IMR&=~(1<<10);                 /* 关闭中断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0); /* 清除中断标志位 */
    wg_wucha.flag=1;
        //g_ucKey1IRQ = 10;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1) != RESET)
    {
        //EXTI->IMR&=~(1<<11);                 /* 关闭中断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1); /* 清除中断标志位 */
    yg_wucha.flag=1;
        //g_ucKey1IRQ = 11;
    }
}

网友:
看着没问题,单独配置下PH10看看能够使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