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NAND FLASH 模拟U盘无法格式化

楼主(2015-12-02):
如题,我使用STM32F103VE 和NAND Flash k9f2g08u0E 制作的U盘,底层驱动是移植安富莱开发板V3版本的,只是把R/B引脚接到了PD6上。现在的情况是FLASH能正常的初始化,ID也能读取出来。插入电脑之后也能正常连接,要等很长时间,大概30S左右,电脑才会出现一个可移动磁盘,会提示需要格式化,但是却无法格式化,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1. 采用我们V4板子里面的NAND驱动试试,这个驱动升级过一次,比V3的要稍完善些。

-------------------------------
另外过些日子会推出一个NAND 的完整解决方案,文件系统采用FlashFS,USB库采用RL-USB,实际测试效果不过,基本没有死机现象。

其中nandflash的文件系统采用FlashFS已经在V4板子上面发布了,有10几个例子。FlashFS自带擦写均衡,坏块管理和EC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到,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采用我们V4板子里面的NAND驱动试试,这个驱动升级过一次,比V3的要稍完善些。

-------------------------------
另外过些日子会推出一个NAND 的完整解决方案,文件系统采用FlashFS,USB库采用RL-USB,实际测试效果不过,基本没有死机现象。

.......
我现在直接上USB+NAND FLASH做U盘,  多次操作nand flash 导致需要格式化。  但是 windows 无法完成格式化, 只有通过单片机让他先 低级格式化才行, 如何在程序上优化呢? 用FATF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直接上USB+NAND FLASH做U盘,  多次操作nand flash 导致需要格式化。  但是 windows 无法完成格式化, 只有通过单片机让他先 低级格式化才行, 如何在程序上优化呢? 用FATFS,

我的也是,操作几次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你的问题解决没

网友(2016-05-04):
这个是例程有个地方错误导致的,见LUT代码那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