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AD7606数据采集模块

楼主(2015-12-03):
/* AD7606 FSMC总线地址,只能读,无需写 */
#define AD7606_RESULT()    *(__IO uint16_t *)0x6C400000
-------------------------------------------------------------------------------------------------------
g_tAD7606.sNowAdc[0] = AD7606_RESULT()*500/32768;    /* 读第1路样本 */
请问这两句是什么意思,没看懂

网友A:
读取STM32总线地址 0x6C400000  下所存储的内容。 也就是读取AD76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读取STM32总线地址 0x6C400000  下所存储的内容。 也就是读取AD7606。

网友:
请教下八通道同步采集,用16位并行总线读取最快吧,F4读取可以满足最高转换速率200KHz么

网友(2017-05-18):
楼主,最近我看这个例程也没太懂,如果楼楼懂了,方便给解答下吗?如果用FSMC读AD7606的数据在存入nandflash,但是AD7606的CS没有接入NE存储区,也没有接入固定地址,该怎么读呢?
沧海寄余生

网友B(2018-08-30):
引用 网友A:
读取STM32总线地址 0x6C400000  下所存储的内容。 也就是读取AD7606。

NE 4的总线地址不应该是0  x 6 c 000000 ,为什么例程中要设置为0 x 6 c 40000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NE 4的总线地址不应该是0  x 6 c 000000 ,为什么例程中要设置为0 x 6 c 400000呢?

这个帖子里面回复你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C:
请问一下,我的stm32开发板上没有GPIOH和GPIOI的引脚,在更换这两个GPIO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我的stm32开发板上没有GPIOH和GPIOI的引脚,在更换这两个GPIO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没问题,这两个是控制引脚

网友C(2018-09-29):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这两个是控制引脚

您好,在普通工作模式下,读到的数据都是负值,可以看到数据有变化,但是不正确,而且,我改变通道1,2,3,4的模拟输入,分别是串口输出的通道1,3,5,7改变。在使用FIFO工作模式时,读到的数据全是0.下图是通道1输入3.3V电压的输出
我的引脚配置为:
PD0/FSMC_D2
        PD1/FSMC_D3
        PD4/FSMC_NOE                --- ¶á¿ØÖÆDÅoÅ£¬OE = Output Enable £¬ N ±íê¾μíóDD§
        PD5/FSMC_NWE                --- D′¿ØÖÆDÅoÅ£¬AD7606 Ö»óD¶á£¬ÎTD′DÅoÅ
        PD8/FSMC_D13
        PD9/FSMC_D14
        PD10/FSMC_D15

        PD14/FSMC_D0
        PD15/FSMC_D1

        PE4/FSMC_A20                --- oíÖ÷Ƭѡò»ÆeòëÂë
        PE5/FSMC_A21                --- oíÖ÷Ƭѡò»ÆeòëÂë
        PE7/FSMC_D4
        PE8/FSMC_D5
        PE9/FSMC_D6
        PE10/FSMC_D7
        PE11/FSMC_D8
        PE12/FSMC_D9
        PE13/FSMC_D10
        PE14/FSMC_D11
        PE15/FSMC_D12

        PG12/FSMC_NE4                --- Ö÷Ƭѡ£¨TFT, OLED oí AD7606£©

        ÆäËûμÄ¿ØÖÆIO:

        PC9/DCMI_D0/AD7606_OS0                        ---> AD7606_OS0                OS2:OS0 Ñ¡Ôñêy×ÖÂË2¨2Îêy
        PC10/DCMI_D1/AD7606_OS1         ---> AD7606_OS1
        PC11/DCMI_D2/AD7606_OS2         ---> AD7606_OS2
        PA2/DCMI_D3/AD7606_CONVST      ---> AD7606_CONVST        Æô¶ˉADC×a»» (CONVSTA oí CONVSTB òѾ-2¢áa)
        PC14/DCMI_D4/AD7606_RAGE        ---> AD7606_RAGE        êäèëÄ£ÄaμçÑ1á¿3죬Õy¸o5V»òÕy¸o10V
        PC4/DCMI_D5/AD7606_RESET        ---> AD7606_RESET        ¸′λ
        PC6/DCMI_D6/AD7606_BUSY         ---> AD7606_BUSY        Ã|DÅo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在普通工作模式下,读到的数据都是负值,可以看到数据有变化,但是不正确,而且,我改变通道1,2,3 ...

以我们的AD7606模块为例是需要5V供电,这点有注意到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我们的AD7606模块为例是需要5V供电,这点有注意到没。

我用万用表测了,AD7606的+5v输入端口的输入电压是5.03V。控制端口的配置等除了在例程中的bsp_ad7606.c文件中,还在哪里有吗?是不是改的不对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用万用表测了,AD7606的+5v输入端口的输入电压是5.03V。控制端口的配置等除了在例程中的bsp_ad7606.c文 ...

方便的话,发下你的原理图,主要是使用的STM32引脚和你的配置看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发下你的原理图,主要是使用的STM32引脚和你的配置看下。

管脚连接与上图类似,但是将PH9,10,11,14,以及PI4,6换成了PC,9,10,11,14,4,6;将PH12换成了PA2;cs直接连接的低电平。设置 PD.00(D2), PD.01(D3), PD.04(NOE), PD.05(NWE), PD.08(D13), PD.09(D14),
         PD.10(D15), PD.14(D0), PD.15(D1) 为复用推挽输出

设置PE.07(D4), PE.08(D5), PE.09(D6), PE.10(D7), PE.11(D8), PE.12(D9), PE.13(D10),
                 PE.14(D11), PE.15(D12)为复用推挽输出
                 PC9/DCMI_D0/AD7606_OS0           ---> AD7606_OS0                OS2:OS0选择数字滤波器
                PC10/DCMI_D1/AD7606_OS1         ---> AD7606_OS1
                PC11/DCMI_D2/AD7606_OS2         ---> AD7606_OS2
                PA2/DCMI_D3/AD7606_CONVST      ---> AD7606_CONVST        启动ADC转换
                PC14/DCMI_D4/AD7606_RAGE        ---> AD7606_RAGE        输入量程
                PC4/DCMI_D5/AD7606_RESET        ---> AD7606_RESET        ¸复位

                PC6/DCMI_D6/AD7606_BUSY                        ---> AD7606_BUSY    转换结束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管脚连接与上图类似,但是将PH9,10,11,14,以及PI4,6换成了PC,9,10,11,14,4,6;将PH12换成了PA2;cs直 ...

硬件没问题啊,认真检测是不是每一个GPIO引脚都配置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