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V4 的开发板 游标例程

楼主(2015-12-04):
我用的STM32-V4 的开发板,“V5-530a_指针输入设备_uCOS-III+STemWin5.28+FatFS(含IAR和MDK)”这个历程我下载到板子上,游标移动一下就自动回到原点了,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刚刚在4.3寸和3.5寸屏上面都测试了,没问题,楼主检查下板子的摇杆是否还好用,找个按键串口打印的例子,看看有问题不。

网友:
测试了下,电容屏有问题,把这个地方注释掉就可以了,要不电容触摸屏和摇杆都发触摸消息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