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中文字库以及图片存放问题(外部NandFlash+FATFS)实现方法

楼主(2015-12-09):
由于407内存有限,现打算外挂1Mbit的nandflash,将用到的中文字库和图片文件以及一些固定的参数存放到nandflash里面。
字库和图片文件较大,如果直接以.c的格式编译进工程,407的内存是无法满足的,现想到用超级终端利用串口分段发送数
据,407接收然后再用文件系统将数据写入nandflash,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没有这么小的nandflash哦,1Mbit才128KB,现在最小的nandflash也得128MB。

使用nandflash的话可以模拟U盘和给nandflash加文件系统。

网友:
你是不是搞错单位了,现在市面上的nand flash 最少也得128M, 我的想法是通过nand flash 模拟U盘,把东西通过电脑拉进去。 之后通过fatfs 读取里面数据。      话说,nand flash是有缺陷的(尽管便宜,性价比高),但是他存在坏块~,  话说硬汉,上次问你如果用你的例程nand flash 做项目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 还没回答额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写错单位了,应该是128MB, 1Gbit。我研究一下硬汉大哥模拟U盘的例程,有没有文档资料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搞错单位了,现在市面上的nand flash 最少也得128M, 我的想法是通过nand flash 模拟U盘,把东西通过电脑拉进去。 之后通过fatfs 读取里面数据。      话说,nand flash是有缺陷的(尽管便宜,性价比高),但是他存在坏块~,  话 ..

是哦,NandFlash坏块的问题也挺让人头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搞错单位了,现在市面上的nand flash 最少也得128M, 我的想法是通过nand flash 模拟U盘,把东西通过电脑拉进去。 之后通过fatfs 读取里面数据。      话说,nand flash是有缺陷的(尽管便宜,性价比高),但是他存在坏块~,  话 ..

F407板子现在用的是站长做的驱动,这个驱动在源码文件的开头,站长描述了存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是我写错单位了,应该是128MB, 1Gbit。我研究一下硬汉大哥模拟U盘的例程,有没有文档资料分享一下。

暂时还没有哦。

网友:
图片,字库可以放在 spi flash 里面,速度应该不nand flash 漫步了多少的,

网友:
如果存放参数,尤其系统中不停改变的参数的话,还是放片EEPROM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字库可以放在 spi flash 里面,速度应该不nand flash 漫步了多少的,

字库挺大的哦,我这两个字库,一个5m 一个2m 加上其他一些图片等等的,spi flash 是不怎么考虑了, 而且速度也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