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RTX的SVC中断问题

楼主(2015-12-11):
看了楼主新发的RTX教程,关于RTX的SVC中断问题还是有点疑惑:

#define os_sys_init(tsk)              os_set_env();                           \
                                      _os_sys_init((U32)rt_sys_init,tsk,0,NULL)

extern void      _os_sys_init(U32 p, void (*task)(void), U32 prio_stksz,
                                     void *stk)                        __SVC_0;//网上查了资料,四个参数用r0~r3传递,不知对不对,#define __SVC_0         __svc_indirect(0)
到这就进SVC_Handler()里面了,
       .......
        MRS     R0,PSP                  ; Read PSP
        LDR     R1,[R0,#24]             ; Read Saved PC from Stack
        LDRB    R1,[R1,#-2]             ; Load SVC Number
        CBNZ    R1,SVC_User//非零跳转

        LDM     R0,{R0-R3,R12}          ; Read R0-R3,R12 from stack
        BLX     R12                     ; Call SVC Function
        ......
        疑问就在这,R12里是这么东西呢,为什么要调到R12中的地址运行。
        网上资料又说APCS标准,R12此时是指令指针ip,很多说法ip = sp,或是ip = lr;想不明白,请论坛大神帮忙解答下。

网友:
这里的R12就是函数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R12就是函数地址。

仿真看,确实是这样。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这么特殊要用R12传递第一个参数,没找到相关资料。

楼主:
终于找到为什么了,RealView编译工具3.1版里面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终于找到为什么了,RealView编译工具3.1版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R12就是函数地址。

遇到个想了好久无法理解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我断章取义了:
Sys_Switch
       .......
        LDR     R12,[R2,#TCB_TSTACK]    ; os_tsk.new->tsk_stack
        LDMIA   R12!,{R4-R11}           ; Restore New Context,这里恢复R4~R11寄存器
        MSR     PSP,R12                 ; Write PSP。此时R12指向的就是栈中R0的位置

        LDRB    R3,[R2,#TCB_RETUPD]     ; Update ret_val?
        CBZ     R3,Sys_Exit
        LDRB    R3,[R2,#TCB_RETVAL]     ; Write os_tsk.new->ret_val
        STR     R3,[R12]   ;这里是向R0中写值?
       这样的话不是破坏栈中R0数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个想了好久无法理解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我断章取义了:
Sys_Switch
       .......
LDR     R12,[R2,#TCB_TSTACK]    ; os_tsk.new->tsk_stac ..

貌似理解了些,不知对不对,请坛主指正。
P_TCB->ret_upd = 1
在SVC_Handler中被置1.
SVC中断服务被系统内核或用户调用,根据需要用R0~R3返回结果
用户级SVC服务:
__svc(x),为汇编编译器关键字,被它修饰的函数参数与普通子函数调用返回值规则一致
系统内核SVC服务:
__svc_indirect(int svc_num) return-typefunction-name(int real_num, [argument-list]);
real_num该值通过r12寄存器传递到中断处理函数中(异常时r12会入栈,
得从栈里取出)。此时r12为指令指针IP;

P_TCB->ret_upd = 0
在PENSV_Handler中被置0.

    R2 = os_tsk.new;
    LDRB    R3,[R2,#TCB_RETUPD]     ; Update ret_val?
    CBZ     R3,Sys_Exit                          //ret->upd = 0,任务就绪是在pensv中切换
    //ret->upd = 1.该任务在SVC中失能,此处又就绪,则返回结果到R0中。
        LDRB    R3,[R2,#TCB_RETVAL]     ; Write os_tsk.new->ret_val
        STR     R3,[R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个想了好久无法理解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我断章取义了:
Sys_Switch
       .......
LDR     R12,[R2,#TCB_TSTACK]    ; os_tsk.new->tsk_stac ..

是的  就是要破坏r0的值  这个是rtx给每个系统调用赋予的一个有意义的返回值

rtx有很多返回值选项 例如ok tmo mbx等等

比如获得某个邮箱消息: 马上得到是ok ,通过等待成功是mbx ,超时是tmo
就是通过修改这个返回值的方式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就是要破坏r0的值  这个是rtx给每个系统调用赋予的一个有意义的返回值

rtx有很多返回值选项 例如ok tmo mbx等等

网友:
明白你意思了。之前是按ucos的调度来理解的,所以对R0返回值问题有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