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如何在FatFS 读取.TXT中特定的汉字~

楼主(2015-12-12):
问题: 在nand flash中存入一个 01.txt   ,之后在单片机上通过fatfs(当然,其他文件系统也行)读取它, 01.txt的内容是: 01.开灯  02.关掉 03.白炽灯
那我该如何读取到“开灯”这个特定的汉字呢?
我自己的思路: 先通过一数组pBuff,把01.txt的数据全部存入pBuff,之后通过strpos对比pBuff[],找到特定字“01.”的地址(用strpos这个函数),就知道紧跟后面的函数的地址X
             此时,我们把pBuff[x],和pBuff[x+1]拿出来就是 "开"、"灯"了。

当然,上面的方法还有待验证,结果我稍后尝试。大家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网友:
可以给每个命令的开头设置一个特殊的字符,单字节字符就行,比如用*号表示命令的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给每个命令的开头设置一个特殊的字符,单字节字符就行,比如用*号表示命令的识别。
问题: 在nand flash中存入一个 01.txt   ,之后在单片机上通过fatfs(当然,其他文件系统也行)读取它, 01.txt的内容是: 01.开灯  02.关掉 03.白炽灯
那我该如何读取到“开灯”这个特定的汉字呢?
我自己的思路: 先通过一数组pBuff,把01.txt的数据全部存入pBuff,之后通过strpos对比pBuff[],找到特定字“01.”的地址(用strpos这个函数),就知道紧跟后面的函数的地址X
             此时,我们把pBuff[x],和pBuff[x+1]拿出来就是 "开"、"灯"了。

当然,上面的方法还有待验证,结果我稍后尝试。大家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什么意思? 如果按你的说法岂不是都变成了 *开打  *关灯?
我现在需要识别里面全部的字,分别取出来显示。 比如在第一个 BUTTOM 显示开灯, 第二个 BUTTOM显示关灯。
以后我只要改.txt 里面的关灯  开灯,就可以在emwin实现动态显示汉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 在nand flash中存入一个 01.txt   ,之后在单片机上通过fatfs(当然,其他文件系统也行)读取它, 01.txt的内容是: 01.开灯  02.关掉 03.白炽灯
那我该如何读取到“开灯”这个特定的汉字呢?
我自己的思路: 先通过一数组pBuff,把01.txt的数据全部 ..

可以的,那就按照你自己的思路实现即可。

楼主:
已经实现,  利用 strstr 函数 读取~

网友:
这不是sscanf的用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sscanf的用法么

stm32 的string.h 库中没有你这个函数, 有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32 的string.h 库中没有你这个函数, 有限制~

我用过sscanf啊,而且这个是在stdio中的

sprintf用于格式化字符串,sscanf就是从格式化字符串里获得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