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norflash中读取图片不能显示

楼主(2015-12-14):
在STM32-V4 例程上改的,想从norflash中读取图片,norflash中存的数据也是v4板子出厂的.bin文件,
图片地址:0x64000000+0x200000 大小:0x3FC00
屏幕上什么都没显示,帮忙看一下这个程序有问题吗?
static void _ShowBMP(const char * sFilename)
{
    int XSize, YSize;
    GUI_HMEM hMem;
    char *_acBuffer;
    int i;

    hMem = GUI_ALLOC_AllocZero(1024*700);
    _acBuffer = GUI_ALLOC_h2p(hMem);
    result = f_open(&file, sFilename,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 FA_OPEN_ALWAYS);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

    for(i = 0; i < 0x3FC00 / 512; i++)
    {
        memcpy(_acBuffer, (char *)(0x64000000+0x200000+i*512), 512);
        _acBuffer += 512;
    }
    _acBuffer = GUI_ALLOC_h2p(hMem);
    GUI_BMP_Draw(_acBuffer,  20,20);
}

网友:
你这里都释放掉内存了,_acBuffer = GUI_ALLOC_h2p(hMem);
再调用显示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都释放掉内存了,_acBuffer = GUI_ALLOC_h2p(hMem);
再调用显示无效。

网友:
_acBuffer = GUI_ALLOC_h2p(hMem);
是重新获得所申请内存的首地址,不释放内存吧
例程里也是这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_acBuffer = GUI_ALLOC_h2p(hMem);
是重新获得所申请内存的首地址,不释放内存吧
例程里也是这么用的
_acBuffer = GUI_ALLOC_h2p(hMem);
是重新获得所申请内存的首地址,不释放内存吧
例程里也是这么用的

网友:
不好意思,是我看错了,那个bin文件不能用这个函数 GUI_BMP_Draw进行显示,这个函数是显示原始的BMP图片用的
出厂程序里面的bin是只有图片数据而没有图片文件头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是我看错了,那个bin文件不能用这个函数 GUI_BMP_Draw进行显示,这个函数是显示原始的BMP图片用的
出厂程序里面的bin是只有图片数据而没有图片文件头数据的。

网友:
要用哪个函数显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用哪个函数显示呢?

简单说这个图片数据不适应于emWin,这个是裸机上使用的。用的另外一个软件转换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