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的内存设定与刷新速度密切相关,实测结果

楼主(2015-12-15):
今日做了一下emwin的界面刷新的测试。主芯片是F103,使用内部RAM,屏的分辨率800x480,RA8875控制。

一个界面,包含8个text控件和1个graphic控件。每1s刷新一次。设定不同的emwin缓存,使用IO实测刷新实际的占用周期。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45)

//示波器实测 2015-12-15
//如果改为20k,主界面控件刷新时间高达2s.
//如果改为30k,主界面控件刷新时间高达0.6s.
//如果改为40k,主界面控件刷新时间0.35s
//如果改为45k,主界面控件刷新时间0.22s; 全屏界面切换-刷新耗时1s

刷新时间只有在0.1s以内,视觉效果才感觉好。
所以,使用F103做界面的话,最好要外扩SRAM,内部的实在太局促了。。。

另外,如果有2个界面需要切换,最好把不用的界面hide起来。hide的界面会执行WM_TIMER中的命令,但是不会刷新界面。
如果使用WM_BringToTop和WM_BringToBottom的话,bottom'的界面还是会占用相当多的资源。实测感觉上是,先刷新bottom的窗口,还要再刷新top的窗口,无谓的耗用资源。

实测Graphic控件消耗刷新时间最多。即使我只是往其中加入一个数据,刷新一个尺寸250x500的Graphic控件需要约70ms。显示效果只是曲线往左边移了一格而已。

网友:
不错,话说这个时间是怎么测的?

网友:
你是通过隐藏界面的方式来实现多个界面的么,这样任意时刻不是存在多个界面元素么。。。

这样做不知道内存占用和系统占用多不多,我记得官方有个例子是虚拟一个比真实屏幕大得多的界面
然后将不少界面放到其他地方保证窗口不剪切,界面切换只需要修改显示坐标,刷新速度相当的快,但是内存消耗就比较大了,此做法可以避免剪切域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话说这个时间是怎么测的?

函数执行的入口和出口设定IO的高低电平,然后用示波器测试高低电平的间隔时间。这个是比较准的。

比如界面的刷新时间是测试GUI_Delay()函数的耗时即可。不同界面下,这个函数的耗时完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通过隐藏界面的方式来实现多个界面的么,这样任意时刻不是存在多个界面元素么。。。

这样做不知道内存占用和系统占用多不多,我记得官方有个例子是虚拟一个比真实屏幕大得多的界面
然后将不少界面放到其他地方保证窗口不剪切,界面切换只需要修改显示坐标,刷新速度相当的快 ..

主要是基于这个考虑的。很多人说动态的窗口创建和消除几十次后,容易造成莫名死机。而且原因难以查找。

我有4个主要界面,初始化的时候就全部创建了,使用的时候通过hide和show进行切换。至少运行了一个月都没有任何死机的情况。 实际设定emwin缓存约40k,全部大小控件也有30个左右,emwin实际显示剩余可用的缓存有20k。

网友(2016-04-05):
emwin的刷新速率跟什么有关系呢?我的F429用的LTDC刷800*480的屏,RGB888格式,帧率在24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