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29  SDRAM 當 內部 RAM 用

楼主(2015-12-15):
因為 需要量測大量數據  所以需要 SDRAM 來當 內部RAM  存資料
也知道 SDRAM  需要一段時間刷新一次 來保存資料

目前參考

外部SRAM實驗,讓STM32的外部SRAM操作跟內部SRAM一樣(轉)

但這是 以SRAM 來用,不知道 SDRAM  可不可以這樣用?
因為 用了之後 數據有時候會不對....(ex:量測資料正確後加資料存入SD卡 ,數值就跑掉了 ,但用內部RAM 數值就正確)

而官方例子 是用 ""副程式""去接收、寫入
但我是要直接定義矩陣  例如  A [ 1000000 ]  與官方範例不一樣  ,所以這樣內部RAM 不夠
各位知道 SDRAM 當 內部 RAM 用的方法嗎?
建議也可以
萬分感謝

网友:
如果是用外部SDRAM直接参与运算的话,建议不要使用SDRAM,比使用内部SRAM要差不少。
方法也有不少,我自己的话一般就是定义一个指针变量,指针变量指向SDRAM,然后操作使用。

楼主:
uint16_t * ad_test = (unsigned short *)(0xD0000000); //SDRAM         這樣可以嗎?
請問版主  可以舉個例子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uint16_t * ad_test = (unsigned short *)(0xD0000000); //SDRAM         這樣可以嗎?
請問版主  可以舉個例子嗎?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2016-01-29):
如果程序正在读写数据时,刚好LCD控制器又要刷新而读取SDRAM数据,这个冲突会不会导致显示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程序正在读写数据时,刚好LCD控制器又要刷新而读取SDRAM数据,这个冲突会不会导致显示异常?

不冲突,现在使用emWin就是SDRAM既做显存,又做数据缓存。

网友(2016-03-02):
看看这个就可以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4755-1-1.html

这个方法使用更加简单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就可以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4755-1-1.html

网友D:
很久以前我就发过一个,实战价值不大,外部SRAM或者SDRAM还是速度太慢,
SDRAM或者SRAM进行动态内存管理比合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16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久以前我就发过一个,实战价值不大,外部SRAM或者SDRAM还是速度太慢,
SDRAM或者SRAM进行动态内存管理比合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16

感谢感谢啊,原来是这摸回事啊

网友(2019-03-26):
引用 网友D:
很久以前我就发过一个,实战价值不大,外部SRAM或者SDRAM还是速度太慢,
SDRAM或者SRAM进行动态内存管理比 ...

能帮忙看一下我的那个关于SDRAM的帖子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很久以前我就发过一个,实战价值不大,外部SRAM或者SDRAM还是速度太慢,
SDRAM或者SRAM进行动态内存管理比 ...

能帮忙看一下我的那个关于SDRAM帖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帮忙看一下我的那个关于SDRAM帖子吗

在你的那个帖子回复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