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429自带液晶驱动 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5-12-19):
听说 f429自带液晶驱动 但怎么驱动不同的液晶呢?液晶有不同厂家,不同大小,怎么根据当前的液晶写出不同的驱动呢?求指教

楼主:
另外再问一下,F429IGT6做成两层板子行不行?

网友:
配置下时序就行了,跟使用F407驱动RA8875,SSD1963,ILI94XX配置FSMC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再问一下,F429IGT6做成两层板子行不行?

可以的,我们的429是做的4层板

网友:
429带了液晶驱动器,可以直接驱动RGB接口的TFT,而RGB是标准的接口,液晶厂家都要遵守,只是在时序上有些不一样,这个在429上调下参数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再问一下,F429IGT6做成两层板子行不行?

最好四层,如果简单的板子两层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