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5寸电阻屏,触摸经常错误

楼主(2015-12-21):
在屏幕上加了几个按键,在按了第一个按键后,如果马上按第二个按键,会显示按了第一个按键,怀疑是触摸缓存的问题,但是加了清楚缓存TOUCH_CelarFIFO();也没什么改变,请问这个要怎么解决?

网友:
使用V5的出厂程序多测试下,看看有问题不。如果老是出问题的话,建议联系旺旺售后,看看是不是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V5的出厂程序多测试下,看看有问题不。如果老是出问题的话,建议联系旺旺售后,看看是不是屏有问题。

开发板上是没问题的,我现在是重新画的板子然后接5寸屏,我觉得是我的与触摸相关的程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发板上是没问题的,我现在是重新画的板子然后接5寸屏,我觉得是我的与触摸相关的程序不对

把emWin的游标箭头显示出来,是不是没有校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