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uCOS中如何调用bsp_timer中的软件定时器?

楼主(2015-12-22):
因为UCOS使用系统的滴答时钟,所以bsp_timer中的软件定时器就不能用了。
我的想法是自己搞了定时器,然后在模仿滴答时钟的写法,也搞几个软件定时器。
或者是直接在启动任务中模仿滴答时钟写法,建立软件定时器。

网友:
uCOS-II和III本身支持软定时器,有专门的组件,使用起来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OS-II和III本身支持软定时器,有专门的组件,使用起来更方便。
您说的是os_tmr中的那些函数吧?
假如我要对串口发来的数据进行超时判断,用bsp的软件定时器很容易
但我不知道如何使用os_tmr中的那些函数,
对bsp_esp8266中的WaitResponse来进行超时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是os_tmr中的那些函数吧?
假如我要对串口发来的数据进行超时判断,用bsp的软件定时器很容易
但我不知道如何使用os_tmr中的那些函数,
对bsp_esp8266中的WaitResponse来进行超时判断。

网友:
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
方法一:
一个是把裸机时的软定时器实现移植到到uCOS上面,将原来在滴答定时器中断中的函数
放在这个钩子函数里面:App_OS_TimeTickHook。

方法二:
可以用uCOS的定时器中单次定时器功能,然后调用查询函数查询是否完成OSTmrStateG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