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问 JLINK V9为何识别不了F405了

楼主(2015-12-23):
请问大家

将程序烧进F405以后正常运行
后来要修改程序再烧写
JLINK V9却识别不了F405了
用的是SWD模式 四线的

后来用5线的也不行

F405能正常运行
请问 JLINK V9为何识别不了F405了
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SWD接口锁住了。解锁下,让F405进入ISP下载模式,试试看。

楼主:
谢谢
请讲详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请讲详细些

网友:
就是改变F405的启动方式,平时我们都是从flash驱动,改成从系统flash启动,也就是进入到ISP下载模式了。设置boot引脚就可以了。

就跟使用官方的串口下载软件下载程序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