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CAN 通信问题

楼主(2015-12-23):
现在遇到个问题,就是一个主机(计算机,用 周立功的PCI-9820卡),带64个从机(stm32f103)通信,进行CAN通信,开机时,主机发送广播复位命令,所有从机都能接收到,当主机、从机通信一段时间后,主机再给从机发送广播复位命令,有的从机就接收不到了,有的能接收到,请问这是为什么?

注:通信时,从机是主动给主机上传在线信息的。隔10秒左右上传一次。
      如果只带4,5个从机的话,那所有从机都能接收到广播的复位命令

网友:
主机和这些从机间是怎么样的接线方式,手拉手的方式吗,中端电阻就接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机和这些从机间是怎么样的接线方式,手拉手的方式吗,中端电阻就接上了吧。

有中端电阻,只接一边,但不是手拉手方式,这对通信有影响吗?

网友:
你可以在节点程序里面看看can错误情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在节点程序里面看看can错误情况呀

能详细说明一下,怎么看节点的错误情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详细说明一下,怎么看节点的错误情况吗?

CAN有专门的错误状态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机和这些从机间是怎么样的接线方式,手拉手的方式吗,中端电阻就接上了吧。

能详细说说是否必须要用手拉手方式,还是当从机当到一定数量要用手拉手方式(要是达到一定数量,这个数量是多少),中端电阻是接到最远的一个从机上,还是接到两边最远的从机上(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有专门的错误状态寄存器。

能详细说说是否必须要用手拉手方式,还是当从机当到一定数量要用手拉手方式(要是达到一定数量,这个数量是多少),中端电阻是接到最远的一个从机上,还是接到两边最远的从机上(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