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TX操作系统教程】第8章 任务优先级修改

楼主(2015-12-24):
第8章      任务优先级修改

    本章节主要为大家讲解RTX任务优先级设置的注意事项,任务优先级的分配方案及其相关的一个例子,内容相对比较简单。
    本章教程配套的例子含Cortex-M3内核的STM32F103和Cortex-M4内核的STM32F407。
8.1 任务优先级设置注意事项
8.2 任务优先级分配方案
8.3 任务优先级设置
8.4 实验例程说明
8.5         总结

8.1  任务优先级设置注意事项

    RTX操作系统任务优先级的设置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u 设置任务的优先级时,数值越小优先级越低。
u 最低任务优先级是0,此优先级被空闲任务使用,任何其它任务都不可以使用。
u 用户可以设置的优先级范围是1-254,由于RTX支持时间片调度,所以也是支持用户任务设置为相同的优先级。
u 优先级255被保留,用于最重要的任务。

楼主:
8.2  任务优先级分配方案

    对于初学者,有时候会纠结任务优先级设置为多少合适,因为任务优先级设置多少是没有标准的。对于这个问题,RTX有一个推荐的设置标准,任务优先级设置推荐方式如下图8.1所示:
图8.1 任务优先级分配方案

u IRQ任务:IRQ任务是指通过中断服务程序进行触发的任务,此类任务应该设置为所有任务里面优先级最高的。
u 高优先级后台任务:比如按键检测,触摸检测,USB消息处理,串口消息处理等,都可以归为这一类任务。
u 低优先级的时间片调度任务:比如emWin的界面显示,LED数码管的显示等不需要实时执行的都可以归为这一类任务。实际应用中用户不必拘泥于将这些任务都设置为优先级1的同优先级任务,可以设置多个优先级,只需注意这类任务不需要高实时性。
u 空闲任务:空闲任务是系统任务。
u 特别注意:IRQ任务和高优先级任务必须设置为阻塞式(调用消息等待或者延迟等函数即可),只有这样高优先级任务才会释放CPU的使用权,从低优先级任务才有机会得到执行。

这里的优先级分配方案是RTX操作系统推荐的一种方式,实际项目也可以不采用这种方法。调试出适合项目需求的才是最好的。

楼主:
8.3    任务优先级设置

    除了创建任务时可以设置任务优先级,也可以通过下面两个函数修改任务优先级:
u  os_tsk_prio
u  os_tsk_prio_self
关于这两个函数的讲解及其使用方法可以看教程第3章3.3小节里面说的参考资料rlarm.chm文件

这里重点的说一下函数os_tsk_prio。
函数原型:
OS_RESULT os_tsk_prio (
    OS_TID task_id,       /* 任务ID */
    U8     new_prio );    /* 新的任务优先级 (1-254) */

函数描述:
函数os_tsk_prio用于修改任务的优先级。
u 第1个参数填任务的ID。如果ID参数是0,那么设置就是当前任务的优先级。
u 第2个参数修改任务的优先级,如果new_prio的数值比当前执行任务的优先级大,将触发一次任务切换,切换到任务ID为task_id的任务中。如果new_pro的数值比当前执行任务的优先级小,当前任务会继续执行。
u 如果任务优先级修改成功,函数返回OS_R_OK,其余所有情况返回OS_R_NOK,比如所写的任务ID不存在或者任务还没有启动。
使用这个函数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参数new_prio的范围是1-254。
2.     被修改任务的新优先级会一直保持有效直到用户再次修改。
3.     优先级0用于空闲任务,如果用户将这个参数设置为0的话,RTX系统会将其更改为1。优先级255被保留用于最重要的任务。
4.    对于RTX操作系统来说,优先级参数中数值越小优先级越低,也就是说空闲任务的优先级是最低的,因为它的优先级数值是0
使用举例:
/*
**********************************************************************************************************
                                                    变量
**********************************************************************************************************
*/
static uint64_t AppTaskUserIFStk[512/8];  /* 任务栈 */
/* 任务句柄 */
OS_TID HandleTaskUserIF = NULL;
/*
*********************************************************************************************************
*    函 数 名: AppTaskChangePrio
*    功能说明: 修改任务优先级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AppTaskDelete (void)
{
     HandleTaskUserIF = os_tsk_create_user(AppTaskUserIF,             /* 任务函数 */
                                           1,                         /* 任务优先级 */
                                           &AppTaskUserIFStk,         /* 任务栈 */
                                           sizeof(AppTaskUserIF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
     if(os_tsk_prio(HandleTaskLED, 3) == OS_R_OK)
     {
         printf("任务AppTaskLED优先级修改成功\\r\\n");
     }
     else
     {
         printf("任务AppTaskLED优先级修改失败\\r\\n");
     }

}

楼主:
8.4  实验例程说明

8.4.1     STM32F103开发板实验

配套例子:
    V4-403_RTX实验_任务优先级修改
实验目的:
    1. 学习RTX的任务优先级修改。
实验内容:
    1. K1按键按下,串口打印。
    2. K2按键按下,将任务AppTaskLED的优先级由2修改为3。
    3. k3按键按下,将任务AppTaskLED的优先级由3修改为2。
    4. 各个任务实现的功能如下:
      AppTaskUserIF任务   :按键消息处理。
      AppTaskLED任务     :LED闪烁。
      AppTaskMsgPro任务 :消息处理,这里是用作LED闪烁。
      AppTaskStart任务    :启动任务,也是最高优先级任务,这里实现按键扫描。
RTX配置:
    RTX配置向导详情如下:

u  Task Configuration
l Number of concurrent running tasks
    允许创建4个任务,实际创建了如下四个任务
                    AppTaskUserIF任务   :按键消息处理。
                    AppTaskLED任务     :LED闪烁。
                    AppTaskMsgPro任务 :消息处理,这里是用作LED闪烁。
                    AppTaskStart任务    :启动任务,也是最高优先级任务,这里实现按键扫描。
l Number of tasks with user-provided stack
    创建的4个任务都是采用自定义堆栈方式。
RTX任务调试信息:

程序设计:
u  任务栈大小分配:
    staticuint64_t AppTaskUserIFStk[512/8];   /* 任务栈 */
    staticuint64_t AppTaskLEDStk[256/8];      /* 任务栈 */
    staticuint64_t AppTaskMsgProStk[512/8];  /* 任务栈 */
    staticuint64_t AppTaskStartStk[512/8];     /* 任务栈 */
      将任务栈定义成uint64_t类型可以保证任务栈是8字节对齐的,8字节对齐的含义就是数组的首地址对8求余等于0。如果不做8字节对齐的话,部分C语言库函数,浮点运算和uint64_t类型数据运算会出问题。
u  系统栈大小分配:

u  RTX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 (void)
{
     /* 初始化外设 */
     bsp_Init();

     /* 创建启动任务 */
     os_sys_init_user (AppTaskStart,             /* 任务函数 */
                       4,                        /* 任务优先级 */
                       &AppTaskStartStk,         /* 任务栈 */
                       sizeof(AppTaskStart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
     while(1);
}

u  RTX任务创建:
/*
*********************************************************************************************************
*    函 数 名: AppTaskCreate
*    功能说明: 创建应用任务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AppTaskCreate (void)
{
     HandleTaskUserIF = os_tsk_create_user(AppTaskUserIF,             /* 任务函数 */
                                           1,                         /* 任务优先级 */
                                           &AppTaskUserIFStk,         /* 任务栈 */
                                           sizeof(AppTaskUserIF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

     HandleTaskLED = os_tsk_create_user(AppTaskLED,              /* 任务函数 */
                                        2,                       /* 任务优先级 */
                                        &AppTaskLEDStk,          /* 任务栈 */
                                        sizeof(AppTaskLED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

     HandleTaskMsgPro = os_tsk_create_user(AppTaskMsgPro,             /* 任务函数 */
                                           3,                         /* 任务优先级 */
                                           &AppTaskMsgProStk,         /* 任务栈 */
                                           sizeof(AppTaskMsgPro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
}

u  四个RTX任务的实现:
/*
*********************************************************************************************************
*    函 数 名: AppTaskUserIF
*    功能说明: 按键消息处理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1  (数值越小优先级越低,这个跟uCOS相反)
*********************************************************************************************************
*/
__task void AppTaskUserIF(void)
{
     uint8_t ucKeyCode;
    while(1)
    {
         ucKeyCode = bsp_GetKey();

         if (ucKeyCode != KEY_NONE)
         {
              switch (ucKeyCode)
              {
                   /* K1键按下,打印调试说明 */
                   case KEY_DOWN_K1:
                       printf("K1键按下,使用MDK中自带的RTX调试组件,请务必使用MDK4.74版本进行调试\\r\\n");
                       break;

                   /* K2键按下,修改任务AppTaskLED优先级 */
                   case KEY_DOWN_K2:
                       printf("K2键按下,将任务AppTaskLED的优先级由2修改为3\\r\\n");
                       if(os_tsk_prio(HandleTaskLED, 3) == OS_R_OK)
                       {
                            printf("任务AppTaskLED优先级修改成功\\r\\n");
                       }
                       else
                       {
                            printf("任务AppTaskLED优先级修改失败\\r\\n");
                       }
                       break;
                  /* K3键按下,修改任务AppTaskLED优先级 */
                   case KEY_DOWN_K3:
                       printf("K3键按下,将任务AppTaskLED的优先级由3修改为2\\r\\n");
                       if(os_tsk_prio(HandleTaskLED, 2) == OS_R_OK)
                       {
                            printf("任务AppTaskLED优先级修改成功\\r\\n");
                       }
                       else
                       {
                            printf("任务AppTaskLED优先级修改失败\\r\\n");
                       }
                       break;

                   /* 其他的键值不处理 */
                   default:
                       break;
              }
         }

         os_dly_wait(20);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LED
*    功能说明: LED闪烁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2
*********************************************************************************************************
*/
__task void AppTaskLED(void)
{
    while(1)
    {
         bsp_LedToggle(2);
         bsp_LedToggle(3);
        os_dly_wait(200);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MsgPro
*    功能说明: 信息处理,这里是用作LED闪烁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3
*********************************************************************************************************
*/
__task void AppTaskMsgPro(void)
{
    while(1)
    {
         bsp_LedToggle(1);
         bsp_LedToggle(4);
        os_dly_wait(300);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Start
*    功能说明: 启动任务,也就是最高优先级任务。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4
*********************************************************************************************************
*/
__task void AppTaskStart(void)
{
     AppTaskCreate();

    while(1)
    {
         /* 按键扫描 */
         bsp_KeyScan();
        os_dly_wait(10);
    }
}

8.4.2      STM32F407开发板实验

配套例子:
    V5-403_RTX实验_任务优先级修改
实验目的:
    1. 学习RTX的任务优先级修改。
实验内容:
    1. K1按键按下,串口打印。
    2. K2按键按下,将任务AppTaskLED的优先级由2修改为3。
    3. k3按键按下,将任务AppTaskLED的优先级由3修改为2。
    4. 各个任务实现的功能如下:
      AppTaskUserIF任务   :按键消息处理。
      AppTaskLED任务     :LED闪烁。
      AppTaskMsgPro任务 :消息处理,这里是用作LED闪烁。
      AppTaskStart任务    :启动任务,也是最高优先级任务,这里实现按键扫描。
RTX配置:
     RTX配置向导详情如下:

u  Task Configuration
l Number of concurrent running tasks
       允许创建4个任务,实际创建了如下四个任务
                     AppTaskUserIF任务   :按键消息处理。
                     AppTaskLED任务     :LED闪烁。
                     AppTaskMsgPro任务 :消息处理,这里是用作LED闪烁。
                     AppTaskStart任务    :启动任务,也是最高优先级任务,这里实现按键扫描。
l Number of tasks with user-provided stack
     创建的4个任务都是采用自定义堆栈方式。
RTX任务调试信息:

程序设计:
u  任务栈大小分配:
    staticuint64_t AppTaskUserIFStk[512/8];   /* 任务栈 */
    staticuint64_t AppTaskLEDStk[256/8];      /* 任务栈 */
    staticuint64_t AppTaskMsgProStk[512/8];  /* 任务栈 */
     staticuint64_t AppTaskStartStk[512/8];     /* 任务栈 */
      将任务栈定义成uint64_t类型可以保证任务栈是8字节对齐的,8字节对齐的含义就是数组的首地址对8求余等于0。如果不做8字节对齐的话,部分C语言库函数,浮点运算和uint64_t类型数据运算会出问题。
u  系统栈大小分配:

u  RTX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 (void)
{
     /* 初始化外设 */
     bsp_Init();

     /* 创建启动任务 */
     os_sys_init_user (AppTaskStart,             /* 任务函数 */
                       4,                        /* 任务优先级 */
                       &AppTaskStartStk,         /* 任务栈 */
                       sizeof(AppTaskStart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
     while(1);
}

u  RTX任务创建:
/*
*********************************************************************************************************
*    函 数 名: AppTaskCreate
*    功能说明: 创建应用任务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AppTaskCreate (void)
{
     HandleTaskUserIF = os_tsk_create_user(AppTaskUserIF,             /* 任务函数 */
                                           1,                         /* 任务优先级 */
                                           &AppTaskUserIFStk,         /* 任务栈 */
                                           sizeof(AppTaskUserIF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

     HandleTaskLED = os_tsk_create_user(AppTaskLED,              /* 任务函数 */
                                        2,                       /* 任务优先级 */
                                        &AppTaskLEDStk,          /* 任务栈 */
                                        sizeof(AppTaskLED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

     HandleTaskMsgPro = os_tsk_create_user(AppTaskMsgPro,             /* 任务函数 */
                                           3,                         /* 任务优先级 */
                                           &AppTaskMsgProStk,         /* 任务栈 */
                                           sizeof(AppTaskMsgPro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
}

u  四个RTX任务的实现:
/*
*********************************************************************************************************
*    函 数 名: AppTaskUserIF
*    功能说明: 按键消息处理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1  (数值越小优先级越低,这个跟uCOS相反)
*********************************************************************************************************
*/
__task void AppTaskUserIF(void)
{
     uint8_t ucKeyCode;
    while(1)
    {
         ucKeyCode = bsp_GetKey();

         if (ucKeyCode != KEY_NONE)
         {
              switch (ucKeyCode)
              {
                   /* K1键按下,打印调试说明 */
                   case KEY_DOWN_K1:
                       printf("K1键按下,使用MDK中自带的RTX调试组件,请务必使用MDK4.74版本进行调试\\r\\n");
                       break;

                   /* K2键按下,修改任务AppTaskLED优先级 */
                   case KEY_DOWN_K2:
                       printf("K2键按下,将任务AppTaskLED的优先级由2修改为3\\r\\n");
                       if(os_tsk_prio(HandleTaskLED, 3) == OS_R_OK)
                       {
                            printf("任务AppTaskLED优先级修改成功\\r\\n");
                       }
                       else
                       {
                            printf("任务AppTaskLED优先级修改失败\\r\\n");
                       }
                       break;
                   /* K3键按下,修改任务AppTaskLED优先级 */
                   case KEY_DOWN_K3:
                       printf("K3键按下,将任务AppTaskLED的优先级由3修改为2\\r\\n");
                       if(os_tsk_prio(HandleTaskLED, 2) == OS_R_OK)
                       {
                            printf("任务AppTaskLED优先级修改成功\\r\\n");
                       }
                       else
                       {
                            printf("任务AppTaskLED优先级修改失败\\r\\n");
                       }
                       break;

                   /* 其他的键值不处理 */
                   default:
                       break;
              }
         }

         os_dly_wait(20);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LED
*    功能说明: LED闪烁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2
*********************************************************************************************************
*/
__task void AppTaskLED(void)
{
    while(1)
    {
         bsp_LedToggle(2);
         bsp_LedToggle(3);
        os_dly_wait(200);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MsgPro
*    功能说明: 信息处理,这里是用作LED闪烁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3
*********************************************************************************************************
*/
__task void AppTaskMsgPro(void)
{
    while(1)
    {
         bsp_LedToggle(1);
         bsp_LedToggle(4);
        os_dly_wait(300);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Start
*    功能说明: 启动任务,也就是最高优先级任务。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4
*********************************************************************************************************
*/
__task void AppTaskStart(void)
{
     AppTaskCreate();

    while(1)
    {
         /* 按键扫描 */
         bsp_KeyScan();
        os_dly_wait(10);
    }
}

楼主:
8.5  总结

    本章节内容相对比较容易,重点是学习任务优先级分配方案,随着后面的学习,初学者需要慢慢积累这方面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