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版主,弱弱问用FlashFS与在RTX上移植FATFS有什么优势之分

楼主(2015-12-25):
如题

网友:
同问, FlashFs 能不能在UCOS上跑?

网友:
FatFS仅仅是个Fat类文件系统。
FlashFS的优势是:
1. 各种处理器平台下完善的驱动代码,ST,NXP,TI,FSL,Atmel等等。KEIL官方都已经为我们写好
    FatFS需要用户去完成。
2. FlashFS支持掉电保护。
3. 支持NAND Flash,带有ECC,擦写均衡和坏块管理算法。FatFS这些都没有。

就总结这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 FlashFs 能不能在UCOS上跑?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