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多点触摸MultiTouch功能在F407开发板上面的实现,效果还不错

楼主(2015-12-26):
这几天升级V5的emWin例子,昨晚无意中再次尝试了下多点触摸效果,早前的时候就试过,因为
emWin的库把这部分代码给删除了,无法使用,测试了下STemWin5.28版本,可以使用了。
=========================================================
当前只是临时做了一个工程,还存在小bug,后面测试没什么大问题了,发布给大家,多点触摸的
底层接口的确搞的有些麻烦。这里发几张V5开发板多点触摸的效果截图,运行官方给的例子:
=========================================================

网友(2016-11-18):
请教一下,多点触控,我的工程提示少了几个函数,
.\\Objects\\NUC972.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GUI_MTOUCH_Enable (referred from mtouch_scratchandgestures.o).
.\\Objects\\NUC972.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GUI_MTOUCH_GetEvent (referred from mtouch_scratchandgestures.o).
.\\Objects\\NUC972.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GUI_MTOUCH_GetTouchInput (referred from mtouch_scratchandgestures.o).
.\\Objects\\NUC972.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WM_GESTURE_Enable (referred from mtouch_scratchandgestures.o).

我在GUI 。H里面看到有这几个函数申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多点触控,我的工程提示少了几个函数,
.\\Objects\\NUC972.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GUI_MTOUCH_Enable (referred from mtouch_scratchandgestures.o).
.\\Objects\\NUC972.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GUI_MTOUCH_GetEvent (referred from mtouch_ ..

是新版的库,可以下载STemWin5.32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584

网友:
版本
请教一个事
我下载了STemwin5.32  里面的库好像没有emwin_ARM926EJ-S,  我用的MCU是这个内核。 我可以用STemWin532_CM4_OS_Keil_ot  直接改文件名为emwin_ARM926EJ-S  来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
请教一个事
我下载了STemwin5.32  里面的库好像没有emwin_ARM926EJ-S,  我用的MCU是这个内核。 我可以用STemWin532_CM4_OS_Keil_ot  直接改文件名为emwin_ARM926EJ-S  来使用吗?

网友:
不可以的,需要ARM9的,得使用MDK里面的emWin,或者NXP发布的,STemWin有硬件CRC的软件保护功能,STM32以外的芯片都不支持。

网友:
/*********************************************************************
*
*       MultiTouch-Support
*/
//
// Defines
//
#define GUI_MTOUCH_FLAG_DOWN (1 << 0)
#define GUI_MTOUCH_FLAG_MOVE (1 << 1)
#define GUI_MTOUCH_FLAG_UP   (1 << 2)

//
// Variables
//
extern T_GUI_MTOUCH_STOREEVENT GUI_MTOUCH__pStoreEvent;

//
// Interface
//
void GUI_MTOUCH_Enable          (int OnOff);
int  GUI_MTOUCH_GetEvent        (GUI_MTOUCH_EVENT * pEvent);
int  GUI_MTOUCH_GetTouchInput   (GUI_MTOUCH_EVENT * pEvent, GUI_MTOUCH_INPUT * pBuffer, unsigned Index);
int  GUI_MTOUCH_IsEmpty         (void);
void GUI_MTOUCH_SetOrientation  (int Orientation);
void GUI_MTOUCH_SetOrientationEx(int Orientation, int LayerIndex);
void GUI_MTOUCH_StoreEvent      (GUI_MTOUCH_EVENT * pEvent, GUI_MTOUCH_INPUT * pInput);

/*********************************************************************

在我的keil 工程里面,我看GUI.H 里面已有支持多点触控,可是为何编译时还会提示缺少这些函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