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不同引脚初始化导致大量错误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5 (R15) while C

楼主(2015-12-27):
***JLink Error: Could not start CPU core. (ErrorCode: -1)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5 (R15)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6 (XPSR)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0 (R0)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 (R1)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2 (R2)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3 (R3)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4 (R4)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5 (R5)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6 (R6)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7 (R7)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8 (R8)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9 (R9)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0 (R10)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1 (R11)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2 (R12)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3 (R13)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4 (R14)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5 (R15)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6 (XPSR)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7 (MSP)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8 (PSP)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20 (CFBP)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32 (FPSCR)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33 (FPS0)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34 (FPS1)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35 (FPS2)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36 (FPS3)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37 (FPS4)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38 (FPS5)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39 (FPS6)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40 (FPS7)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41 (FPS8)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42 (FPS9)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43 (FPS10)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44 (FPS11)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45 (FPS12)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46 (FPS13)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47 (FPS14)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48 (FPS15)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49 (FPS16)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50 (FPS17)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51 (FPS18)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52 (FPS19)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53 (FPS20)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64 (FPS31)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40 (FPS7)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41 (FPS8)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42 (FPS9)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43 (FPS10)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44 (FPS11)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45 (FPS12)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46 (FPS13)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47 (FPS14)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48 (FPS15)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49 (FPS16) while CPU is running

楼主:
下面这种初始化方式导致一楼的大量错误
/* Connect PA9 and PA10 to Alternate Function 7 (AF7) */
GPIOA->MODER  &= (3 << 2*9) | (3 << 2*10);
GPIOA->MODER  |= (2 << 2*9) | (2 << 2*10);
GPIOA->AFR[1] &= ~0x00000FF0;
GPIOA->AFR[1] |=  0x00000770;

改成下面的初始化方式,问题解决
  GPIOA->MODER  &= ~(   3 << 10*2);
  GPIOA->MODER  |=  (   2 << 10*2);       /* PA10: Alternate function mode      */
  GPIOA->AFR[1] &= ~(0x0F <<  8);
  GPIOA->AFR[1] |=  (   7 <<  8);       /* PA10: Alternate function USART1_TX */

  GPIOA->MODER  &= ~(   3 << 9*2);
  GPIOA->MODER  |=  (   2 << 9*2);       /* PA9: Alternate function mode      */
  GPIOA->AFR[1] &= ~(0x0F << 4);
  GPIOA->AFR[1] |=  (   7 << 4);         /* PA9: Alternate function USART3_R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