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测试TCPnet的TCP客户端下传速度6MB/s,上传速度390Kb/s(上传速度慢的问题已解

楼主(2015-12-27):
测试条件:
1. STM32F407 + DM9161。
2. 开发板和电脑都外接路由,开启TCPnet使用DHCP跟关闭测试结果一样。
2016-06-05 补充
使用的这个TCP&UDP测试软件有bug,此软件的上传功能比较差。TCP和UDP都有问题
TCPnet的TCP上传实际速度有4-6MB左右。
===================================================
(上传数据是能够反应实际速度大小的,而下载没有做数据提取和处理操作。)
下传速度比较高的原因估计是设置的每包数据大小是500KB,而上传的时候只能每包最大1460字节。上传20MB的数据,每次数据包大小是1460字节。

====================================
下传速度测试:

楼主:
后面测试DM9000的性能,更DM9161做一个对比。

楼主:
已经排除了路由的影响,测试板子跟电脑直连也是这种测试情况。

楼主:
作为客户端或者服务器端,速度是一样的。

网友:
假如设置下载包的大小也是1460字节,速度对比会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设置下载包的大小也是1460字节,速度对比会否一样?

只有70KB/S

楼主(2016-06-05):
2016-06-05 补充
使用的这个TCP&UDP测试软件的bug,这个软件的上传功能比较差。TCP和UDP都有问题
TCPnet的TCP上传速度有4-5MB左右。

网友:
有客户端测试程序吗?刚开始学习以太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客户端测试程序吗?刚开始学习以太网

暂时还没有,最近我也正在猛攻TCP/IP,争取搞熟练,后面给大家发一批稳定的例子出来。

网友:
如果你们在弄以太网,那我就偷懒坐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