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USB OTG 功能與 SDRAM功能是否能同時使用?

楼主(2015-12-28):
各位大大好:

我想請問一下,USB OTG儲存至U碟功能與SDRAM儲存功能所使用的時鐘頻率不一樣是否能夠同時使用?

目前遇到的情形如下:
我將原先可以使用SDRAM儲存資料功能的程式,加入至USB OTG的程式後,SDRAM讀出來的值都為初值(0)。

兩個程式各別使用時功能正常。

感謝各位前輩的幫忙!!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没有遇到过,当前只能一点点的排除下,可以保持SDRAM一直使用,添加上USB OTG的库,看看能否正常使用,然后再逐渐的添加USB OTG函数。

楼主:
目前已經可以使用了 ~

發現是SDRAM的初始設定沒設定好~

感謝eric2013 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