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cube hal rtc 每秒中断一次 ?

楼主(2015-12-30):
最近在折腾这个 cube rtc 每秒中断一次功能,始终不行,
如果不使用每秒中断功能进行读取rtc时间,完全正确,代码如下?

有谁帮忙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啊 ???

唤醒中断 没有进入到 RTC_WKUP_IRQHandler(void) 这个中断函数里面来 ????????????

两个闹钟的中断完全正常。

#define RTC_SET_INIT_TIME   (0x32F2)
u8 RTC_ReadFlag=0;    //一秒读一次时间  =1读取数据, =0不读

RTC_HandleTypeDef RtcHandle;
RTC_TimeTypeDef sTime;
RTC_DateTypeDef sDate;
RTC_AlarmTypeDef sAlarm;

void MX_RTC_Init(void)
{
  RtcHandle.Instance = RTC;
  RtcHandle.Init.Hour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RtcHandle.Init.AsynchPrediv = 127;
  RtcHandle.Init.SynchPrediv = 255;
  RtcHandle.Init.OutPut = RTC_OUTPUT_DISABLE;
  RtcHandle.Init.OutPutPolarity = RTC_OUTPUT_POLARITY_HIGH;
  RtcHandle.Init.OutPutType = RTC_OUTPUT_TYPE_OPENDRAIN;
  HAL_RTC_Init(&RtcHandle);

  if(HAL_RTCEx_BKUPRead(&RtcHandle, RTC_BKP_DR0) != RTC_SET_INIT_TIME)
  {
    RTC_SetDate(15, 12, 28, 1);   // 设置日期 2015-12-28 星期1
    RTC_SetTime(22, 25, 45);      //  22:25:45

    /*##-3- Writes a data in a RTC Backup data Register0 #######################*/
    HAL_RTCEx_BKUPWrite(&RtcHandle,RTC_BKP_DR0, RTC_SET_INIT_TIME);
  }

  else
  {
    /* Check if the Power On Reset flag is set */
    if(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PORRST) != RESET)
    {
      #if  RTC_DEBUG_SWITCH > 0u
          /* Initialization Error */
          printf("\r\nRTC Initialization Error 1 ...");
      #endif
    }
    /* Check if Pin Reset flag is set */
    if(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PINRST) != RESET)
    {
      #if  RTC_DEBUG_SWITCH > 0u
          /* Initialization Error */
          printf("\r\nRTC Initialization Error 2 ...");
      #endif
    }

    /* Clear Reset Flag */
    __HAL_RCC_CLEAR_RESET_FLAGS();
  }

  /**Enable the WakeUp
  */
HAL_RTCEx_SetWakeUpTimer_IT(&RtcHandle, 0, RTC_WAKEUPCLOCK_CK_SPRE_16BITS);

}

void HAL_RTC_MspInit(RTC_HandleTypeDef* hrtc)
{
  if(hrtc->Instance==RTC)
  {
    __HAL_RCC_RTC_ENABLE();

    /* Peripheral interrupt init*/
    HAL_NVIC_SetPriority(RTC_WKUP_IRQn, 0x0E, 0);
    HAL_NVIC_EnableIRQ(RTC_WKUP_IRQn);
    HAL_NVIC_SetPriority(RTC_Alarm_IRQn, 0x0F, 0);
    HAL_NVIC_EnableIRQ(RTC_Alarm_IRQn);
  }
}

void HAL_RTC_MspDeInit(RTC_HandleTypeDef* hrtc)
{
  if(hrtc->Instance==RTC)
  {
    __HAL_RCC_RTC_DISABLE();

    /* Peripheral interrupt Deinit*/
    HAL_NVIC_DisableIRQ(RTC_WKUP_IRQn);

    HAL_NVIC_DisableIRQ(RTC_Alarm_IRQn);

  }
}

//设置时间后,保存时调用
void RTC_SetDate(u8 year, u8 month, u8 date, u8 week)
{
  /*##-1- Configure the Date #################################################*/

  sDate.Year = year;
  sDate.Month = month;
  sDate.Date = date;
  sDate.WeekDay = week;

  if(HAL_RTC_SetDate(&RtcHandle,&sDate,RTC_FORMAT_BIN) != HAL_OK)
  {
    #if  RTC_DEBUG_SWITCH > 0u
    /* Initialization Error */
    printf("\r\nRTC Initialization Error 3 ...");
    #endif
  }
}

void RTC_SetTime(u8 hour, u8 minute, u8 second)
{
  /*##-2- Configure the Time #################################################*/
  sTime.Hours = hour;
  sTime.Minutes = minute;
  sTime.Seconds = second;
  sTime.TimeFormat = RTC_HOURFORMAT12_AM;
  sTime.DayLightSaving = RTC_DAYLIGHTSAVING_NONE;
  sTime.StoreOperation = RTC_STOREOPERATION_RESET;

  if(HAL_RTC_SetTime(&RtcHandle,&sTime,RTC_FORMAT_BIN) != HAL_OK)
  {
    #if  RTC_DEBUG_SWITCH > 0u
        /* Initialization Error */
        printf("\r\nRTC Initialization Error 4 ...");
    #endif
  }
}

// rtc 时间 显示,使用lcd
void RTC_Display(void)
{
        char  datdat[10];

//  /* Get the RTC current Time */
  HAL_RTC_GetTime(&RtcHandle, &sTime, RTC_FORMAT_BIN);   // 时间与日期需要同时获取,切记切记
//  /* Get the RTC current Date */
  HAL_RTC_GetDate(&RtcHandle, &sDate, RTC_FORMAT_BIN);

        tFont.FontCode = FC_ST_16;        // 字体代码 16点阵
        tFont.FrontColor = CL_WHITE;        // 字体颜色
        tFont.BackColor = CL_GREY;
        tFont.Space = 0;

        sprintf((char *)&datdat[0],
              "20%02d/%02d/%02d",
              sDate.Year,
              sDate.Month,
              sDate.Date);
        LCD_DispStr( 136, 2, ( uint8_t *)&datdat[0],  &tFont);

        sprintf((char *)&datdat[0],
          "%02d:%02d:%02d",
          sTime.Hours,
          sTime.Minutes,
          sTime.Seconds);
  LCD_DispStr( 224, 2, ( uint8_t *)&datdat[0],  &tFont);

        switch(sDate.WeekDay)
        {
                case 1: LCD_DispStr( 296, 2, (uint8_t *)("一"),  &tFont);          break;
                case 2: LCD_DispStr( 296, 2, (uint8_t *)("二"),  &tFont);          break;
                case 3: LCD_DispStr( 296, 2, (uint8_t *)("三"),  &tFont);          break;
                case 4: LCD_DispStr( 296, 2, (uint8_t *)("四"),  &tFont);          break;
                case 5: LCD_DispStr( 296, 2, (uint8_t *)("五"),  &tFont);          break;
                case 6: LCD_DispStr( 296, 2, (uint8_t *)("六"),  &tFont);          break;
                case 7: LCD_DispStr( 296, 2, (uint8_t *)("日"),  &tFont);          break;
        }
}

void HAL_RTCEx_WakeUpTimerEventCallback(RTC_HandleTypeDef *hrtc)
{
  RTC_ReadFlag = 1;   // 时钟读取标志位 置 1
        HAL_RTCEx_SetWakeUpTimer_IT(&RtcHandle, 1, RTC_WAKEUPCLOCK_CK_SPRE_16BITS);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RTC wake-up interrupt through EXTI line 22.
*/
void RTC_WKUP_IRQHandler(void)
{
  HAL_RTCEx_WakeUpTimerIRQHandler(&RtcHandle);
}

/**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Struct;

  __PWR_CLK_ENABLE();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RCC_OSCILLATORTYPE_L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LSEState = RCC_LSE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25;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33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7;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SYSCLK|RCC_CLOCKTYPE_PCLK1
                              |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4;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5);

  PeriphClkInitStruc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RTC;
  PeriphClkInitStruct.RTCClockSelection = RCC_RTCCLKSOURCE_LSE;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amperiphClkInitStruct);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int main(void)
{

SystemClock_Config();
MX_RTC_Init();

  while(1)
{

//                HAL_RTC_GetTime(&RtcHandle, &sTime, RTC_FORMAT_BIN);
//                HAL_RTC_GetDate(&RtcHandle, &sDate, RTC_FORMAT_BIN);
//                if(RtcSecondBak != sTime.Seconds)    // 采用这个查询法是完全可以的
   if(RTC_ReadFlag)
    {
      RTC_Display();
                        RtcSecondBak = sTime.Seconds;
      RTC_ReadFlag = 0;
    }

}

}

网友:
没有用过Cube,的确是不太好帮到你了。看看其他网友有用过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Cube,的确是不太好帮到你了。看看其他网友有用过的不。

目前貌似使用的很少人啦 ?

楼主:
终于搞定了,他奶奶的,需要清除isr寄存器,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