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ucosii空闲任务钩子函数App_TaskIdleHook睡眠之后是不是只有唤醒才能执行?

楼主(2015-12-31):
static u16 cnt = 0;
void  App_TaskIdleHook (void)
{
   cnt++;
    __WFI;
}

在空闲任务钩子函数增加睡眠指令,发现cnt++计数反而要比系统时间OSTime要大。如果不加睡眠这是正常情况,可是增加睡眠,需要等待Tick中断唤醒进入空闲任务才能加1,这样时间应该小于系统时间才对。求大神讲解~~

网友:
睡眠模式任何中断都可以唤醒的,比如任务级任务切换,使能PendSV中断,不光滴答定时器才可以。

另外你的测试有问题啊,怎么可以在空闲任务里面做加一计数测试呢,这个空闲任务是不按照系统时钟节拍进行运行的。
更重要的是,你的计数变量是16位变量,很快就溢出了,问题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睡眠模式任何中断都可以唤醒的,比如任务级任务切换,使能PendSV中断,不光滴答定时器才可以。

另外你的测试有问题啊,怎么可以在空闲任务里面做加一计数测试呢,这个空闲任务是不按照系统时钟节拍进行运行的。
更重要的是,你的计数变量是16位变量,很快就溢出了,问题较多。。 ..

睡眠模式不是CPU内核停止了吗,还能任务切换吗?是不是Tick唤醒后再任务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睡眠模式不是CPU内核停止了吗,还能任务切换吗?

sorry,例子举得不恰当。。。 信口来了这么一个。
主要是我不太明白你的用意,就是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这样我就可以更好的回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rry,例子举得不恰当。。。 信口来了这么一个。
主要是我不太明白你的用意,就是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这样我就可以更好的回复你。

网友:
我其实想计算空闲任务的时间,采用
OS_ENTER_CRITICAL();
g_uiStart = CPU_TS_TmrRd();
OS_EXIT_CRITICAL();
可以正确记录时间,然后我尝试采用一个变量计数,想看看MCU睡眠之后空闲任务是如何执行的,如果是每个Tick唤醒然后PendSV使能切换任务,那么这个变量+1应该比系统时间OSTime小才对。但实际测试反而相反,所以对睡眠之后空闲任务是怎么执行比较困惑。求版主解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其实想计算空闲任务的时间,采用
OS_ENTER_CRITICAL();
g_uiStart = CPU_TS_TmrRd();
OS_EXIT_CRITICAL();
.......

情况是这样的,滴答定时器唤醒睡眠模式后,会在滴答定时器里面判断是否有高优先级的任务就绪,如果有高优先级任务就绪,会使能PendSV中断,退出滴答定时器中断去执行PendSV中断,在这个中断实现任务切换,如果没有高优先级任务就绪,退出后会继续执行空闲任务。

不过你的空闲任务里面加上了休眠指令,那么在不考虑溢出等问题的情况下这个计数值的确是应该比较OSTime小,其实也就是按照系统节拍运行了,你查下你的工程里面是不是还有其它的周期中断在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