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439最高180MHz主频,这个主频下无法为USB,SDIO和RNG提供标准的48MHz主频

楼主(2016-01-01):
对于这个问题,官方的设计的确是不太给力,搞个192MHz主频,这些问题也都迎刃而解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尝试多种PLL参数的配置组合。
(为了安全稳定起见,开发板配置的例子采用168MHz主频,开发板外置晶振是8MHz)
==========================================================
下面这种180MHz的主频配置,的确是解决了48MHz频率的产生,但是过程参数PLL_VCO超出了范围

#if 0   /* 外部晶振8MHz, 系统主频 180MHz, USB & SDIO时钟 48M  */
   /* PLL_VCO = (HSE_VALUE / PLL_M) * PLL_N = 720MHz (超频) 正常值 192-432 */
   #define PLL_M      4
   #define PLL_N      360

   /* USB OTG FS, SDIO and RNG Clock =  PLL_VCO / PLLQ = 48MHz */
   #define PLL_Q      15

   /* SYSCLK = PLL_VCO / PLL_P = 180MHz*/
   #define PLL_P      4
#endif
=================================================

#if 1   /* 外部晶振8MHz, 系统主频 180MHz, 但是USB & SDIO时钟 51.4M,非标准时钟,造成USB工作异常  */
   /* PLL_VCO = (HSE_VALUE / PLL_M) * PLL_N = 360MHz (超频) 正常值 192-432 */
   #define PLL_M      8
   #define PLL_N      360

   /* USB OTG FS, SDIO and RNG Clock =  PLL_VCO / PLLQ = 48MHz */
   #define PLL_Q      7

   /* SYSCLK = PLL_VCO / PLL_P = 180MHz*/
   #define PLL_P      2
#endif
=================================================
#if 0   /* 8M晶振, 系统主频 168M, USB & SDIO时钟 48M  */
/* PLL_VCO = (HSE_VALUE / PLL_M) * PLL_N = 336MHz  正常值 192-432 */
   #define PLL_M      8
   #define PLL_N      336
   /* USB OTG FS, SDIO and RNG Clock =  PLL_VCO / PLLQ = 48MHz */
   #define PLL_Q      7

   /* SYSCLK = PLL_VCO / PLL_P = 168MHz*/
   #define PLL_P      2
#endif
=================================================
#if 0   /* 8M晶振, 系统主频 192M (超频), USB & SDIO时钟 48M  */
/* PLL_VCO = (HSE_VALUE / PLL_M) * PLL_N = 336MHz   正常值 192-432 */
   #define PLL_M      8
   #define PLL_N      384
   /* USB OTG FS, SDIO and RNG Clock =  PLL_VCO / PLLQ = 48MHz */
   #define PLL_Q      8

   /* SYSCLK = PLL_VCO / PLL_P = 192MHz*/
   #define PLL_P      2
#endif

网友:
discovery板子上也是8M的晶振

网友:
stm32f429 discovery 和 EVAL 都是哪种配置时钟?

网友:
感觉429就是个蛋疼的东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429 discovery 和 EVAL 都是哪种配置时钟?

探索是8MHz
综合是25MHz

网友B(2018-02-26):
也没搞明白,,不过感觉最好的办法是192MHz主频,问题应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没搞明白,,不过感觉最好的办法是192MHz主频,问题应该不大

192属于超频,实际上性能提升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192属于超频,实际上性能提升很小。

嗯😂但是168M和192M差不少

网友:
外部晶振多少关系不大,反正我都是分频为1MHz再去后续倍频上去的。后面的都不用改。怕超频不稳定就用168MHz吧,反正不差那么一点频率。用过K64才叫坑,FLASH烧写必须切换到120MHz或以下的那些模式。

网友(2018-07-04):
http://jbk.39.net/yiyuanfengcai/tsyl_dlbhyy/4093/
http://jbk.39.net/yiyuanfengcai/tsyl_dlbhyy/4094/

网友(2019-05-04):
怪不得新唐的F4 芯片,主频都是192MhZ.

M480 系列:192 MHz CPU、高达512 KB双区块 (dual bank) Flash记忆体、高达160 KB的SRAM 记忆体、支持就地执行 (XIP) 的Quad-SPI界面与16位元I80模式 QVGA LCD。
M481 – 192 MHz PWM、2组200 Mbps SDHC、每秒采样5百万次的ADC及每秒1百万次转换率的DAC。

网友C(2019-06-10):
超频192MHz有没有风险?量产会跑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频192MHz有没有风险?量产会跑飞么?

芯片一般都留有三分之一的超频余量,只要不是极限工作环境,无压力。

网友:
当初设计的人员不知道时咋想的。我都统一改用168M

网友(2019-12-27):
感谢硬汉,最近看你写的hal v6代码,都是配置成168M 原来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