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位SDRAM写速度狂飙300MB/S,读速度90MB/S,需要专业的SDRAM测试方案来进一步测试

楼主(2016-01-02):
测试平台STM32-V6开发板。测试主频为168MHz。
感觉写速度有些虚高,但是写进去的,读出来又没有错,每次测试都是重新开关机测试。
时钟周期测试不太准确,因为没有做跨行测试,不能反映实际情况。
====================================================
MDK 3级优化效果:
===================================================
MDK 0级优化效果:

===================================================
读写测试都是展开进行测试,比如写测试,为了防止MDK优化,每次都写入不同数据

        iTime1 = bsp_GetRunTime();    /* 记下开始时间 */
    pBuf = (uint32_t *)EXT_SDRAM_ADDR;
    for (i = 1024*1024/8; i >0 ; i--)
    {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pBuf++ = j++;
    }
    iTime2 = bsp_GetRunTime();    /* 记下结束时间 */
========================================================
大家会觉得怎么读速度比写速度慢呢,实际测试的确是这样的,估计CL参数对读速度影响较大。
现在需要一些专业的SDRAM测试方案,好的测试方案才能正确反映测试结果。

楼主:
300MB/S的写速度是什么概念,因为SDRAM的时钟使84MHz,这个就相当于一个时钟周期就写入一个32位数据,太快了。有点不可思议。
200MB/S还准确些。

网友:
关机至少要等上一分钟,不然,写进去的数据还是在那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机至少要等上一分钟,不然,写进去的数据还是在那儿。

谢谢回复,应该不需要这么长时间,SDRAM每行都要在64ms内刷新一次,对电容充电。从这个来看,很快就没电了。

网友:
这时候耗电量是多少?能测一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时候耗电量是多少?能测一个吗?

好的,回头我专门的测试下。

网友(2016-11-15):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应该不需要这么长时间,SDRAM每行都要在64ms内刷新一次,对电容充电。从这个来看,很快就没电了。

网友:
为什么我测试外部16位SRAM写才35MB/s,读就更慢了,才22MB/s左右,这个速度正常吗?看你的SDRAM都比SRAM快多了。

网友(2016-12-19):
使用16位和8位写写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16位和8位写写看:)

后面有时间了,测试下。

网友:
有没有源代码,我也想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源代码,我也想来看看~

这个程序不知道搞到哪里去了,也有可能测试完毕后,被我给删掉了,你使用我楼主位的测试代码就行,这个就是主要部分代码。

网友:
Re:回 toutou205 的帖子

eric2013:

这个程序不知道搞到哪里去了,也有可能测试完毕后,被我给删掉了,你使用我楼主位的测试代码就行,这个就是主要部分代码。
使用哪个地方的代码???? 楼主位???什么意思?

网友(2017-06-06):
请问有SDRAM相关的例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有SDRAM相关的例程吗?

如果购买了V6板子,里面有SDRAM的例程。

如果没有购买,任意从这里下载一个emWin例子,里面有个SDRAM的驱动代码,里面也有测试函数,使用即可: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网友(2020-02-26):
感谢硬汉的辛苦的指导,终于出来正确结果;

编译器优化设置;

运行正常的工程文件

网友G(2023-05-24):
我把写入改成这样  速度就100多了  这个是因为写入方式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把写入改成这样  速度就100多了  这个是因为写入方式不一样吗

for循环非常占用时间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