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F429板子刷emWin色块,狂飙1亿2千万,8位色可以飙到2亿4千万

楼主(2016-01-05):
F429是用的我们的V6板子:

楼主:
下面是amobbs上的网友在 AM335x 上的效果 CPU 720M DDR 300M,速度2亿7千万
------------------------------------------------

网友:
F429刷色块可以类似RA8875的2D加速,色块刷的再快意义也不大,只能做做简单的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29刷色块可以类似RA8875的2D加速,色块刷的再快意义也不大,只能做做简单的填充

对的,不过是RA8875的四倍,

网友B:
意思就是刷屏的速度可以提高很多吗??
求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