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状态或者刚下载LCD的程序到F429里面,屏幕会抖动,这个是正常现象

楼主(2016-01-06):
多次测试发现,调试状态或者刚下载LCD的程序到F429里面,屏幕会抖动,这个是正常现象。这里的刚下载进去是指的用户选择了
这个选项,下载代码到芯片后会自动的上电复位。

==============================================================================
调整状态或者刚下载进去1-2分钟后就不抖动了,或者用户可以选择下载进去后,断电,然后过1分钟左右重新上电也不会在抖动。
以后使用也不会再抖动。
     对于这个问题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是DMA2D造成的,刚下载进去或者调试状态DMA2D没有正常的复位,以及其他的一些相关
外设也没有正常的复位造成的。如果用户没有使用DMA2D,不存在这个现象的。
     对于这一点,用户在使用中要注意,并不是LTDC时钟设置出错了,不需要去调整LTDC时钟,实际测试LTDC从20MHz---50MHz
多多少少都有这个问题。
     当然,有时候是不抖动的,不是每次调试状态或者刚下载进去会抖动。

================================================================================
补充2016-01-16
经过这段时间的调试,发现有些时候MDK的自带复位运行功能的确无法正确复位LTDC,需要手动断电,上电。

楼主:
补充,如果配置LTDC的时钟频率较高的话,特别是选择了RGB888或者ARGB8888模式时,会一直抖的,请降低时钟。

网友:
F429屏幕错乱

F429屏幕错乱

这是STM32F429的屏幕显示效果,一幅图像+红色填充,结果是出现条状抖动。
这是打开nand flash后的结果,不打开nand flash不会这样。
这就是传说中的F429的nand flash 与LTDC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STM32F429的屏幕显示效果,一幅图像+红色填充,结果是出现条状抖动。
这是打开nand flash后的结果,不打开nand flash不会这样。
这就是传说中的F429的nand flash 与LTDC冲突?

这个bug暂时无解。的确是比较坑,官方的所有综合版本已经没有再使用NAND,就连F7综合板子也没有再使用NAND。改用了NOR Flash,这得多坑。。。
不过F7支持QSPI,速度也快了不少,就是容量比NAND还是小太多。

网友:
但是他有专门支持显示的一个接口,pin引脚很少,值得参考

楼主:
补充2016-01-16
经过这段时间的调试,发现有些时候MDK的自带复位运行功能的确无法正确复位LTDC,需要手动断电,上电。

网友(2017-12-06):
收藏了,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一直以为是移植有问题

网友B(2020-08-17):
这个坑429芯片还在不? 也就是不能同时使用LTDC和NAND ?

另问:  H743有这个Bug吗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坑429芯片还在不? 也就是不能同时使用LTDC和NAND ?

另问:  H743有这个Bug吗 ?

专门测试了下F429上面同时使用NAND和SDRAM的bug现象(在F429硬件版本为3的已经解决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454&fromuid=58

H7没有。

网友:
谢谢,硬汉大哥

网友C(2020-09-30):
硬汉哥,问一下这个上电屏幕抖动的问题现在官方有啥解决办法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屏幕上电屏幕四周抖动,但是中间部分不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问一下这个上电屏幕抖动的问题现在官方有啥解决办法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屏幕上电屏幕四周抖 ...

注意一点,如果后面重新上电后还有问题,就是硬件或者程序有点问题了。

网友D(2020-12-15):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问一下这个上电屏幕抖动的问题现在官方有啥解决办法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屏幕上电屏幕四周抖 ...

老哥问题解决了吗?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问题解决了吗?求教!

可以先调整下LTDC时钟和时钟极性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先调整下LTDC时钟和时钟极性看看。

好的 我得lcd现在显示图片没得问题了。 但是我的摄像头采集的数据传到lcd上大致可以显示出轮廓偶尔会清晰 老是有别的颜色 是不是数据出的问题呢(数据丢失)?感谢老哥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 我得lcd现在显示图片没得问题了。 但是我的摄像头采集的数据传到lcd上大致可以显示出轮廓偶尔会清晰 ...

偶尔有别的颜色是指的什么。来个效果图看看。

网友E(2024-07-23):
引用 楼主:
补充,如果配置LTDC的时钟频率较高的话,特别是选择了RGB888或者ARGB8888模式时,会一直抖的,请降低时钟。

eric,最近我在做emwin的复位,同时把ltdc和dma都复位,然后重新配置,整个过程lcd和mcu都不断电,测试发现偶发的白屏,重新初始化一下可能就能正常显示了,也没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eric,最近我在做emwin的复位,同时把ltdc和dma都复位,然后重新配置,整个过程lcd和mcu都不断电,测试发 ...

有没有测试过使用NVIC Reset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