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支持的批量颜色转换模式

楼主(2016-01-06):
当前仅支持如下几种:

void GUICC_M1555I_SetCustColorConv(tLCDDEV_Color2IndexBulk * pfColor2IndexBulk, tLCDDEV_Index2ColorBulk * pfIndex2ColorBulk);
void GUICC_M565_SetCustColorConv  (tLCDDEV_Color2IndexBulk * pfColor2IndexBulk, tLCDDEV_Index2ColorBulk * pfIndex2ColorBulk);
void GUICC_M4444I_SetCustColorConv(tLCDDEV_Color2IndexBulk * pfColor2IndexBulk, tLCDDEV_Index2ColorBulk * pfIndex2ColorBulk);
void GUICC_M888_SetCustColorConv  (tLCDDEV_Color2IndexBulk * pfColor2IndexBulk, tLCDDEV_Index2ColorBulk * pfIndex2ColorBulk);
void GUICC_M8888I_SetCustColorConv(tLCDDEV_Color2IndexBulk * pfColor2IndexBulk, tLCDDEV_Index2ColorBulk * pfIndex2ColorBulk);
=================================================
用户在使用STM32F429的时候要用到。

楼主:
GUICC_M1555I_SetCustColorConv(_Color2IndexBulk_M1555I_DMA2D, _Index2ColorBulk_M1555I_DMA2D); // Set up custom bulk color conversion using DMA2D for ARGB1555
  GUICC_M565_SetCustColorConv  (_Color2IndexBulk_M565_DMA2D,   _Index2ColorBulk_M565_DMA2D);   // Set up custom bulk color conversion using DMA2D for RGB565
  GUICC_M4444I_SetCustColorConv(_Color2IndexBulk_M4444I_DMA2D, _Index2ColorBulk_M4444I_DMA2D); // Set up custom bulk color conversion using DMA2D for ARGB4444
  GUICC_M888_SetCustColorConv  (_Color2IndexBulk_M888_DMA2D,   _Index2ColorBulk_M888_DMA2D);   // Set up custom bulk color conversion using DMA2D for RGB888
  GUICC_M8888I_SetCustColorConv(_Color2IndexBulk_M8888I_DMA2D, _Index2ColorBulk_M8888I_DMA2D); // Set up custom bulk color conversion using DMA2D for ARGB8888

网友A(2023-12-01):
楼主你好,我的平台信息如下:
STM32H750XBH6 + SDRAM(16MB  16Bit接口) + LCD_RGB分辨率1024*600
编译使用的是ARM GCC   GUI lib库使用的是 STemWin_CM7_wc32.a
参考了以下这个工程
V7-504_emWin6.x实验_裸机方式移植模板(V1.1)
其中设置了颜色转换的这些函数,我在这些颜色转换函数中添加了log打印,但是在后面ui跑起来之后并没有执行这些颜色转换函数,因为没观察到log信息,是不是使用RGB888颜色格式时不需要设置颜色转换呢?还是其他原因?
附上我的 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源码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c) 1996 - 2017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Internet: [url]www.segger.com[/url]    Support:  [email]support@segger.com[/email]    *
*                                                                    *
**********************************************************************

** emWin V5.44 -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for embedded applications **
Al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Software belongs to  SEGGER.
emWin is protected by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s.  Knowledge of the
source code may not be used to write a similar product.  This fil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llowing terms:

The  software has  been licensed  to STMicroelectronics International
N.V. a Dutch company with a Swiss branch and its headquarters in Plan-
les-Ouates, Geneva, 39 Chemin du Champ des Filles, Switzerland for the
purposes of creating libraries for ARM Cortex-M-based 32-bit microcon_
troller products commercialized by Licensee only, sublicensed and dis_
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End User License Agree_
ment supplied by STMicroelectronics International N.V.
Full source code is available at: www.segger.com

We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and fairness.
----------------------------------------------------------------------
File        : LCDConf_Lin_Template.c
Purpose     : Display controller configuration (single layer)
---------------------------END-OF-HEADER------------------------------
*/

/**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c) 2018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center></h2>
  *
  *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is licensed by ST under Ultimate Liberty license SLA0044,
  * the "License";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
  *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url]http://www.st.com/SLA0044[/url]
  *
  ******************************************************************************
  */

#include "GUI.h"
#include "GUIDRV_Lin.h"

#include "ltdc.h"
#include "dma2d.h"
#include "drv_rgb_lcd.h"
#include "log_output.h"

/*********************************************************************
*
*       Layer configuration (to be modified)
*
**********************************************************************
*/
//
// Physical display size  /* 显示屏的物理分辨率 */
//
#define XSIZE_PHYS  SCREEN_WIDTH
#define YSIZE_PHYS  SCREEN_HEIGHT

//
// Color conversion
//
#define COLOR_CONVERSION    GUICC_M888

//
// Display driver
//
#define DISPLAY_DRIVER      GUIDRV_LIN_24

//
// Buffers / VScreens /* 多缓冲 / 虚拟屏,多缓冲和虚拟屏不可同时使用,emWin不支持 */
//
#define NUM_BUFFERS   (3) // Number of multiple buffers to be used /* 定义多缓冲个数,仅可以设置1,2和3,也就是最大支持三缓冲 */
#define NUM_VSCREENS  (1) // Number of virtual screens to be used  /* 定义虚拟屏个数 */

//	定义图层数
#undef  GUI_NUM_LAYERS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
*
*       Configuration checking
*
**********************************************************************
*/
#ifndef   VRAM_ADDR
  #define VRAM_ADDR 0 // TBD by customer: This has to be the frame buffer start address
#endif
#ifndef   X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X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Y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Y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COLOR_CONVERSION
  #error Color conversion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DISPLAY_DRIVER
  #error No display driver defined!
#endif
#ifndef   NUM_VSCREENS
  #define NUM_VSCREENS 1
#else
  #if (NUM_VSCREENS <= 0)
    #error At least one screeen needs to be defined!
  #endif
#endif
#if (NUM_VSCREENS > 1) && (NUM_BUFFERS > 1)
  #error Virtual screens and multiple buffers are not allowed!
#endif

/*********************************************************************
*
*       Public code
*
**********************************************************************
*/
/************************************************ 以下基于反客科技的驱动例程,自己修改只针对我当前使用的屏幕 ***************************************************************************/
//	emwin底层驱动,移植于ST官方评估板的例程

/**************************************************************************
 *                                宏                                      *
 **************************************************************************/

/* 使用DMA2D重定向颜色的批量转换 */
#define DEFINE_DMA2D_COLORCONVERSION(PFIX, PIXELFORMAT)                                                        \
static void _Color2IndexBulk_##PFIX##_DMA2D(LCD_COLOR * pColor, void * pIndex, U32 NumItems, U8 SizeOfIndex) { \
  _DMA_Color2IndexBulk(pColor, pIndex, NumItems, SizeOfIndex, PIXELFORMAT);                                    \
}                                                                                                    \
static void _Index2ColorBulk_##PFIX##_DMA2D(void * pIndex, LCD_COLOR * pColor, U32 NumItems, U8 SizeOfIndex) { \
  _DMA_Index2ColorBulk(pIndex, pColor, NumItems, SizeOfIndex, PIXELFORMAT);                                    \
}

/**************************************************************************
 *                             数据类型                                   *
 **************************************************************************/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address;
  volatile int32_t   pending_buffer;
  uint32_t           buffer_index;
  uint32_t           xSize;
  uint32_t           ySize;
  uint32_t           BytesPerPixel;
  LCD_API_COLOR_CONV  *pColorConvAPI;
}
LCD_LayerPropTypedef;

/**************************************************************************
 *                            常量/常变量                                 *
 **************************************************************************/

/**************************************************************************
 *                             全局变量                                   *
 **************************************************************************/
static LCD_LayerPropTypedef  layer_prop[GUI_NUM_LAYERS] = {
  {
    .address = 0,
    .pending_buffer = -1,
    .buffer_index = 0,
    .xSize = XSIZE_PHYS,
    .ySize = YSIZE_PHYS,
    .BytesPerPixel = 0,
    .pColorConvAPI = NULL
  },
};

static const LCD_API_COLOR_CONV  *apColorConvAPI[] = {
  GUICC_M888,
};

static uint32_t _pBuffer_DMA2D[XSIZE_PHYS];

static void _DMA_Index2ColorBulk(void * pIndex, LCD_COLOR * pColor, U32 NumItems, U8 SizeOfIndex, U32 PixelFormat);
static void _DMA_Color2IndexBulk(LCD_COLOR * pColor, void * pIndex, U32 NumItems, U8 SizeOfIndex, U32 PixelFormat);

DEFINE_DMA2D_COLORCONVERSION(M8888I,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
DEFINE_DMA2D_COLORCONVERSION(M888,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
DEFINE_DMA2D_COLORCONVERSION(M565,   LTDC_PIXEL_FORMAT_RGB565)
DEFINE_DMA2D_COLORCONVERSION(M1555I, LTDC_PIXEL_FORMAT_ARGB1555)
DEFINE_DMA2D_COLORCONVERSION(M4444I, LTDC_PIXEL_FORMAT_ARGB4444)

/**************************************************************************
 *                            局部函数原型                                 *
 **************************************************************************/

static void _DMA_Index2ColorBulk(void * pIndex, LCD_COLOR * pColor, U32 NumItems, U8 SizeOfIndex, U32 PixelFormat)
{

  uint32_t blkCnt;
  uint32_t *ptr1 = (uint32_t *)pColor;
  uint32_t *ptr2 = (uint32_t *)_pBuffer_DMA2D;

  /* 配置DMA2D */
	DMA2D->CR      = 0x00010000UL; /* 0x00010000UL | (1 << 9) 没开DMA2D中断 */
	DMA2D->FGMAR   = (U32)pIndex;
	DMA2D->OMAR    = (U32)_pBuffer_DMA2D;
	DMA2D->FGOR    = 0;
	DMA2D->OOR     = 0;
	DMA2D->FGPFCCR = PixelFormat;
  DMA2D->OPFCCR  =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
                  | (0x00000001U << 20)
                  | (0x00000001U << 21);
	DMA2D->NLR     = (U32)(NumItems << 16) | 1;
	/* 启动传输 */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等待DMA2D传输完成 */
	while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将数据从_pBuffer_DMA2D复制到pColor */
  blkCnt = NumItems / 0x4U;
  while (blkCnt > 0U)
	{
    *ptr1++ = *ptr2++;
    *ptr1++ = *ptr2++;
    *ptr1++ = *ptr2++;
    *ptr1++ = *ptr2++;
		blkCnt--;
	}

  blkCnt = NumItems % 0x4U;
  while (blkCnt > 0U)
  {
      *ptr1++ = *ptr2++;
      blkCnt--;
  }
  slog(log_verbose, "_DMA_Index2ColorBulk \r\n");
}

static void _DMA_Color2IndexBulk(LCD_COLOR * pColor, void * pIndex, U32 NumItems, U8 SizeOfIndex, U32 PixelFormat)
{
  /* 配置DMA2D */
	DMA2D->CR      = 0x00010000UL; /* 0x00010000UL | (1 << 9) 没开DMA2D中断 */
	DMA2D->FGMAR   = (U32)pColor;
	DMA2D->OMAR    = (U32)pIndex;
	DMA2D->FGOR    = 0;
	DMA2D->OOR     = 0;
	DMA2D->FGPFCCR =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
                    | (0x00000001U << 20)
                    | (0x00000001U << 21);
  DMA2D->OPFCCR  = PixelFormat;
	DMA2D->NLR     = (U32)(NumItems << 16) | 1;
	/* 启动传输 */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等待DMA2D传输完成 */
	while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slog(log_verbose, "_DMA_Color2IndexBulk \r\n");
}

static void LTDC_SetLUTEntry(LTDC_HandleTypeDef *hltdc,int LayerIndex, uint32_t Color, int Pos)
{
  uint32_t r, g, b, a;

  r = ( Color        & 0xff) << 16;
  g = ((Color >>  8) & 0xff) <<  8;
  b = ((Color >> 16) & 0xff);
  a = Pos << 24;
  LTDC_LAYER(hltdc, LayerIndex)->CLUTWR &= ~(LTDC_LxCLUTWR_BLUE | LTDC_LxCLUTWR_GREEN | LTDC_LxCLUTWR_RED | LTDC_LxCLUTWR_CLUTADD);
  LTDC_LAYER(hltdc, LayerIndex)->CLUTWR  = r | g | b | a;

   __HAL_LTDC_RELOAD_IMMEDIATE_CONFIG(hltdc);
}

/*********************************************************************
*
*       CopyBuffer
*/
static void DMA2D_CopyBuffer(uint32_t LayerIndex, void * pSrc, void * pDst, uint32_t xSize, uint32_t ySize, uint32_t OffLineSrc, uint32_t OffLineDst)
{
  DMA2D->CR      = 0x00000000UL;  /* 0x00000000UL | (1 << 9) 没开DMA2D中断 */
  /* Set up pointers */
  DMA2D->FGMAR   = (uint32_t)pSrc;
  DMA2D->OMAR    = (uint32_t)pDst;
  DMA2D->FGOR    = OffLineSrc;
  DMA2D->OOR     = OffLineDst;
  /* Set up pixel format */
  DMA2D->FGPFCCR = LTDC_PIXEL_FORMAT_RGB888;
  /*  Set up size */
  DMA2D->NLR     = (uint32_t)(xSize << 16) | (uint16_t)ySize;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Wait until transfer is done */
  while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
*
*       FillBuffer
*/
static void DMA2D_FillBuffer(uint32_t LayerIndex, void * pDst, uint32_t xSize, uint32_t ySize, uint32_t OffLine, uint32_t ColorIndex)
{
  /* Set up mode */
  DMA2D->CR      = 0x00030000UL; /* 0x00030000UL | (1 << 9) 没开DMA2D中断 */
  DMA2D->OCOLR   = ColorIndex;
  /* Set up pointers */
  DMA2D->OMAR    = (uint32_t)pDst;
  /* Set up offsets */
  DMA2D->OOR     = OffLine;
  /* Set up pixel format */
  DMA2D->OPFCCR  = LTDC_PIXEL_FORMAT_RGB888;
  /*  Set up size */
  DMA2D->NLR     = (uint32_t)(xSize << 16) | (uint16_t)ySize;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Wait until transfer is done */
  while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

/*********************************************************************
*
*       GetBufferSize
*/
static inline uint32_t GetBufferSize(uint32_t LayerIndex)
{
  return FULL_SCREEN_SIZE;
  // return (layer_prop[LayerIndex].xSize * layer_prop[LayerIndex].ySize * layer_prop[LayerIndex].BytesPerPixel);
}

/*********************************************************************
*
*       CUSTOM_CopyBuffer
*/
static void CUSTOM_CopyBuffer(int32_t LayerIndex, int32_t IndexSrc, int32_t IndexDst)
{
  uint32_t BufferSize = GetBufferSize(LayerIndex);
  uint32_t AddrSrc    = layer_prop[LayerIndex].address + BufferSize * IndexSrc;
  uint32_t AddrDst    = layer_prop[LayerIndex].address + BufferSize * IndexDst;
  DMA2D_CopyBuffer(LayerIndex, (void *)AddrSrc, (void *)AddrDst, layer_prop[LayerIndex].xSize, layer_prop[LayerIndex].ySize, 0, 0);
  layer_prop[LayerIndex].buffer_index = IndexDst;
  // slog(log_verbose, "CUSTOM_CopyBuffer \r\n");
}

/*********************************************************************
*
*       CUSTOM_CopyRect
*/
/**
  * @brief  Copy rectangle
  * @param  LayerIndex : Layer Index
  * @param  x0:          X0 position
  * @param  y0:          Y0 position
  * @param  x1:          X1 position
  * @param  y1:          Y1 position
  * @param  xSize:       X size.
  * @param  ySize:       Y siz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CUSTOM_CopyRect(int32_t LayerIndex, int32_t x0, int32_t y0, int32_t x1, int32_t y1, int32_t xSize, int32_t ySize)
{
  uint32_t AddrSrc = layer_prop[LayerIndex].address + (y0 * layer_prop[LayerIndex].xSize + x0) * layer_prop[LayerIndex].BytesPerPixel;
  uint32_t AddrDst = layer_prop[LayerIndex].address + (y1 * layer_prop[LayerIndex].xSize + x1) * layer_prop[LayerIndex].BytesPerPixel;
  DMA2D_CopyBuffer(LayerIndex, (void *)AddrSrc, (void *)AddrDst, xSize, ySize, layer_prop[LayerIndex].xSize - xSize, layer_prop[LayerIndex].xSize - xSize);
  // slog(log_verbose, "CUSTOM_CopyRect \r\n");
}

/*********************************************************************
*
*       CUSTOM_FillRect
*/
static void CUSTOM_FillRect(int32_t LayerIndex, int32_t x0, int32_t y0, int32_t x1, int32_t y1, uint32_t PixelIndex)
{
  if (GUI_GetDrawMode() == GUI_DM_XOR) {
    LCD_SetDevFunc(LayerIndex, LCD_DEVFUNC_FILLRECT, NULL);
    LCD_FillRect(x0, y0, x1, y1);
    LCD_SetDevFunc(LayerIndex, LCD_DEVFUNC_FILLRECT, (void(*)(void))CUSTOM_FillRect);
  } else {
    uint32_t xSize = x1 - x0 + 1;
    uint32_t ySize = y1 - y0 + 1;
    uint32_t BufferSize = GetBufferSize(LayerIndex);
    uint32_t AddrDst = layer_prop[LayerIndex].address + BufferSize * layer_prop[LayerIndex].buffer_index + (y0 * layer_prop[LayerIndex].xSize + x0) * layer_prop[LayerIndex].BytesPerPixel;
    DMA2D_FillBuffer(LayerIndex, (void *)AddrDst, xSize, ySize, layer_prop[LayerIndex].xSize - xSize, PixelIndex);
  }
  // slog(log_verbose, "CUSTOM_FillRect \r\n");
}

/**
  * @brief
  * @param  LayerIndex
  * @param  x
  * @param  y
  * @param  p
  * @param  xSize
  * @param  ySize
  * @param  BytesPerLi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LCD_DrawBitmap32bpp(int32_t LayerIndex, int32_t x, int32_t y, U16 const * p, int32_t xSize, int32_t ySize, int32_t BytesPerLine)
{
  uint32_t BufferSize = GetBufferSize(LayerIndex);
  uint32_t AddrDst = layer_prop[LayerIndex].address + BufferSize * layer_prop[LayerIndex].buffer_index + (y * layer_prop[LayerIndex].xSize + x) * layer_prop[LayerIndex].BytesPerPixel;
  uint32_t OffLineSrc = (BytesPerLine / 4) - xSize;
  uint32_t OffLineDst = layer_prop[LayerIndex].xSize - xSize;
  DMA2D_CopyBuffer(LayerIndex, (void *)p, (void *)AddrDst, xSize, ySize, OffLineSrc, OffLineDst);
}

/**
  * @brief
  * @param  LayerIndex
  * @param  x
  * @param  y
  * @param  p
  * @param  xSize
  * @param  ySize
  * @param  BytesPerLi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LCD_DrawBitmap16bpp(int32_t LayerIndex, int32_t x, int32_t y, U16 const * p, int32_t xSize, int32_t ySize, int32_t BytesPerLine)
{
  uint32_t BufferSize = GetBufferSize(LayerIndex);
  uint32_t AddrDst = layer_prop[LayerIndex].address + BufferSize * layer_prop[LayerIndex].buffer_index + (y * layer_prop[LayerIndex].xSize + x) * layer_prop[LayerIndex].BytesPerPixel;
  uint32_t OffLineSrc = (BytesPerLine / 2) - xSize;
  uint32_t OffLineDst = layer_prop[LayerIndex].xSize - xSize;
  DMA2D_CopyBuffer(LayerIndex, (void *)p, (void *)AddrDst, xSize, ySize, OffLineSrc, OffLineDst);
}

/**************************************************************************
 *                            全局函数实现                                 *
 **************************************************************************/

/**
  * @brief  Line Event callback.
  * @param  hltdc: pointer to a LTDC_HandleTypeDef structure that contains
  *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the specified LTDC.
  * @retval None
  */
void HAL_LTDC_LineEvenCallback(LTDC_HandleTypeDef *hltdc)
{
  uint32_t Addr;

  if (layer_prop[0].pending_buffer >= 0)
  {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
    /* Calculate address of buffer to be used  as visible frame buffer */
    Addr = layer_prop[0].address + layer_prop[0].xSize * layer_prop[0].ySize * layer_prop[0].pending_buffer * layer_prop[0].BytesPerPixel;
    HAL_LTDC_SetAddress(hltdc, Addr, 0);  //  __HAL_LTDC_LAYER(&hltdc, i)->CFBAR = Addr;
    __HAL_LTDC_RELOAD_IMMEDIATE_CONFIG(hltdc);
    /* Notify STemWin that buffer is used */
    GUI_MULTIBUF_ConfirmEx(0, layer_prop[0].pending_buffer);
    /* Clear pending buffer flag of layer */
    layer_prop[0].pending_buffer = -1;
  }

  HAL_LTDC_ProgramLineEvent(hltdc, 0);
}

/*********************************************************************
*
*       LCD_X_Config
*
* Purpose:
*   Called during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set up the
*   display driver configuration.
*
*/
void LCD_X_Config(void) {
  //
  // At first initialize use of multiple buffers on demand  /* 初始化多缓冲 */
  //
  #if (NUM_BUFFERS > 1)
    GUI_MULTIBUF_ConfigEx(0, NUM_BUFFERS);
  #endif
  //
  // Set display driver and color conversion for 1st layer  /* 设置显示驱动和颜色格式转换 */
  //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DISPLAY_DRIVER, COLOR_CONVERSION, 0, 0);
  //
  // Display driver configuration, required for Lin-driver
  //
  if (LCD_GetSwapXY()) {
    LCD_SetSizeEx (0, YSIZE_PHYS, XSIZE_PHYS);
    LCD_SetVSizeEx(0, YSIZE_PHYS * NUM_VSCREENS, XSIZE_PHYS);
  } else {
    LCD_SetSizeEx (0, XSIZE_PHYS, YSIZE_PHYS);
    LCD_SetVSizeEx(0, XSIZE_PHYS, YSIZE_PHYS * NUM_VSCREENS);
  }
  //
  // Set user palette data (only required if no fixed palette is used)
  //
  #if defined(PALETTE)
    LCD_SetLUTEx(0, PALETTE);
  #endif

  layer_prop[0].address = (uint32_t)drv_Get_Layer_Mem_Adress(0);
  layer_prop[0].pColorConvAPI = (LCD_API_COLOR_CONV *)apColorConvAPI[0];
  layer_prop[0].pending_buffer = -1;

  /* Set VRAM address */
  LCD_SetVRAMAddrEx(0, (void *)layer_prop[0].address);

  /* Remember color depth for further operations */
  layer_prop[0].BytesPerPixel = LCD_GetBitsPerPixelEx(0) >> 3;
  slog(log_verbose, "layer_prop[0].BytesPerPixel = %d \r\n", layer_prop[0].BytesPerPixel);

  //
  // Set custom functions for several operations to optimize native processes
  //
  LCD_SetDevFunc(0, LCD_DEVFUNC_COPYBUFFER, (void(*)(void))CUSTOM_CopyBuffer);
  LCD_SetDevFunc(0, LCD_DEVFUNC_COPYRECT,   (void(*)(void))CUSTOM_CopyRect);

  /* Filling via DMA2D does only work with 16bpp or more */
  if (LTDC_PIXEL_FORMAT_RGB888 <= LTDC_PIXEL_FORMAT_ARGB4444) {
    LCD_SetDevFunc(0, LCD_DEVFUNC_FILLRECT, (void(*)(void))CUSTOM_FillRect);
  }

  /* Set up drawing routine for 16bpp bitmap using DMA2D */
  if (LTDC_PIXEL_FORMAT_RGB888 == LTDC_PIXEL_FORMAT_RGB565) {
    LCD_SetDevFunc(0, LCD_DEVFUNC_DRAWBMP_16BPP, (void(*)(void))LCD_DrawBitmap16bpp);     /* Set up drawing routine for 16bpp bitmap using DMA2D. Makes only sense with RGB565 */
  }

  /* Set up drawing routine for 32bpp bitmap using DMA2D */
  if (LTDC_PIXEL_FORMAT_RGB888 == LTDC_PIXEL_FORMAT_ARGB8888) {
    LCD_SetDevFunc(0, LCD_DEVFUNC_DRAWBMP_32BPP, (void(*)(void))LCD_DrawBitmap32bpp);     /* Set up drawing routine for 32bpp bitmap using DMA2D. Makes only sense with ARGB8888 */
  }

  /* DMA2D for ARGB1555 */
	GUICC_M1555I_SetCustColorConv(_Color2IndexBulk_M1555I_DMA2D, _Index2ColorBulk_M1555I_DMA2D);
	/* DMA2D for RGB565 */
	GUICC_M565_SetCustColorConv  (_Color2IndexBulk_M565_DMA2D,   _Index2ColorBulk_M565_DMA2D);
	/* DMA2D for ARGB4444 */
	GUICC_M4444I_SetCustColorConv(_Color2IndexBulk_M4444I_DMA2D, _Index2ColorBulk_M4444I_DMA2D);
	/* DMA2D for RGB888 */
	GUICC_M888_SetCustColorConv  (_Color2IndexBulk_M888_DMA2D,   _Index2ColorBulk_M888_DMA2D);
	/* DMA2D for ARGB8888 */
	GUICC_M8888I_SetCustColorConv(_Color2IndexBulk_M8888I_DMA2D, _Index2ColorBulk_M8888I_DMA2D);
}

/*********************************************************************
*
*       LCD_X_DisplayDriver
*
* Purpose: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by the display driver for several purposes.
*   To support the according task the routine needs to be adapted to
*   the display controller. Please note that the commands marked with
*   'optional' are not cogently required and should only be adapted if
*   the display controller supports these features.
*
* Parameter:
*   LayerIndex - Index of layer to be configured
*   Cmd        - Please refer to the details in the switch statement below
*   pData      - Pointer to a LCD_X_DATA structure
*
* Return Value:
*   < -1 - Error
*     -1 - Command not handled
*      0 - Ok
*/
int LCD_X_DisplayDriver(unsigned LayerIndex, unsigned Cmd, void * pData)
{
  int r = 0;

  switch (Cmd) {
  case LCD_X_INITCONTROLLER: {
    //
    // Called during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set up the
    // display controller and put it into operation. If the display
    // controller is not initialized by any external routine this needs
    // to be adapted by the customer...
    //
    slog(log_verbose, "emwin cmd LCD_X_INITCONTROLLER\r\n");

    return 0;
  }
  case LCD_X_SETVRAMADDR:
  {
    // Required for setting the address of the video RAM for drivers
    // with memory mapped video RAM which is passed in the 'pVRAM' element of p
    LCD_X_SETVRAMADDR_INFO * p;
    p = (LCD_X_SETVRAMADDR_INFO *)pData;
    slog(log_verbose, "emwin cmd LCD_X_SETVRAMADDR pVRAM = %p \r\n", p->pVRAM);

    return 0;
  }
  case LCD_X_SETORG:
  {
    // Required for setting the display origin which is passed in the 'xPos' and 'yPos' element of p
    slog(log_verbose, "emwin cmd LCD_X_SETORG  xPos = %d yPos = %d \r\n", ((LCD_X_SETORG_INFO *)pData)->xPos, ((LCD_X_SETORG_INFO *)pData)->yPos);
    uint32_t addr = layer_prop[LayerIndex].address + ((LCD_X_SETORG_INFO *)pData)->yPos * layer_prop[LayerIndex].xSize * layer_prop[LayerIndex].BytesPerPixel;
	  HAL_LTDC_SetAddress(&hltdc, addr, LayerIndex);

    return 0;
  }
  case LCD_X_SHOWBUFFER:
  {
    // Required if multiple buffers are used. The 'Index' element of p contains the buffer index.
    // slog(log_verbose, "emwin cmd LCD_X_SHOWBUFFER LayerIndex = %d  value = %d  \r\n", LayerIndex, ((LCD_X_SHOWBUFFER_INFO *)pData)->Index);
    layer_prop[LayerIndex].pending_buffer = ((LCD_X_SHOWBUFFER_INFO *)pData)->Index;

    return 0;
  }
  case LCD_X_SETLUTENTRY:
  {
    // Required for setting a lookup table entry which is passed in the 'Pos' and 'Color' element of p
    LCD_X_SETLUTENTRY_INFO * p;
    p = (LCD_X_SETLUTENTRY_INFO *)pData;
    slog(log_verbose, "emwin cmd LCD_X_SETLUTENTRY LayerIndex = %d  Color = %d Pos = %d \r\n", LayerIndex, p->Color, p->Pos);
    LTDC_SetLUTEntry(&hltdc, LayerIndex, p->Color, p->Pos) ;

    return 0;
  }
  case LCD_X_ON:
  {
    // Required if the display controller should support switching on and off
    slog(log_verbose, "emwin cmd LCD_X_ON\r\n");

    return 0;
  }
  case LCD_X_OFF:
  {
    // Required if the display controller should support switching on and off
    slog(log_verbose, "emwin cmd LCD_X_OFF\r\n");

    return 0;
  }
  case LCD_X_SETSIZE:
  {
    LCD_X_SETSIZE_INFO * p;
    p = (LCD_X_SETSIZE_INFO *)pData;
    slog(log_verbose, "emwin cmd LCD_X_SETSIZE xSize = %d ySize = %d \r\n", p->xSize, p->ySize);

    return 0;
  }
  default:
    slog(log_error, "emwin not support cmd = %02X \r\n", Cmd);
    while(1);
    r = -1;
  }

  return r;
}

/*************************** End of fil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的平台信息如下:
STM32H750XBH6 + SDRAM(16MB  16Bit接口) + LCD_RGB分辨率1024*600
编译使 ...

如果你的emWin库样式格式和驱动配置颜色格式一致,不做颜色转换。

比如你的emWin库颜色格式是BGR565的,用于RGB565显示屏驱动配置,底层输出会转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的emWin库样式格式和驱动配置颜色格式一致,不做颜色转换。

比如你的emWin库颜色格式是BGR565的 ...

感谢解答  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