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系统] ADC采样还是不太明白

楼主(2016-01-07):
请问一下,我现在想用ADC芯片通过SPI接口与处理器连接,
1、如果我的ADC芯片的输出速率是120sps,那么是不是1秒钟输出120次?
2、如果ADC输出速率是9-120sps,我选择16sps,我要做FFT或FIR,应该选多少作为采样频率呢?原则是什么呢?
3、如果采样频率是10000Hz,那是不是就做个10ms定时,定时到了采集100个数据?
5、如果读取AD值的函数是Get_AD,那要实现10ms采集100个数据,是不是用 for(i=0; i<99; i++)
                                                                                                    {data=Get_AD();
                                                                                                    }
6、是不是采样频率是处理器定义的,就是自己定义一个时间内采集AD的次数,比如上面10ms采集100个数据,采样频率就是10k?采样频率与ADC的输出速率是什么关系?

楼主:
还是说做FIR时,采样率Fs就是ADC芯片的输出速率?与处理器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说做FIR时,采样率Fs就是ADC芯片的输出速率?与处理器没有关系

今晚我专门回复下楼主的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晚我专门回复下楼主的这个问题。(2016-01-08 10:30)嬀/color]
谢谢!

楼主:
eric2013,不会是忘记了吧。。。。。。。

网友:
1. 对的,sps的含义就是sample per second
2. 注意,你的16sps就是采样率,满足奈奎斯特采样率即可,即采样率是被采样信号频率的2倍及其以上。
3. 对的。
5. 注意,做FFT也好,做FIR也好,一定要保证你采集的数据是连续的。
6. 对的。

楼主:
非常感谢eric2013的回复。
1、你说“一定要保证你采集的数据是连续”,那是不是这样理解:如果用的ADC输出速率是1kHz,那么我必须1ms就要采集一次数据?如果超过1ms采集就不是连续的了?
2.、如果上面理解正确,那么如果我用输出速率100Hz的ADC,是不是我要10ms采集一次数据,如果我在5ms或8ms采集一次数据,数据是什么样呢?
3、如果是1.2KHz,那么该怎么采集呢?0.83ms采集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eric2013的回复。
1、你说“一定要保证你采集的数据是连续”,那是不是这样理解:如果用的ADC输出速率是1kHz,那么我必须1ms就要采集一次数据?如果超过1ms采集就不是连续的了?
2.、如果上面理解正确,那么如果我用输出速率100Hz的ADC,是不是我要10ms采集一次数据,如果 ..

1, 保证采样率。
2. 保证数据的连续,做FFT或者FIR的时候才准确些。
3. 对,使用ADC设置采样率很方便的。

楼主:
eric2013,你可能没有理解我要问的第二点,我的意思是如果用输出速率100Hz的ADC,我是不是要做个10ms定时,定时到了读取一次ADC的值。如果我在5ms或8ms读取,读的值是0还是上次的ADC的值,还是一个乱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eric2013,你可能没有理解我要问的第二点,我的意思是如果用输出速率100Hz的ADC,我是不是要做个10ms定时,定时到了读取一次ADC的值。如果我在5ms或8ms读取,读的值是0还是上次的ADC的值,还是一个乱值?

也是一个采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