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TX操作系统教程】第19章    SVC中断方式调用用户函数

楼主(2016-01-07):
第19章    SVC中断方式调用用户函数

    本章节为大家讲解如何采用SVC中断方式调用用户函数。当用户将RTX任务设置为工作在非特权级模式时,任务中是不允许访问特权级寄存器的,这个时候使用SVC中断,此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本章教程配套的例子含Cortex-M3内核的STM32F103和Cortex-M4内核的STM32F407。
19.1 SVC中断
19.2 RTX中SVC中断方式调用函数方法
19.3 实验例程说明
19.4      总结

19.1 SVC中断

19.1.1 SVC功能介绍

    SVC用于产生系统函数的调用请求。例如,操作系统通常不让用户程序直接访问硬件,而是通过提供一些系统服务函数,让用户程序使用SVC发出对系统服务函数的呼叫请求,以这种方法调用它们来间接访问硬件。因此,当用户程序想要控制特定的硬件时,它就要产生一个SVC异常,然后操作系统提供的SVC异常服务例程得到执行,它再调用相关的操作系统函数,后者完成用户程序请求的服务。
    SVC这种“提出要求——得到满足”的方式很好:
l 它使用户程序从控制硬件的繁文缛节中解脱出来,而是由OS负责控制具体的硬件。
l OS的代码可以经过充分的测试,从而能使系统更加健壮和可靠。
l 它使用户程序无需在特权级下执行,用户程序无需承担因误操作而瘫痪整个系统的风险。
l 通过SVC的机制,还让用户程序变得与硬件无关,因此在开发应用程序时无需了解硬件的操作细节,从而简化了开发的难度和繁琐度,并且使应用程序跨硬件平台移植成为可能。开发应用程序唯一需要知道的就是操作系统提供的应用编程接口(API),并且在了解了各个请求代号和参数表后,就可以使用SVC来提出要求了(事实上,为使用方便,操作系统往往会提供一层封皮,以使系统调用的形式看起来和普通的函数调用一致。各封皮函数会正确使用SVC指令来执行系统调用)。其实,严格地讲,操作硬件的工作是由设备驱动程序完成的,只是对应用程序来说,它们也相当于操作系统的一部分。如下图所示:

    SVC异常通过执行”SVC”指令来产生。该指令需要一个立即数,充当系统调用代号。SVC异常服务例程稍后会提取出此代号,从而获知本次调用的具体要求,再调用相应的服务函数。例如,
         SVC  0x3 ; 调用3号系统服务
    在SVC服务例程执行后,上次执行的SVC指令地址可以根据自动入栈的返回地址计算出。找到了SVC指令后,就可以读取该SVC指令的机器码,从机器码中萃取出立即数,就获知了请求执行的功能代号。如果用户程序使用的是PSP,服务例程还需要先执行MRS Rn, PSP指令来获取应用程序的堆栈指针。通过分析LR的值,可以获知在SVC指令执行时,正在使用哪个堆栈。
     注意,我们不能在SVC服务例程中嵌套使用SVC指令(事实上这样做也没意义),因为同优先级的异常不能抢占自身。这种作法会产生一个用法fault。同理,在NMI服务例程中也不得使用SVC,否则将触发硬fault。

19.1.2 SVC触发方式

     SVC的异常号是11,支持可编程。SVC异常可以由SVC指令来触发,也可以通过NVIC来软件触发(通过寄存器NVIC->STIR触发软中断)。这两种方式触发SVC中断有一点不同:软件触发中断是不精确的,也就是说,抢占行为不一定会立即发生,即使当时它没有被掩蔽,也没有被其它ISR阻塞,也不能保证马上响应。这也是写缓冲造成的,会影响到与操作NVIC STIR相临的后一条指令:如果它需要根据中断服务的结果来决定如何工作(如条件跳转),则该指令可能会误动作——这也可以算是紊乱危象的一种表现形式。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使用一条DSB指令,如下例所示:
         MOV R0,#SOFTWARE_INTERRUPT_NUMBER
        LDRR1,=0xE000EF00    ; 加载NVIC软件触发中断寄存器的地址
        STR   R0,  [R1]        ; 触发软件中断
        DSB                    ; 执行数据同步隔离指令
        ...
    但是这种方式还有另一种隐患:如果欲触发的软件中断被除能了,或者执行软件中断的程序自己也是个异常服务程序,软件中断就有可能无法响应。因此,必须在使用前检查这个中断已经在响应中了。为达到此目的,可以让软件中断服务程序在入口处设置一个标志。而SVC要精确很多,SVC指令后,只要此时没有其它高优先级的异常也发生了,SVC中断服务程序可以得到立即执行。

19.1.3 SVC的使用

    SVC是用于呼叫OS所提供的API(RTX是采用的这种方式)。用户程序只需知道传递给OS的参数,而不必知道各API函数的地址。SVC指令带一个8位的立即数,可以视为是它的参数,被封装在指令本身中,如:
        SVC   3    ;呼叫3号系统服务
     则3被封装在这个SVC指令中。因此在SVC服务例程中,需要读取本次触发SVC异常的SVC指令,并提取出8位立即数所在的位段,来判断系统调用号。

19.1.4 RTX使用的SVC中断服务号

     SVC的0号系统服务被RTX系统占用,即SVC  0,用户只能使用从1开始的服务号。而且用户使用的时候一定要保证从1开始,连续递增使用,范围1 – 255。

楼主:
19.2    RTX中SVC中断方式调用函数方法

    用户实现SVC中断方式调用函数方法如下(下面以添加两个SVC中断为例):
u  第1步:添加SVC_Table.s文件。
    我们在前面讲解RTX的源码移植方式时这个文件已经加上。
u  第2步:使用属性__svc(x)声明函数,x从1开始,范围1-255。函数名随便命名,但是x的数值一定要保证是连续递增的。
void __svc(1)  SVC_1_FunCall(uint8_t _arg1, uint16_t _arg2, uint32_t _arg3, uint64_t *_arg4);
void __svc(2)  SVC_2_FunCall(void);

u  第3步:写上面两个函数的实际代码,并将函数名更改成__SVC_x格式(统一改成这种命名方式是为了跟RTX系统的调用方式__SVC_0统一),x是从1开始,范围1-255。上面声明的两个函数不要动,这里修改的是实际函数名。另外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加上中断开关操作,因为SVC中断可以被其它高优先级的中断抢占。
/*
******************************************************************************************************
*    函 数 名: __SVC_1和__SVC_2系统服务号
*    功能说明: 被SVC中断所调用的__SVC_1和__SVC_2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这里的__SVC_1就是函数SVC_1_FunCall
void __SVC_1(uint8_t _arg1, uint16_t _arg2, uint32_t _arg3, uint64_t *_arg4)
{
     __disable_irq();
     printf("_arg1 = %d\\r\\n", _arg1);
     printf("_arg2 = %d\\r\\n", _arg2);
     printf("_arg3 = %d\\r\\n", _arg3);
     printf("_arg4 = %lld\\r\\n", *_arg4);
     __enable_irq();
}
//这里的__SVC_2就是函数SVC_2_FunCall
void __SVC_2(void)
{
     __disable_irq();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__enable_irq();
}

u  第4步:将定义的两个函数添加到SVC_Table.s文件里面
    首先使用IMPORT命令声明下,类似C语言中的extern。然后添加到SVC_Table列表下,整体添加后的效果如下(红色字体是用户添加的):
AREA    SVC_TABLE, CODE, READONLY
                EXPORT  SVC_Count
SVC_Cnt         EQU    (SVC_End-SVC_Table)/4
SVC_Count       DCD     SVC_Cnt
; Import user SVC functions here.
                IMPORT  __SVC_1
                IMPORT  __SVC_2
                EXPORT  SVC_Table
SVC_Table
; Insert user SVC functions here. SVC 0 used by RTL Kernel.
               DCD     __SVC_1                 ; user SVC function
               DCD     __SVC_2                 ; user SVC function
SVC_End
                END

u  至此,RTX中SVC中断的调用就实现了。实际应用的时候,用户只需调用函数SVC_1_FunCall和SVC_1_FunCall即可,这两个函数就是在SVC中断里面实现的。

楼主:
19.3    实验例程说明

19.3.1     STM32F103开发板实验

配套例子:
    V4-419_RTX实验_SVC中断方式调用用户函数
实验目的:
    1.     学习SVC中断方式调用用户函数
实验说明:
    1.     RTX支持配置所有任务工作特权级模式或者用户模式,宏配置在文件RTX_Conf_CM.c文件里面
      #defineOS_RUNPRIV     0
      配置为0的话,任务工作在用户级,配置为1的话,任务工作在特权级。本实验配置为0,所有任务都工作在用户级模式。
    2.     本实验演示SVC中断号调用方法。
      SVC指令带一个8位的立即数(范围0-255),可以视为是它的参数,被封装在指令本身中,如:
      SVC   3  ;   呼叫3号系统服务
       SVC0被RTX系统所使用了,用户只能使用从1开始的服务号。用户使用的时候一定要保证从1开始,而且需要连续的使用。实验中使用了SVC 1和SVC 2。
实验内容:
     1.K1按键按下,串口打印。
     2.K2键按下,向消息邮箱发送数据。任务AppTaskMsgPro接收到消息后进行消息处理。
     3.K3键按下,调用SVC的1号系统服务。
     4.摇杆OK键按下,任务运行在非特权级,调用SVC的2号系统服务,可以在中断中设置NVIC。
     5.各个任务实现的功能如下:
        AppTaskUserIF任务   :按键消息处理。
        AppTaskLED任务     :LED闪烁。
        AppTaskMsgPro任务 :消息处理,等待任务AppTaskUserIF发来的消息邮箱数据。
        AppTaskStart任务    :启动任务,也是最高优先级任务,这里实现按键扫描。
RTX配置:
    RTX配置向导详情如下:

u  Task Configuration
l Number of concurrent running tasks
    允许创建4个任务,实际创建了如下四个任务:
                     AppTaskUserIF任务   :按键消息处理。
                     AppTaskLED任务     :LED闪烁。
                     AppTaskMsgPro任务 :消息处理,等待任务AppTaskUserIF发来的消息邮箱数据。
                     AppTaskStart任务    :启动任务,也是最高优先级任务,这里实现按键扫描。
l Number of tasks with user-provided stack
    创建的4个任务都是采用自定义堆栈方式。
l Run in privileged mode
    设置任务运行在非特权级模式
RTX任务调试信息:

程序设计:
u  任务栈大小分配:
    staticuint64_t AppTaskUserIFStk[512/8];   /* 任务栈 */
    staticuint64_t AppTaskLEDStk[256/8];      /* 任务栈 */
    staticuint64_t AppTaskMsgProStk[512/8];  /* 任务栈 */
    staticuint64_t AppTaskStartStk[512/8];     /* 任务栈 */
       将任务栈定义成uint64_t类型可以保证任务栈是8字节对齐的,8字节对齐的含义就是数组的首地址对8求余等于0。如果不做8字节对齐的话,部分C语言库函数,浮点运算和uint64_t类型数据运算会出问题。
u  系统栈大小分配:

u  RTX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 (void)
{
     /* 初始化外设 */
     bsp_Init();

     /* 创建启动任务 */
     os_sys_init_user (AppTaskStart,             /* 任务函数 */
                       4,                        /* 任务优先级 */
                       &AppTaskStartStk,         /* 任务栈 */
                       sizeof(AppTaskStart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
     while(1);
}

u  RTX任务创建:
/*
*********************************************************************************************************
*    函 数 名: AppTaskCreate
*    功能说明: 创建应用任务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AppTaskCreate (void)
{
     HandleTaskUserIF = os_tsk_create_user(AppTaskUserIF,             /* 任务函数 */
                                           1,                         /* 任务优先级 */
                                           &AppTaskUserIFStk,         /* 任务栈 */
                                           sizeof(AppTaskUserIF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

     HandleTaskLED = os_tsk_create_user(AppTaskLED,              /* 任务函数 */
                                        2,                       /* 任务优先级 */
                                        &AppTaskLEDStk,          /* 任务栈 */
                                        sizeof(AppTaskLED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

     HandleTaskMsgPro = os_tsk_create_user(AppTaskMsgPro,             /* 任务函数 */
                                           3,                         /* 任务优先级 */
                                           &AppTaskMsgProStk,         /* 任务栈 */
                                           sizeof(AppTaskMsgPro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
}

u  消息邮箱的创建:
#define PoolBlocks           10
#define PoolPerBlockSize     8
/* 声明一个支持10个消息的消息邮箱 */
os_mbx_declare (mailbox, 10);
/*
*********************************************************************************************************
*    函 数 名: AppObjCreate
*    功能说明: 创建任务通信机制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AppObjCreate (void)
{
     /* 创建消息邮箱 */
      os_mbx_init (&mailbox, sizeof(mailbox));

}

u  SVC中断函数的创建:
void __svc(1) SVC_1_FunCall(uint8_t _arg1, uint16_t _arg2, uint32_t _arg3, uint64_t *_arg4);
void __svc(2) SVC_2_FunCall(void);
/*
*********************************************************************************************************
*    函 数 名: __SVC_1和__SVC_2系统服务号
*    功能说明: 被SVC中断所调用的__SVC_1和__SVC_2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__SVC_1(uint8_t _arg1, uint16_t _arg2, uint32_t _arg3, uint64_t *_arg4)
{
     /*
         1. 实际应用不要在SVC中断中调用串口打印,太影响实时性,这里仅仅是为了演示
         2. 根据需要做开关中断操作。
     */
     __disable_irq();
     printf("_arg1 = %d\\r\\n", _arg1);
     printf("_arg2 = %d\\r\\n", _arg2);
     printf("_arg3 = %d\\r\\n", _arg3);
     printf("_arg4 = %lld\\r\\n", *_arg4);
     __enable_irq();
}

void __SVC_2(void)
{
     /*
         1. 根据需要做开关中断操作。
         2. 本实验所有任务都是工作在非特权级,中断函数都是运行在特权级的,此函数是在SVC中断里面运行。
            所以可以在此中断中设置NVIC分组。
     */
     __disable_irq();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__enable_irq();
}

u  SVC_Table.s文件中SVC中断的设置(红色字体是需要用户添加的):
void __svc(1) SVC_1_FunCall(uint8_t _arg1, uint16_t _arg2, uint32_t _arg3, uint64_t *_arg4);
                AREA    SVC_TABLE, CODE, READONLY
                EXPORT  SVC_Count
SVC_Cnt         EQU    (SVC_End-SVC_Table)/4
SVC_Count       DCD     SVC_Cnt
; Import user SVC functions here.
                IMPORT  __SVC_1
                IMPORT  __SVC_2
                EXPORT  SVC_Table
SVC_Table
; Insert user SVC functions here. SVC 0 used by RTL Kernel.
               DCD     __SVC_1                 ; user SVC function
               DCD     __SVC_2                 ; user SVC function
SVC_End
                END

u  四个RTX任务的实现:
/*
*********************************************************************************************************
*    函 数 名: AppTaskUserIF
*    功能说明: 按键消息处理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1  (数值越小优先级越低,这个跟uCOS相反)
*********************************************************************************************************
*/
__task void AppTaskUserIF(void)
{
     uint8_t ucMsgTra = 0;
     uint8_t ucMsg = 0;
     uint16_t usMsg = 0;
     uint32_t ulMsg = 0;
     uint64_t ullMsg = 0;
     uint8_t ucKeyCode;
    while(1)
    {
         ucKeyCode = bsp_GetKey();

         if (ucKeyCode != KEY_NONE)
         {
              switch (ucKeyCode)
              {
                   /* K1键按下,打印调试说明 */
                   case KEY_DOWN_K1:
                       printf("K1键按下,使用MDK中自带的RTX调试组件,请务必使用MDK4.74版本进行调试\\r\\n");
                       break;
                   /* K2键按下,向消息邮箱发送数据 */
                   case KEY_DOWN_K2:
                       ucMsgTra++;

                       /* 向消息邮箱发数据,如果消息邮箱满了,等待100个时钟节拍 */
                       if(os_mbx_send (&mailbox, &ucMsgTra, 100) != OS_R_OK)
                       {
                            /* 发送失败,即使等待了100个时钟节拍 */
                            printf("K2键按下,向消息邮箱发送数据失败,即使等待了100个时钟节拍\\r\\n");
                       }
                       else
                       {
                            /* 发送成功 */
                            printf("K2键按下,向消息邮箱发送数据成功\\r\\n");
                       }
                       break;

                   /* K3键按下,调用SVC的1号系统服务 */
                   case KEY_DOWN_K3:
                       printf(" K3键按下,调用SVC的1号系统服务\\r\\n");
                       ullMsg++;
                       SVC_1_FunCall(++ucMsg, ++usMsg, ++ulMsg, &ullMsg);
                       break;

                   /* 摇杆OK键按下,任务运行在非特权级,调用SVC的2号系统服务,可中断中设置NVIC */
                   case JOY_DOWN_OK:
                       printf("摇杆OK键按下,任务运行在非特权级,调用SVC的2号系统服务,可中断中设置NVIC
\\r\\n");
                       SVC_2_FunCall();
                       break;
                   /* 其他的键值不处理 */
                   default:
                       break;
              }
         }

         os_dly_wait(20);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LED
*    功能说明: LED闪烁。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2
*********************************************************************************************************
*/
__task void AppTaskLED(void)
{
     const uint16_t usFrequency = 200; /* 延迟周期 */

     /* 设置延迟周期 */
     os_itv_set(usFrequency);

    while(1)
    {
         bsp_LedToggle(2);
         bsp_LedToggle(3);
         /* os_itv_wait是绝对延迟,os_dly_wait是相对延迟。*/
         os_itv_wait();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MsgPro
*    功能说明: 消息处理,等待任务AppTaskUserIF发来的消息邮箱数据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3
*********************************************************************************************************
*/
__task void AppTaskMsgPro(void)
{
     uint8_t *pMsg;
     OS_RESULT xResult;
     const uint16_t usMaxBlockTime = 200; /* 延迟周期 */

    while(1)
    {
         xResult = os_mbx_wait(&mailbox, (void *)&pMsg, usMaxBlockTime);

         switch (xResult)
         {
              /* 无需等待接受到消息邮箱数据 */
              case OS_R_OK:
                   printf("无需等待接受到消息邮箱数据,pMsg = %d\\r\\n", *pMsg);
                   break;
              /* 消息邮箱空,usMaxBlockTime等待时间从消息邮箱内获得数据 */
              case OS_R_MBX:
                   printf("消息邮箱空,usMaxBlockTime等待时间从消息邮箱内获得数据,pMsg = %d\\r\\n", *pMsg);
                   break;
              /* 超时 */
              case OS_R_TMO:
                   bsp_LedToggle(1);
                   bsp_LedToggle(4);
                   break;

              /* 其他值不处理 */
              default:
                   break;
         }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Start
*    功能说明: 启动任务,也就是最高优先级任务。这里实现按键扫描。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4
*********************************************************************************************************
*/
__task void AppTaskStart(void)
{
     /* 创建任务 */
     AppTaskCreate();

     /* 创建任务通信机制 */
     AppObjCreate();

    while(1)
    {
         /* 按键扫描 */
         bsp_KeyScan();
        os_dly_wait(10);
    }
}

19.3.2    STM32F407开发板实验

配套例子:
    V5-419_RTX实验_SVC中断方式调用用户函数
实验目的:
     1.     学习SVC中断方式调用用户函数
实验说明:
     1.     RTX支持配置所有任务工作特权级模式或者用户模式,宏配置在文件RTX_Conf_CM.c文件里面
         #defineOS_RUNPRIV     0
         配置为0的话,任务工作在用户级,配置为1的话,任务工作在特权级。本实验配置为0,所有任务都工作在用户级模式。
     2.     本实验演示SVC中断号调用方法。
       SVC指令带一个8位的立即数(范围0-255),可以视为是它的参数,被封装在指令本身中,如:
       SVC   3  ;   呼叫3号系统服务
        SVC0被RTX系统所使用了,用户只能使用从1开始的服务号。用户使用的时候一定要保证从1开始,而且需连续的使用。实验中使用了SVC 1和SVC 2。
实验内容:
    1.K1按键按下,串口打印。
    2.K2键按下,向消息邮箱发送数据。任务AppTaskMsgPro接收到消息后进行消息处理。
    3.K3键按下,调用SVC的1号系统服务。
    4.摇杆OK键按下,任务运行在非特权级,调用SVC的2号系统服务,可以在中断中设置NVIC。
     5.各个任务实现的功能如下:
      AppTaskUserIF任务   :按键消息处理。
      AppTaskLED任务     :LED闪烁。
      AppTaskMsgPro任务 :消息处理,等待任务AppTaskUserIF发来的消息邮箱数据。
      AppTaskStart任务    :启动任务,也是最高优先级任务,这里实现按键扫描。
RTX配置:
    RTX配置向导详情如下:

u  Task Configuration
l Number of concurrent running tasks
    允许创建4个任务,实际创建了如下四个任务:
                     AppTaskUserIF任务   :按键消息处理。
                     AppTaskLED任务     :LED闪烁。
                     AppTaskMsgPro任务 :消息处理,等待任务AppTaskUserIF发来的消息邮箱数据。
                     AppTaskStart任务    :启动任务,也是最高优先级任务,这里实现按键扫描。
l Number of tasks with user-provided stack
     创建的4个任务都是采用自定义堆栈方式。
l Run in privileged mode
    设置任务运行在非特权级模式
RTX任务调试信息:

程序设计:
u  任务栈大小分配:
    staticuint64_t AppTaskUserIFStk[512/8];   /* 任务栈 */
    staticuint64_t AppTaskLEDStk[256/8];      /* 任务栈*/
    staticuint64_t AppTaskMsgProStk[512/8];  /* 任务栈 */
    staticuint64_t AppTaskStartStk[512/8];     /* 任务栈 */
      将任务栈定义成uint64_t类型可以保证任务栈是8字节对齐的,8字节对齐的含义就是数组的首地址对8求余等于0。如果不做8字节对齐的话,部分C语言库函数,浮点运算和uint64_t类型数据运算会出问题。
u  系统栈大小分配:

u  RTX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 (void)
{
     /* 初始化外设 */
     bsp_Init();

     /* 创建启动任务 */
     os_sys_init_user (AppTaskStart,             /* 任务函数 */
                       4,                        /* 任务优先级 */
                       &AppTaskStartStk,         /* 任务栈 */
                       sizeof(AppTaskStart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
     while(1);
}

u  RTX任务创建:
/*
*********************************************************************************************************
*    函 数 名: AppTaskCreate
*    功能说明: 创建应用任务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AppTaskCreate (void)
{
     HandleTaskUserIF = os_tsk_create_user(AppTaskUserIF,             /* 任务函数 */
                                           1,                         /* 任务优先级 */
                                           &AppTaskUserIFStk,         /* 任务栈 */
                                           sizeof(AppTaskUserIF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

     HandleTaskLED = os_tsk_create_user(AppTaskLED,              /* 任务函数 */
                                        2,                       /* 任务优先级 */
                                        &AppTaskLEDStk,          /* 任务栈 */
                                        sizeof(AppTaskLED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

     HandleTaskMsgPro = os_tsk_create_user(AppTaskMsgPro,             /* 任务函数 */
                                           3,                         /* 任务优先级 */
                                           &AppTaskMsgProStk,         /* 任务栈 */
                                           sizeof(AppTaskMsgPro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
}

u  消息邮箱的创建:
#define PoolBlocks           10
#define PoolPerBlockSize     8
/* 声明一个支持10个消息的消息邮箱 */
os_mbx_declare (mailbox, 10);
/*
*********************************************************************************************************
*    函 数 名: AppObjCreate
*    功能说明: 创建任务通信机制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AppObjCreate (void)
{
     /* 创建消息邮箱 */
      os_mbx_init (&mailbox, sizeof(mailbox));

}

u  SVC中断函数的创建:
void __svc(1) SVC_1_FunCall(uint8_t _arg1, uint16_t _arg2, uint32_t _arg3, uint64_t *_arg4);
void __svc(2) SVC_2_FunCall(void);
/*
*********************************************************************************************************
*    函 数 名: __SVC_1和__SVC_2系统服务号
*    功能说明: 被SVC中断所调用的__SVC_1和__SVC_2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__SVC_1(uint8_t _arg1, uint16_t _arg2, uint32_t _arg3, uint64_t *_arg4)
{
     /*
         1. 实际应用不要在SVC中断中调用串口打印,太影响实时性,这里仅仅是为了演示
         2. 根据需要做开关中断操作。
     */
     __disable_irq();
     printf("_arg1 = %d\\r\\n", _arg1);
     printf("_arg2 = %d\\r\\n", _arg2);
     printf("_arg3 = %d\\r\\n", _arg3);
     printf("_arg4 = %lld\\r\\n", *_arg4);
     __enable_irq();
}

void __SVC_2(void)
{
     /*
         1. 根据需要做开关中断操作。
         2. 本实验所有任务都是工作在非特权级,中断函数都是运行在特权级的,此函数是在SVC中断里面运行。
            所以可以在此中断中设置NVIC分组。
     */
     __disable_irq();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__enable_irq();
}

u  SVC_Table.s文件中SVC中断的设置(红色字体是需要用户添加的):
void __svc(1) SVC_1_FunCall(uint8_t _arg1, uint16_t _arg2, uint32_t _arg3, uint64_t *_arg4);
                AREA    SVC_TABLE, CODE, READONLY
                EXPORT  SVC_Count
SVC_Cnt         EQU    (SVC_End-SVC_Table)/4
SVC_Count       DCD     SVC_Cnt
; Import user SVC functions here.
                IMPORT  __SVC_1
                IMPORT  __SVC_2
                EXPORT  SVC_Table
SVC_Table
; Insert user SVC functions here. SVC 0 used by RTL Kernel.
               DCD     __SVC_1                 ; user SVC function
               DCD     __SVC_2                 ; user SVC function
SVC_End
                END

u  四个RTX任务的实现:
/*
*********************************************************************************************************
*    函 数 名: AppTaskUserIF
*    功能说明: 按键消息处理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1  (数值越小优先级越低,这个跟uCOS相反)
*********************************************************************************************************
*/
__task void AppTaskUserIF(void)
{
     uint8_t ucMsgTra = 0;
     uint8_t ucMsg = 0;
     uint16_t usMsg = 0;
     uint32_t ulMsg = 0;
     uint64_t ullMsg = 0;
     uint8_t ucKeyCode;
    while(1)
    {
         ucKeyCode = bsp_GetKey();

         if (ucKeyCode != KEY_NONE)
         {
              switch (ucKeyCode)
              {
                   /* K1键按下,打印调试说明 */
                   case KEY_DOWN_K1:
                       printf("K1键按下,使用MDK中自带的RTX调试组件,请务必使用MDK4.74版本进行调试\\r\\n");
                       break;
                   /* K2键按下,向消息邮箱发送数据 */
                   case KEY_DOWN_K2:
                       ucMsgTra++;

                       /* 向消息邮箱发数据,如果消息邮箱满了,等待100个时钟节拍 */
                       if(os_mbx_send (&mailbox, &ucMsgTra, 100) != OS_R_OK)
                       {
                            /* 发送失败,即使等待了100个时钟节拍 */
                            printf("K2键按下,向消息邮箱发送数据失败,即使等待了100个时钟节拍\\r\\n");
                       }
                       else
                       {
                            /* 发送成功 */
                            printf("K2键按下,向消息邮箱发送数据成功\\r\\n");
                       }
                       break;

                   /* K3键按下,调用SVC的1号系统服务 */
                   case KEY_DOWN_K3:
                       printf(" K3键按下,调用SVC的1号系统服务\\r\\n");
                       ullMsg++;
                       SVC_1_FunCall(++ucMsg, ++usMsg, ++ulMsg, &ullMsg);
                       break;

                   /* 摇杆OK键按下,任务运行在非特权级,调用SVC的2号系统服务,可中断中设置NVIC */
                   case JOY_DOWN_OK:
                       printf("摇杆OK键按下,任务运行在非特权级,调用SVC的2号系统服务,可中断中设置NVIC
\\r\\n");
                        SVC_2_FunCall();
                       break;
                   /* 其他的键值不处理 */
                   default:
                       break;
              }
         }

         os_dly_wait(20);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LED
*    功能说明: LED闪烁。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2
*********************************************************************************************************
*/
__task void AppTaskLED(void)
{
     const uint16_t usFrequency = 200; /* 延迟周期 */

     /* 设置延迟周期 */
     os_itv_set(usFrequency);

    while(1)
    {
         bsp_LedToggle(2);
         bsp_LedToggle(3);
         /* os_itv_wait是绝对延迟,os_dly_wait是相对延迟。*/
         os_itv_wait();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MsgPro
*    功能说明: 消息处理,等待任务AppTaskUserIF发来的消息邮箱数据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3
*********************************************************************************************************
*/
__task void AppTaskMsgPro(void)
{
     uint8_t *pMsg;
     OS_RESULT xResult;
     const uint16_t usMaxBlockTime = 200; /* 延迟周期 */

    while(1)
    {
         xResult = os_mbx_wait(&mailbox, (void *)&pMsg, usMaxBlockTime);

         switch (xResult)
         {
              /* 无需等待接受到消息邮箱数据 */
              case OS_R_OK:
                   printf("无需等待接受到消息邮箱数据,pMsg = %d\\r\\n", *pMsg);
                   break;
              /* 消息邮箱空,usMaxBlockTime等待时间从消息邮箱内获得数据 */
              case OS_R_MBX:
                   printf("消息邮箱空,usMaxBlockTime等待时间从消息邮箱内获得数据,pMsg = %d\\r\\n", *pMsg);
                   break;
              /* 超时 */
              case OS_R_TMO:
                   bsp_LedToggle(1);
                   bsp_LedToggle(4);
                   break;

              /* 其他值不处理 */
              default:
                   break;
         }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Start
*    功能说明: 启动任务,也就是最高优先级任务。这里实现按键扫描。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4
*********************************************************************************************************
*/
__task void AppTaskStart(void)
{
     /* 创建任务 */
     AppTaskCreate();

     /* 创建任务通信机制 */
     AppObjCreate();

    while(1)
    {
         /* 按键扫描 */
         bsp_KeyScan();
        os_dly_wait(10);
    }
}

楼主:
19.4 总结

    本章节主要大家讲解了如何采用SVC中断方式调用用户函数,更多SVC中断方面的知识可以看Cortex-M3或者M4权威指南。

网友(2017-11-01):
请问中断函数不是以  SVC_Handler 形式来写的吗 为什么会是  __svc(1) SVC_1_FunCall() 请问 如果两个同事存在 会执行哪个?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中断函数不是以  SVC_Handler 形式来写的吗 为什么会是  __svc(1) SVC_1_FunCall() 请问 如果两个同事存在 会执行哪个?谢谢!

网友:
SVC_Handler是中断入口函数,把帖子看完,然后在板子上实际操作一遍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