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请问中断触发任务用什么来做呢?

楼主(2016-01-08):
请问中断触发任务用什么来做呢?
接收到串口数据“0x55”后,触发任务vTaskUSART打印“The recv data is 0x55”。
请问是用二值信号量吗?或者其他更好的处理方法?

楼主:
请问二值信号量为什么不能给出呢?
以下的代码测试发现GPIO_Pin_8没有反转,说明xHigherPriorityTaskWoken一直为pdFALSE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RXNE) == SET)
    {
        xSemaphoreGiveFromISR( xSemaphore,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if(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pdFALSE )
        {
            GPIOF->ODR ^= GPIO_Pin_8;
        }
    }
}

以下代码有电平反转,说明xSemaphoreGiveFromISR( xSemaphore,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被执行了,但是为什么给出信号量没有成功呢?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RXNE) == SET)
    {
        GPIOF->ODR ^= GPIO_Pin_8;
        xSemaphoreGiveFromISR( xSemaphore,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if(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pdFALSE )
        {

        }
    }
}

网友:
建议设置NVIC的优先级分组为4,
另外就是你不可以在高于,FreeRTOSConfig.h 文件中#define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1 定义的
中断中调用FreeRTOS的API。

这个问题,我在这个帖子里面有详细说明: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8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设置NVIC的优先级分组为4,
另外就是你不可以在高于,FreeRTOSConfig.h 文件中#define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1 定义的
中断中调用FreeRTOS的API。

这个问题,我在这个帖子里面有详细说明:http://bbs.armfly.com/read.php?ti ..

十分感谢,看了你的帖子,问题解决了,问题确实出在了初始化设置部分
中断优先级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