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STM32F429使用FlashFS的SD卡速度测试,写速度最高飙到5MB/S,读速度3MB/S左右

楼主(2016-01-09):
最高速度的产生条件是把SD卡的缓冲设置为32KB大小测试的。
PS:补充,测试的是SD CLASS 4
==========================================

楼主:
正常使用一般不会开辟这么大的缓冲,开启4KB或者8KB即可,速度测试如下:
==================================================

网友(2016-02-11):
这样是不是要浪费点储存空间???

楼主:
PS:补充,测试的是SD CLASS 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不是要浪费点储存空间???

是的,实际应用,我们用8KB或者4KB即可。

网友(2016-04-10):
如何格式化sd卡才可以达到这么高速度?簇大小为多少?

网友:
应该是读速度会比写速度快啊,我用fatfs读大约10m,写约2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读速度会比写速度快啊,我用fatfs读大约10m,写约2m。
缓冲设置的太大,异常了,写速度很快,已经是CLASS4的极限了。
-----------------------------------
如果用CLASS10的话,性能会更加强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