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TMRD=2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2016-01-11):
【STM32F429-DISCOVERY学习笔记】STM32F429驱动SDRAM(IS42S16400J)详解,这个帖子里面有一个参数

FMC_SDRAMTimingInitStructure.FMC_LoadToActiveDelay = 2;   这个2是怎么确定下来的,

1、这三个参数都是2,是不是也不用选择了,
2、后面的cycle与时间相关吗?是否考滤两分频90M这方面

5,6,7这三个大方面的参数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
不好意思啊,楼主,今天才回复你。
-5  -6  -7是SDRAM的速度等级,-5是200MHz,-6是166, -7是143MHz。

2 cycle是表示两个时钟周期,比如我们用的-7速度等级,那么就表示143MHz的主频下,用两个时钟周期就可以完成tMDR参数。
这个参数一般是最先时钟周期,用户设置的话,至少得大于等于这个参数,如果取一个时钟周期容易出错。

而我们用的F429最高才是90MHz,它运行两个时钟周期的时间是大于143MHz主频下的时间。也是满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