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TX操作系统教程】第22章   RTX低功耗之停机模式

楼主(2016-01-11):
第22章    RTX低功耗之停机模式

     低功耗是MCU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本章节为大家讲解STM32F103和STM32F407的低功耗方式之停机模式在RTX操作系统上面的实现方法(RTX本身支持的tickless低功耗模式在第24章节讲解
     本章教程配套的例子含Cortex-M3内核的STM32F103和Cortex-M4内核的STM32F407。
22.1 STM32F103停机模式介绍
22.2 STM32F407停机模式介绍
22.3 如何有效降低停机模式下的功耗
22.4 实验例程说明
22.5      总结

22.1  STM32F103停机模式介绍

    说明:在RTX系统上面实现停机方式仅需了解这里讲解的知识基本就够用了,更多停机方式的知识请看STM32F103参考手册和Cortex-M3权威指南。
    在系统或电源复位以后,微控制器处于运行状态。当CPU不需继续运行时,可以利用多种低功耗模式来节省功耗,例如等待某个外部事件时。用户需要根据最低电源消耗、最快速启动时间和可用的唤醒源等条件,选定一个最佳的低功耗模式。
    STM32F103有三种低功耗模式:
u 睡眠模式(Cortex™-M3内核停止,所有外设包括Cortex-M3核心的外设,如NVIC、系统滴答定时器Systick等仍在运行)
u 停机模式(所有的时钟都已停止)。
u 待机模式(1.8V电源关闭)。
     本章节我们主要讲解停机模式,停机模式是在Cortex™-M3的深睡眠模式基础上结合了外设的时钟控制机制,在停止模式下电压调节器可运行在正常或低功耗模式。此时在1.8V供电区域的的所有时钟都被停止, PLL、 HSI和HSE RC振荡器的功能被禁止, SRAM和寄存器内容被保留下来。在停止模式下,所有的I/O引脚都保持它们在运行模式时的状态。
    在实际的停机模式编程时需要清楚哪些问题呢? 请继续往下看。

22.1.1 STM32F103如何进入停机模式

    在RTX系统中,让STM32进入停机模式比较容易,调用固件库函数PWR_EnterSTOPMode即可,不过要注意:为了进入停机模式,所有的外部中断的请求位(挂起寄存器(EXTI_PR))RTC的闹钟标志都必须被清除,否则停止模式的进入流程将会被跳过,程序继续运行。

22.1.2 STM32F103如何退出停机模式

    由于我们是采用指令WFI指令进入停机模式,那么设置任一外部中断线EXTI为中断模式并且在NVIC中必须使能相应的外部中断向量,就可以使用此中断唤醒停机模式。
    在开发板上面是将实体按键K2对应的引脚设置为中断方式触发。按下此按键会将系统从停机模式唤醒。

22.1.3 STM32F103使用停机模式注意事项

     使用停机模式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u  进入停机模式前,一定要关闭滴答定时器,实际测试发现滴答定时器中断也能唤醒停机模式。
u  当一个中断或唤醒事件导致退出停机模式时,HSI RC振荡器被选为系统时钟。这个时候用户要根据需要重新配置时钟,如果使用的HSE时钟,那么要重新配置并使能HSE和PLL。

22.2 STM32F407停机模式介绍

    说明:在RTX系统上面实现停机方式仅需了解这里讲解的知识基本就够用了,更多停机方式的知识请看STM32F407参考手册和Cortex-M4权威指南。
    在系统或电源复位以后,微控制器处于运行状态。当CPU不需继续运行时,可以利用多种低功耗模式来节省功耗,例如等待某个外部事件时。用户需要根据最低电源消耗、最快速启动时间和可用的唤醒源等条件,选定一个最佳的低功耗模式。
    STM32F407有三种低功耗模式:
u 睡眠模式(Cortex™-M4内核停止,所有外设包括Cortex-M4核心的外设,如NVIC、系统滴答定时器Systick等仍在运行)
u 停止模式(所有的时钟都已停止)。
u 待机模式(1.2V电源关闭)。
    本章节我们主要讲解停机模式,停机模式基于Cortex™-M4F深度睡眠模式与外设时钟门控。调压器既可以配置为正常模式,也可以配置为低功耗模式。在停止模式下,1.2 V域中的所有时钟都会停止, PLL、 HSI和HSE RC振荡器也被禁止。内部SRAM和寄存器内容将保留。在停止模式下,所有的I/O引脚都保持它们在运行模式时的状态。
    在实际的停机模式编程时需要清楚那些问题呢? 请继续往下看。

22.2.1 STM32F407如何进入停机模式

    在RTX系统中,让STM32进入停机模式比较容易,调用固件库函数PWR_EnterSTOPMode即可,
    不过要注意:为了进入停止模式,所有EXTI线挂起位(在挂起寄存器 (EXTI_PR)中)、RTC闹钟(闹钟 A和闹钟B)、RTC唤醒、RTC入侵和RTC时间戳标志必须复位,否则停止模式的进入流程将会被跳过,程序继续运行。

22.2.2 STM32F407如何退出停机模式

     由于我们是采用指令WFI指令进入停机模式,那么设置任一外部中断线EXTI为中断模式并且在NVIC中必须使能相应的外部中断向量,就可以使用此中断唤醒停机模式。
    在开发板上面是将实体按键K2对应的引脚设置为中断方式触发。按下此按键会将系统从停机模式唤醒。

22.2.3 STM32F407使用停机模式注意事项

    使用停机模式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u  进入停机模式前,一定要关闭滴答定时器,实际测试发现滴答定时器中断也能唤醒停机模式。
u  当一个中断或唤醒事件导致退出停机模式时,HSI RC振荡器被选为系统时钟。这个时候用户要根据需要重新配置时钟,如果使用的HSE时钟,那么要重新配置并使能HSE和PLL。

22.3 如何有效降低停机模式下的功耗

    设计低功耗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u  注意I/O的状态。因为在停机状态下,所有的I/O引脚都保持它们在运行模式时的状态。
    l  如果此I/O口带上拉,请设置为高电平输出或者高阻态输入。
    l  如果此I/O口带下拉,请设置为低电平输出或者高阻态输入。
u  注意I/O和外设IC的连接。
u  测试低功耗的时候,一定不要连接调试器,更不能边调试边测电流。

22.4 实验例程说明

22.4.1 STM32F103开发板实验

配套例子:
    V4-422_RTX实验_低功耗(停机模式)
实验目的:
    1.     学习RTX实验低功耗(停机模式)。
    2.     通过函数DBGMCU_Config(DBGMCU_STOP,ENABLE);保证停机模式下调试器正常连接使用。
实验内容:
    1.K1按键按下,串口打印。
    2.K2按键按下将系统从停机模式模式恢复。
    3.K3按键按下让系统进入停机模式。
     4.各个任务实现的功能如下:
       AppTaskUserIF任务 :按键消息处理。
       AppTaskLED任务    :LED闪烁。
       AppTaskMsgPro任务 :消息处理,这里实现LED闪烁。
       AppTaskStart任务  :启动任务,也是最高优先级任务,这里实现按键扫描。
    5.关于低功耗的停机模式说明:
        (1) 停止模式是在Cortex-M3的深睡眠模式基础上结合了外设的时钟控制机制,在停止模式下电压调节器可运行在正常或低功耗模式。此时在1.8V供电区域的的所有时钟都被停止,PLLHISHSERC振荡器的功能被禁止,SRAM和寄存器内容被保留下来。
        (2) 在停止模式下,所有的I/O引脚都保持它们在运行模式时的状态。
        (3) 一定要关闭滴答定时器,实际测试发现滴答定时器中断也能唤醒停机模式。
        (4) 当一个中断或唤醒事件导致退出停止模式时,HSI RC振荡器被选为系统时钟。
        (5) 退出低功耗的停机模式后,需要重新配置使用HSE。
    6.实际项目中推荐采用官方的tickless模式。
设计低功耗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用户需要根据最低电源消耗、最快速启动时间和可用的唤醒源等条件,选定一个最佳的低功耗模式可以使用的低功耗方式有休眠模式,待机模式,停机模式。
    2.     选择了低功耗方式后就是关闭可以关闭的外设时钟。
    3.     降低系统主频。
    4.     注意I/O的状态。
         如果此I/O口带上拉,请设置为高电平输出或者高阻态输入;
        如果此I/O口带下拉,请设置为低电平输出或者高阻态输入;
       a.在睡眠模式下,所有的I/O引脚都保持它们在运行模式时的状态。
       b.在停机模式下,所有的I/O引脚都保持它们在运行模式时的状态。
       c.在待机模式下,所有的I/O引脚处于高阻态,除了以下的引脚:
        ● 复位引脚(始终有效)
        ● 当被设置为防侵入或校准输出时的TAMPER引脚
        ● 被使能的唤醒引脚
    5.注意I/O和外设IC的连接。
    6.测低功耗的时候,一定不要连接调试器,更不能边调试边测电流。
RTX配置:
    RTX配置向导详情如下:

u  Task Configuration
l Number of concurrent running tasks
    允许创建4个任务,实际创建了如下四个任务:
                     AppTaskUserIF任务   :按键消息处理。
                    AppTaskLED任务     :LED闪烁。
                    AppTaskMsgPro任务 :消息处理,等待任务AppTaskUserIF发来的消息邮箱数据。
                    AppTaskStart任务    :启动任务,也是最高优先级任务,这里实现按键扫描。
l Number of tasks with user-provided stack
    创建的4个任务都是采用自定义堆栈方式。
RTX任务调试信息:

程序设计:
u  任务栈大小分配:
    staticuint64_t AppTaskUserIFStk[512/8];   /* 任务栈 */
    staticuint64_t AppTaskLEDStk[256/8];      /* 任务栈 */
    staticuint64_t AppTaskMsgProStk[512/8];  /* 任务栈 */
    staticuint64_t AppTaskStartStk[512/8];     /* 任务栈 */
      将任务栈定义成uint64_t类型可以保证任务栈是8字节对齐的,8字节对齐的含义就是数组的首地址对8求余等于0。如果不做8字节对齐的话,部分C语言库函数,浮点运算和uint64_t类型数据运算会出问题。
u  系统栈大小分配:

u  外设初始化:
     注意新加的函数初始化函数DBGMCU_Config(DBGMCU_STOP, ENABLE);保证停机模式下调试器正常连接使用。
/*
/*
*********************************************************************************************************
*    函 数 名: bsp_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硬件设备。只需要调用一次。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
*             全局变量。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void)
{
     /* 保证停机模式下调试器继续可以连接使用 */
     DBGMCU_Config(DBGMCU_STOP, ENABLE);

     /*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 优先配置好NVIC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
     bsp_InitLed();         /*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
     bsp_InitKey();         /* 初始化按键 */
}

u  RTX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 (void)
{
     /* 初始化外设 */
     bsp_Init();

     /* 创建启动任务 */
     os_sys_init_user (AppTaskStart,             /* 任务函数 */
                       4,                        /* 任务优先级 */
                       &AppTaskStartStk,         /* 任务栈 */
                       sizeof(AppTaskStart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
     while(1);
}

u  RTX任务创建:
/*
*********************************************************************************************************
*    函 数 名: AppTaskCreate
*    功能说明: 创建应用任务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AppTaskCreate (void)
{
     HandleTaskUserIF = os_tsk_create_user(AppTaskUserIF,             /* 任务函数 */
                                           1,                         /* 任务优先级 */
                                           &AppTaskUserIFStk,         /* 任务栈 */
                                           sizeof(AppTaskUserIF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

     HandleTaskLED = os_tsk_create_user(AppTaskLED,              /* 任务函数 */
                                        2,                       /* 任务优先级 */
                                        &AppTaskLEDStk,          /* 任务栈 */
                                        sizeof(AppTaskLED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

     HandleTaskMsgPro = os_tsk_create_user(AppTaskMsgPro,             /* 任务函数 */
                                           3,                         /* 任务优先级 */
                                           &AppTaskMsgProStk,         /* 任务栈 */
                                           sizeof(AppTaskMsgPro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
}

u  K2按键用来将系统从停机模式唤醒,配置如下(在文件bsp_key.c文件):
/*
*********************************************************************************************************
*    函 数 名: TouchInterrupt_Configuration
*    功能说明: 停机模式唤醒按键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bsp_InitKeyStopMODE(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配置引脚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K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_PORT_K2,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0);
     /* 配置外部中断事件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16个抢占式优先级,0个响应式优先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5;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中断服务程序,在文件stm32f10x_it.c里面实现*/
/*
*********************************************************************************************************
*    函 数 名: EXTI0_IRQHandler
*    功能说明: 外部中断服务程序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EXTI0_IRQHandler (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 RE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清除中断标志位 */
     }
}

u  四个RTX任务的实现:
/*
*********************************************************************************************************
*    函 数 名: AppTaskUserIF
*    功能说明: 按键消息处理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1  (数值越小优先级越低,这个跟uCOS相反)
*********************************************************************************************************
*/
__task void AppTaskUserIF(void)
{
     uint8_t ucKeyCode;
    while(1)
    {
         ucKeyCode = bsp_GetKey();

         if (ucKeyCode != KEY_NONE)
         {
              switch (ucKeyCode)
              {
                   /* K1键按下,打印调试说明 */
                   case KEY_DOWN_K1:
                       printf("K1键按下,使用MDK中自带的RTX调试组件,请务必使用MDK4.74版本进行调试\r\n");
                       break;
                   /* K2键按下,直接发送信号量同步信号给任务AppTaskMsgPro */
                   case KEY_DOWN_K2:
                       printf("K2键按下,直接发送信号量同步信号给任务AppTaskMsgPro\r\n");
                       os_sem_send (&semaphore);
                       break;
                   /* 其他的键值不处理 */
                   default:
                       break;
              }
         }

         os_dly_wait(20);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LED
*    功能说明: LED闪烁。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2
*********************************************************************************************************
*/
__task void AppTaskLED(void)
{
     const uint16_t usFrequency = 200; /* 延迟周期 */

     /* 设置延迟周期 */
     os_itv_set(usFrequency);

    while(1)
    {
         bsp_LedToggle(2);
         bsp_LedToggle(3);
         /* os_itv_wait是绝对延迟,os_dly_wait是相对延迟。*/
         os_itv_wait();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MsgPro
*    功能说明: 消息处理,等待任务AppTaskUserIF发来的信号量同步信号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3
*********************************************************************************************************
*/
__task void AppTaskMsgPro(void)
{
     OS_RESULT xResult;
     const uint16_t usMaxBlockTime = 200; /* 延迟周期 */

    while(1)
    {
         xResult = os_sem_wait (&semaphore, usMaxBlockTime);

         switch (xResult)
         {
              /* 无需等待接受到信号量同步信号 */
              case OS_R_OK:
                   printf("无需等待接受到信号量同步信号\r\n");
                   break;
              /* 信号量不可用,usMaxBlockTime等待时间内收到信号量同步信号 */
              case OS_R_SEM:
                   printf("信号量不可用,usMaxBlockTime等待时间内收到信号量同步信号\r\n");
                   break;
              /* 超时 */
              case OS_R_TMO:
                   bsp_LedToggle(1);
                   bsp_LedToggle(4);
                   break;

              /* 其他值不处理 */
              default:
                   break;
         }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Start
*    功能说明: 启动任务,也就是最高优先级任务。这里实现按键扫描。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4
*********************************************************************************************************
*/
__task void AppTaskStart(void)
{
     /* 创建任务 */
     AppTaskCreate();

     /* 创建任务通信机制 */
     AppObjCreate();

    while(1)
    {
         /* 按键扫描 */
         bsp_KeyScan();
        os_dly_wait(10);
    }
}

22.4.2 STM32F407开发板实验

配套例子:
    V5-422_RTX实验_低功耗(停机模式)
实验目的:
    1.     学习RTX实验低功耗(停机模式)。
     2.     通过函数DBGMCU_Config(DBGMCU_STOP,ENABLE);保证停机模式下调试器正常连接使用。
实验内容:
    1.K1按键按下,串口打印。
    2.K2按键按下将系统从停机模式模式恢复。
     3.K3按键按下让系统进入停机模式。
     4.各个任务实现的功能如下:
      AppTaskUserIF任务 :按键消息处理。
      AppTaskLED任务    :LED闪烁。
      AppTaskMsgPro任务 :消息处理,这里实现LED闪烁。
      AppTaskStart任务    :启动任务,也是最高优先级任务,这里实现按键扫描。
       5.关于低功耗的停机模式说明:
       (1) 停止模式是在Cortex-M4F的深睡眠模式基础上结合了外设的时钟控制机制,在停止模式下电压调节器可运行在正常或低功耗模式。此时在1.2V供电区域的的所有时钟都被停止,PLLHSIHSE RC振荡器的功能被禁止,SRAM和寄存器内容被保留下来。
       (2) 在停止模式下,所有的I/O引脚都保持它们在运行模式时的状态。
       (3) 一定要关闭滴答定时器,实际测试发现滴答定时器中断也能唤醒停机模式。
       (4) 当一个中断或唤醒事件导致退出停止模式时,HSIRC振荡器被选为系统时钟。
        (5) 退出低功耗的停机模式后,需要重新配置使用HSE。
     6.实际项目中推荐采用官方的tickless模式。
设计低功耗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用户需要根据最低电源消耗、最快速启动时间和可用的唤醒源等条件,选定一个最佳的低功耗模式可以使用的低功耗方式有休眠模式,待机模式,停机模式。
    2.     选择了低功耗方式后就是关闭可以关闭的外设时钟。
    3.     降低系统主频。
    4.     注意I/O的状态。
       如果此I/O口带上拉,请设置为高电平输出或者高阻态输入;
      如果此I/O口带下拉,请设置为低电平输出或者高阻态输入;
        a.在睡眠模式下,所有的I/O引脚都保持它们在运行模式时的状态。
        b.在停机模式下,所有的I/O引脚都保持它们在运行模式时的状态。
        c.在待机模式下,所有的I/O引脚处于高阻态,除了以下的引脚:
       ● 复位引脚(仍可用)。
       ● RTC_AF1引脚 (PC13)(如果针对入侵、时间戳、RTC闹钟输出或RTC时钟校准输出进行了配置)。
       ● WKUP引脚 (PA0)(如果使能)。
    5.注意I/O和外设IC的连接。
    6.测低功耗的时候,一定不要连接调试器,更不能边调试边测电流。
RTX配置:
     RTX配置向导详情如下:

u  Task Configuration
l Number of concurrent running tasks
     允许创建4个任务,实际创建了如下四个任务:
                    AppTaskUserIF任务   :按键消息处理。
                    AppTaskLED任务     :LED闪烁。
                    AppTaskMsgPro任务 :消息处理,等待任务AppTaskUserIF发来的消息邮箱数据。
                    AppTaskStart任务    :启动任务,也是最高优先级任务,这里实现按键扫描。
l  Number of tasks with user-provided stack
    创建的4个任务都是采用自定义堆栈方式。
RTX任务调试信息:

程序设计:
u  任务栈大小分配:
    staticuint64_t AppTaskUserIFStk[512/8];   /* 任务栈 */
    staticuint64_t AppTaskLEDStk[256/8];      /* 任务栈 */
     staticuint64_t AppTaskMsgProStk[512/8];  /* 任务栈 */
     staticuint64_t AppTaskStartStk[512/8];     /* 任务栈 */
      将任务栈定义成uint64_t类型可以保证任务栈是8字节对齐的,8字节对齐的含义就是数组的首地址对8求余等于0。如果不做8字节对齐的话,部分C语言库函数,浮点运算和uint64_t类型数据运算会出问题。
u  系统栈大小分配:

u  外设初始化:
    注意新加的函数初始化函数DBGMCU_Config(DBGMCU_STOP, ENABLE);保证停机模式下调试器正常连接使用。
/*
/*
*********************************************************************************************************
*    函 数 名: bsp_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硬件设备。只需要调用一次。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
*             全局变量。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void)
{
     /* 保证停机模式下调试器继续可以连接使用 */
     DBGMCU_Config(DBGMCU_STOP, ENABLE);

     /*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 优先配置好NVIC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
     bsp_InitKey();         /* 初始化按键变量(必须在 bsp_InitTimer() 之前调用) */
     /* 针对不同的应用程序,添加需要的底层驱动模块初始化函数 */
     bsp_InitLed();         /*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
}

u  RTX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 (void)
{
     /* 初始化外设 */
     bsp_Init();

     /* 创建启动任务 */
     os_sys_init_user (AppTaskStart,             /* 任务函数 */
                       4,                        /* 任务优先级 */
                       &AppTaskStartStk,         /* 任务栈 */
                       sizeof(AppTaskStart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
     while(1);
}

u  RTX任务创建:
/*
*********************************************************************************************************
*    函 数 名: AppTaskCreate
*    功能说明: 创建应用任务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AppTaskCreate (void)
{
     HandleTaskUserIF = os_tsk_create_user(AppTaskUserIF,             /* 任务函数 */
                                           1,                         /* 任务优先级 */
                                           &AppTaskUserIFStk,         /* 任务栈 */
                                           sizeof(AppTaskUserIF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

     HandleTaskLED = os_tsk_create_user(AppTaskLED,              /* 任务函数 */
                                        2,                       /* 任务优先级 */
                                        &AppTaskLEDStk,          /* 任务栈 */
                                        sizeof(AppTaskLED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

     HandleTaskMsgPro = os_tsk_create_user(AppTaskMsgPro,             /* 任务函数 */
                                           3,                         /* 任务优先级 */
                                           &AppTaskMsgProStk,         /* 任务栈 */
                                           sizeof(AppTaskMsgPro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
}

u  K2按键用来将系统从停机模式唤醒,配置如下(在文件bsp_key.c文件):
/*
*********************************************************************************************************
*    函 数 名: TouchInterrupt_Configuration
*    功能说明: 停机模式唤醒按键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bsp_InitKeyStopMODE(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使能SYSCFG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 配置按键K2的GPIO为浮动输入模式(实际上CPU复位后就是输入状态)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 设为输入口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 设为推挽模式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无需上下拉电阻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IO口最大速度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K2;
     GPIO_Init(GPIO_PORT_K2, &GPIO_InitStructure);

     /* 连接 EXTI Line13 到 PC13 引脚 */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C, EXTI_PinSource13);

     /* 配置 EXTI LineXXX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16个抢占式优先级,0个响应式优先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5;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中断服务程序,在文件stm32f4xx_it.c里面实现*/
/*
*********************************************************************************************************
*    函 数 名: EXTI15_10_IRQHandler
*    功能说明: 外部中断服务程序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3) != RE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3); /* 清除中断标志位 */
     }
}

u  四个RTX任务的实现:
/*
/*
*********************************************************************************************************
*    函 数 名: AppTaskUserIF
*    功能说明: 按键消息处理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1  (数值越小优先级越低,这个跟uCOS相反)
*********************************************************************************************************
*/
__task void AppTaskUserIF(void)
{
     uint8_t ucKeyCode;
    while(1)
    {
         ucKeyCode = bsp_GetKey();

         if (ucKeyCode != KEY_NONE)
         {
              switch (ucKeyCode)
              {
                   /* K1键按下,打印调试说明 */
                   case KEY_DOWN_K1:
                       printf("K1键按下,使用MDK中自带的RTX调试组件,请务必使用MDK4.74版本进行调试\r\n");
                       break;

                   /* K3键按下 进入到停机模式 */
                   case KEY_DOWN_K3:
                       printf("K3按键按下,系统进入待机模式,按K2按键将唤醒\r\n");
                   /*
                   1. 停止模式是在Cortex-M3的深睡眠模式基础上结合了外设的时钟控制机制,在停止模式下电压
                    调节器可运行在正常或低功耗模式。此时在1.8V供电区域的的所有时钟都被停止, PLL、 HSI和
                     HSE的RC振荡器的功能被禁止, SRAM和寄存器内容被保留下来。
                    2. 在停止模式下,所有的I/O引脚都保持它们在运行模式时的状态。
                    3. 一定要关闭滴答定时器,实际测试发现滴答定时器中断也能唤醒停机模式。
                   */
                       tsk_lock ();  /* 调度锁是通过关闭滴答定时器中断实现 */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
                         1、当一个中断或唤醒事件导致退出停止模式时, HSI RC振荡器被选为系统时钟。
                         2、退出低功耗的停机模式后,需要重新配置使用HSE。
                       */
                       SystemInit();
                       tsk_unlock ();
                       break;
                   /* 其他的键值不处理 */
                   default:
                       break;
              }
         }

         os_dly_wait(20);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LED
*    功能说明: LED闪烁。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2
*********************************************************************************************************
*/
__task void AppTaskLED(void)
{
     const uint16_t usFrequency = 200; /* 延迟周期 */

     /* 设置延迟周期 */
     os_itv_set(usFrequency);

    while(1)
    {
         bsp_LedToggle(2);
         bsp_LedToggle(3);
         /* os_itv_wait是绝对延迟,os_dly_wait是相对延迟。*/
         os_itv_wait();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MsgPro
*    功能说明: 消息处理,这里实现LED闪烁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3
*********************************************************************************************************
*/
__task void AppTaskMsgPro(void)
{
     const uint16_t usFrequency = 200; /* 延迟周期 */

     /* 设置延迟周期 */
     os_itv_set(usFrequency);

    while(1)
    {
         bsp_LedToggle(1);
         bsp_LedToggle(4);
         /* os_itv_wait是绝对延迟,os_dly_wait是相对延迟。*/
         os_itv_wait();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Start
*    功能说明: 启动任务,也就是最高优先级任务。这里实现按键扫描。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4
*********************************************************************************************************
*/
__task void AppTaskStart(void)
{
     /* 创建任务 */
     AppTaskCreate();

    while(1)
    {
         /* 按键扫描 */
         bsp_KeyScan();
        os_dly_wait(10);
    }
}

22.5 总结
    本章节主要为大家讲解了RTX低功耗之停机模式,这里仅是提供了一种停机模式在RTX上的实现思路,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想一些其它的实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