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下,读取sd卡,u盘里面的bmp图片解码显示 ?

楼主(2016-01-12):
请教下,读取sd卡、u盘里面的bmp图片解码显示,sd卡与u盘里面的bmp图片文件完全一样,图片的位图也都一样,

bmp的位图图片有:1、4、8、16、24、32位的,除8位U盘里面的图片显示颜色不正常位,其他都正常,sd卡里面的所以位图显示都正常。

#pragma pack(4)                                    // 这个地方改成4字节对齐,如果不改成4字节对齐,那么u盘读取失败
typedef  __packed struct{
        unsigned char type[2];
        unsigned long int file_size;
        unsigned long int reserved;
        unsigned long int offset;
        unsigned long int header_info_size;   //0x28
        unsigned long int width;
        unsigned long int height;
        unsigned short int planes;   //always 1
        unsigned short int bit_count; // 1 4 8 16 24 32
        unsigned long int compression;
        unsigned long int image_size; //can set 0(rgb)
        unsigned long int xpels_per_meter;
        unsigned long int ypels_per_meter;
        unsigned long int color_used;
        unsigned long int color_important;
        unsigned long int mask;

}BMP_MASK_T;

按照上面改成4字节对齐后,sd卡显示仍然正常,但是读取u盘里面的 8位 位图图片显示时,显示的图片颜色不对,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 ???

网友:
应该是你解码函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解码函数的问题。

你好,
读取sd卡里面的8位位图图片显示如下:
这个图片显示时正常的。

读取u盘里面的8位位图图片显示效果如下:
这个读取u盘里面的图片显示是不正常的  ?????

读取sd卡里面的数据截图如下:
读取sd卡里面的数据是正常的。

读取u盘里面的8位位图图片数据如下:
读取u盘里面的数据是不正常的 ???????????????????????????????????????????????????

从读取的数据来看,读取u盘里面的8位位图图片的数据就是错误的(除读取u盘里面的8位图外,其他位图格式的图片显示都正常),
这是为何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