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呼叫呼叫,IDLE都堆栈溢出,为何

楼主(2016-01-14):
溢出是这样的,串口中断接收邮箱isr_mbx_send到主任务处理,但是处理完总是会溢出,是idle溢出,idle是空函数的

网友:
估计是你的任务栈溢出了,以前我遇到过一次,这个调试组件更新速度还是有些慢,如果能够记录栈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就好了。

楼主:
是的确是,子函数的数组溢出了,但是问什么这个这个溢出去到了idle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确是,子函数的数组溢出了,但是问什么这个这个溢出去到了idle才显示

具体原因没有研究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确是,子函数的数组溢出了,但是问什么这个这个溢出去到了idle才显示

rtx的栈溢出检查机理很简单   每个任务栈底放一个幻数  当检测到这个数值被修改  就认为栈溢出

你可以查看下 任务栈起始地址 看看栈底是不是被改变了

你的问题解释起来也较为容易,比如你栈溢出实在太彻底了,把其他任务栈都写穿了,却刚好没有写坏自己栈底的幻数。。。写穿其他任务栈也是很容易的,因为任务栈其实都是放在一起的数组,彼此都紧挨着

网友(2016-07-19):
不单是idle,从调试器看到的任务堆栈溢出很多情况下都不是对应的任务的堆栈溢出,一点点找吧。